自制白菜白光便携电源

楼主(2014-03-30):
感觉大的电源不太方便,家里不少这种手机配的电源,电流一般就300mA太小了,现在基本不用了,本质好的改成大电流了,本质不好的就只有淘汰。感觉这个外壳还可以利用,就打算做一个便携的白菜白光电源,结果还成了。

这是电路图:下面R4开始是两颗2.4欧并联,8欧负载电流只有1.5A,后来再并了一颗,现在是0.8欧,8欧负载电压达到14V多点,基本满足要求。

热转印制作的PCB,开始电路设计有问题,爆了几次,烧了几只MOS及二极管等,后来改成上图电路再没有烧管子。元件调试替换使得板子很难看。

正面直插元件面,下面那个3A的整流二极管也是后来加的,本来设计是两颗2A的贴片肖特基并联的,结果烧了几次,查资料才知道这里要用100V以上的整流管,我的肖特基都是40V的,就找了一颗直插的FR305安装在这里。

右边是仿616的白菜白光控制板,电路稍有改变。

控制板就放这里。

焊接好了

套上热缩管。。

试试。。。。。。。。

最大消耗功率接近32W

带8欧负载电压14.*v,功耗接近32W,效率接近80%

这电源带8欧负载工作几分钟后,mos和输出整流二极管有点烫手,估计温度接近50度,高频变压器温度接近40度不高,考虑白菜白光是间歇工作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真的牛叉,小巧,便携,值得赞!

网友A:
我在数码之家看到了这个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变压器,这个电路输出好象不能短路吧。

短路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个三极管就是限流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数码之家看到了这个贴子。

O(∩_∩)O哈哈~到处发。。。。。。数码之家有M币

网友:
做的挺小巧的~

网友C:
输出14.175V,负载8Ω,电流不到2A,其功率貌似不会达到32W 吧?!

网友D:
用半波整流不可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14.175V,负载8Ω,电流不到2A,其功率貌似不会达到32W 吧?!

32W是消耗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半波整流不可以嘛?

可以用桥式整流为什么要用半波整流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桥式整流为什么要用半波整流呢!

桥式得到的电压比较高,用不着那样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桥式得到的电压比较高,用不着那样高啊

这两种整流出来的电压都是一样的!都是310v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32W是消耗功率!

原来如此,做的不错,控制板是否能自制啊?

网友:
开始没看清,原来这么小,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如此,做的不错,控制板是否能自制啊?

控制板本来就是自制的!仿造616的

网友:
这个这是便携的!

网友:
做的挺小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板本来就是自制的!仿造616的

楼主高手,想学学控制板,给个详细的介绍吧!

网友E:
变压器也是自己绕的么 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也是自己绕的么 太厉害了

绕制变压器不复杂的,一共就200圈不到。

网友:
牛人,都自己diy的

网友F:
回温如何?功率这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温如何?功率这么小

小焊点和24v的没有什么差别。没有大焊点试。肯定没有24v的好!

网友:
做的很小巧,不错

网友:
太小了吧😄原来可以这样

网友:
高手啊!整个板子都是自己做的,还这么的小!佩服佩服

网友:
高手啊
有时间看看我的5v2a可以改不?
我有很多韩国的5v2a

网友(2014-05-01):
楼主把功率再做大点,都能拿出来销售了。

网友:
如果都是能正常使用的,绝对超值。

网友G(2014-06-14):
焊小焊点还是可以的 要是焊大点子的话就力不从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小焊点还是可以的 要是焊大点子的话就力不从心了!

电压14v低了点,这种体积的RCC电源不敢把功率搞大了怕不可靠。正在试做电子变压器格式的半桥式的开关电源,同样体积说是可以做到50w。把输出电压搞到19-20v供白光就可以了。

网友:
做得好小巧啊,我还在用笔记本电源

网友:
自己做开关电源,实在牛

网友(2014-08-18):
改得很好小巧便携!

网友H:
楼主如果方便的话请用测电笔测试一下 T12 的带电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如果方便的话请用测电笔测试一下 T12 的带电情况.

试了 不带电。
输出和高压是隔离的,我有没有加Y电容,T12当然不会带电。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试了 不带电。
输出和高压是隔离的,我有没有加Y电容,T12当然不会带电。

多谢实测. 我有此一问是因为在另外一个论坛中看到有人说无论怎么处理(包括拆掉 Y 电容等手段, T12 的烙铁头都带有很强的电, 能点亮 LED.
百度 "白菜白光漏电,烧了电脑。为根治漏电啥方法都用了还是漏" 可以找到这篇帖子.

网友:
看过了。。。学习了。。。支持下

网友:
很厉害做的这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谢实测. 我有此一问是因为在另外一个论坛中看到有人说无论怎么处理(包括拆掉 Y 电容等手段, T12 的烙铁 ...

估计他那是带地线的开关电源,地线又没有可靠接地,地线上的感应电造成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估计他那是带地线的开关电源,地线又没有可靠接地,地线上的感应电造成的。

有可能. 早听说过即便是用高频变压器的开关电源也不是真正的隔离, 但是一直不知原因何在. 如果是安规电容的作用可以拆掉安规电容, 如果是变压器分布电容耦合, 那在初级次级之间用铜箔做一个接地的隔离层如何?

网友:
厉害,改的技术不错。

网友:
做的真小巧,方便携带,支持DIY

网友:
  如果稳定性没问题的话,确保功率30W左右,这个应该有市场

网友:
挺好的,小巧。。。

网友:
方便携带,支持DIY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可能. 早听说过即便是用高频变压器的开关电源也不是真正的隔离, 但是一直不知原因何在. 如果是安规电容 ...

正宗的开关电源好像都是有X电容和Y电容的,都是有感应电的。需要可靠接地。不是变压器的高、低压隔离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宗的开关电源好像都是有X电容和Y电容的,都是有感应电的。需要可靠接地。不是变压器的高、低压隔离问题 ...

感觉开关电源的奥妙太多, 不是很容易理解.

网友H:
我是想, 即便接地, 是否可以到初级次级之间的屏蔽铜箔为止, 后面的低压绕组完全悬浮或者通过高阻接地. 这样是否既能切断高频耦合高压, 又能实现高阻放电. 因为有坛友说直接将烙铁头外壳接地, 对释放真正的静电效果也不好, 最好是 "静电缓释" 的方式.

网友:
我感觉这个小电源有点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想, 即便接地, 是否可以到初级次级之间的屏蔽铜箔为止, 后面的低压绕组完全悬浮或者通过高阻接地. 这样 ...

这样应该可以吧。
我就不喜欢烙铁头直接接地,悬浮好。我的白菜白光都是没有接地使用的,几年了,做了不少的白光控制板就没有烧坏过358和MOS。感觉悬浮更安全,因为没有电位。怕静电的话可以在使用前手摸烙铁头在插排接地插孔里面插一下,把身上的静电和烙铁头上的静电放一下就好。

网友:
壳子虽小内心强大啊

网友:
小巧便携实用鉴定完毕

网友:
手艺不错 ,小巧玲珑方便携带

网友:
我一直都没看出来是个怎么意思~就看到了一个手机充电器的外壳~啥节奏 网速卡?

网友I(2014-10-28):
变压器是自己绕的吗?

网友:
电源很小巧,出门维修便携不错,准备仿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变压器是自己绕的吗?

是自己做的,电路图上有数据。

网友:
真是太好,有机会仿照一个。

网友(2014-11-28):
照着这个电路做了一个

网友:
很小巧啊。。

网友:
确实小巧啊

网友:
楼主这技术确实牛A

网友J(2015-01-27):
太袖珍了,保险程度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太袖珍了,保险程度怎样?

一直在用,一点问题都没有!开关管上找了一块铜片固定在上面帮助散热。

网友:
个人不喜欢这个开关电源的方案,效率不高,静态功耗大,无EMI抑制,当然,要控制到这么小的体积,也实在是为难,如果把分立元件改成集成度更高的贴片电源IC,省出些空间来加一级EMI抑制会更好一些,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太复杂了,我的就用一个4007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