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kyo cr315 收音功能异常,请大家帮忙判断。

楼主(2014-03-30):
近日淘得onkyo cr315 一台,无遥控器,CD功能正常;进入收音功能指示频率锁定在FM91.50MH,AM522KH调整换台按键(CD播放的PRE,NEXT键,CD播放时,按键功能正常)频率不动,收不到节目。请大家帮忙分析可能故障原因。

网友A:
可能需要电台预置,试着按住某个键一会儿看有没有更多的功能。如果都在遥控器上就得找遥控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电台预置,试着按住某个键一会儿看有没有更多的功能。如果都在遥控器上就得找遥控器了。

谢谢您!回来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电台预置,试着按住某个键一会儿看有没有更多的功能。如果都在遥控器上就得找遥控器了。

谢谢您的提醒!通过您的提醒,和卖家的提示。问题解决。反复实验后,最终通过按住PLAY键和开关键组合,就收到台了,然后再按PRE、NEXT就可以换频道了。

网友B(2017-06-07):
你好 楼主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安桥cr315  按照您的实验方法还是不搜台  能加qq请教一下吗413298664

网友:
大召唤术  楼主现身  楼主现身

楼主:
很长时间没上坛里来了,抱歉,出差在外,不方便操作演示了,下周一赶回家操作给你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长时间没上坛里来了,抱歉,出差在外,不方便操作演示了,下周一赶回家操作给你看吧?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网友:
我这机器收音频道预设,请问楼主怎么解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楼主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安桥cr315  按照您的实验方法还是不搜台  能加qq请教一下吗413298664

我这机器收音频道预设,请问楼主怎么解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长时间没上坛里来了,抱歉,出差在外,不方便操作演示了,下周一赶回家操作给你看吧?

我这机器收音频道预设,请问楼主怎么解除?我QQ:329953186,谢谢

网友(2017-07-07):
我已经买原装遥控器了   有需要学习型遥控器进行学习的我可以帮同学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