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的不得了,单管机仿制成功,进军来复4管机器

楼主(2014-03-30):
一开始焊接的机器声音很小,经过几天的摸索,单管机器仿造成功。耳机用的老电话听筒的2个130欧姆左右的听筒串联。

声音震耳欲聋,晚上,耳机放在枕头旁边,就能听的很清楚。一开始电源用的是1.5V只有3个响亮的电台。后来用3V的电源,调好偏流,转动双联。一下子多出了好几响亮个电台。真高兴啊,看来作者设计单管机用3V,是有他的道理的。嘿嘿。但不明白的是原理图是再生线圈,反复是实验 我的只引出了一段导线放到天线附近,就OK了,哪怕绕一圈就吱吱叫的厉害。先不管那么多了,响就高兴。以后再慢慢研究吧。刚才突发一念,直接做个4管机吗,就立马打眼铆钉,挡挡砸完。10点了,明天起早送孩子上学。不做了,明天继续。呵呵

4管铆钉板

4管铆钉板

4管铆钉板

4管铆钉板

4管铆钉板

4管铆钉板

4管铆钉板

4管铆钉板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现在还有中波?

网友:
祝贺实战成功

网友A:
祝贺Lz成功,我装单管机(包装其它机型)钧失败而告终。最后找出原因而无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Lz成功,我装单管机(包装其它机型)钧失败而告终。最后找出原因而无法解决。

好些年以前我也做过,就是也没有成功过。所以现在非常兴奋

网友B:
热烈祝贺您的成功!

网友:
单管机成功要有三要素:天时、地利和人勤
热烈祝贺

网友C:
再一步目标就是6管超外差铆钉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烈祝贺您的成功!

谢谢版主关注。我的机器不知道为什么在三极管的集电极只加了一段导线,放在天线线圈初级附近,再生效果就很好了,跟初级搅合一圈就啸叫的很了。只是这段导线的位置不好固定。能给指点一下吗,比如加个电容或者线圈的的数据。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关注。我的机器不知道为什么在三极管的集电极只加了一段导线,放在天线线圈初级附近,再生效果就 ...

是不是集电极电流大了?把偏流电阻换大些再试试。

网友:
楼主电路板在哪买的?很怀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关注。我的机器不知道为什么在三极管的集电极只加了一段导线,放在天线线圈初级附近,再生效果就 ...

集电极电流大或三极管放大倍数太大。

网友D:
祝贺楼主装机成功。等待下步大作展示...

布基胶木板上走,怀旧!  空间利用很自由,羡慕!
天线分段来绕制,很牛!  晚上时间来制板,惬意!
电台收的不算少,满足!  偏置只有单微调,胆大!
十字花科铆钉开,很乖!  高扼线圈玩劈叉,可爱!

再生的方式很多种,也很灵活。像你这种分段绕制的天线线圈,要通过L3线圈放磁棒上面,调整位置不好处理,在哪里都容易再生过强而产生自激。
目前你的引线再生方式的缺点就是不好调。建议还是在磁棒上面绕2匝L3,如果是射极再生,可以串500欧或1k的可调电阻/电位器来抑制一下,如果是集电极再生,可以串个瓷介微调。前者再生高低端较均匀,后者要经常调可变电容才行。夜深人静时要想体验多收台的快感,调再生是关键。

四管机用的哪个电路?不妨先放个图上来。

网友:
一直没做单管机------四管机
祝贺

网友E:
祝贺成功!再生过强,可是当调小集电极电流,再用0.3以上的漆包线做再生线圈,在磁棒的最右端绕一圈,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贺成功!再生过强,可是当调小集电极电流,再用0.3以上的漆包线做再生线圈,在磁棒的最右端绕一圈,试试看 ...

谢谢前辈关注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祝贺楼主装机成功。等待下步大作展示...

布基胶木板上走,怀旧!  空间利用很自由,羡慕!

晚上上图,先谢谢朋友指点

网友:
祝贺,再加上再生更上一层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一步目标就是6管超外差铆钉板了

超外差不好调试,觉得离自己的水平还有一段距离。先做直放。超外差已经选好了图纸,红灯753 。着手准备元器件当中,呵呵

网友:
祝贺楼主成功了,四管机也不难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外差不好调试,觉得离自己的水平还有一段距离。先做直放。超外差已经选好了图纸,红灯753 。着手准备元 ...

超外差调试也不是很难,按书上的介绍一步一步实践,安装两台超外差机子,练习调试两次,就是师傅了

网友:
和老汉50年前做的机子差不多,当时磁棒线圈是自己绕的,你是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