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输出牛的替换

楼主(2014-03-31):
自己装的EL34单端胆机有一段时间未开机使用,昨天开机听音,30分钟后右声道的输出牛挂了,还毁了个EL34B。今日朋友上门要听EL34单端胆机,现绕一个以不现实,决定用一电源变压器代用。用电源变压器代用大多选用输出9V左右的,但电源变压器功率的增大,220V绕组的匝数越少,匝数越少电感也就越小从而使低频劣化。在兵器库中找到了二只25VA/380V的控制变压器,铁芯是0.35的不错,查数据得知绕组是每伏8.4匝。380V的绕组有3192匝,用电感表测其电感量有18H,次级30V输出(有点高了,如有15V~17V就好了)有252匝。决定就用此电源牛来替换损坏的输出牛,换上后是音,感觉与原来的输出牛没有较大的差别。如果用CD型铁芯的电源变压器来代用,估计效果还有提升。

网友:
控制变压器有初级220,380V,次级6.3V,12V,36V的。可以再试试。

网友:
据说  蛋鸡音频牛 和电源牛 的 绕线工艺是不一样的  就算是照足做 也不一定达到原效果,  用电源牛代替音频牛 能出原牛一样的效果  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A:
小功率下代用可以出声的,没有气隙会饱和

楼主:
用上海音像公司出版的“HiFi测试片”(编号:ISRC C-E02-95-0009-0/A.J6)第二部分,频率测试(音箱自制的,飞乐6.5寸YD166-99低音,佳讯QA-2102X高音),我能听到14000Hz的吱吱声,再高我就听不到了。输出牛和电源牛的绕线工艺是不一样,小型电源牛效率一般在0.85左右(大多不会超过),基本上看不到有效率在0.9的,电源牛使用的是简单的绕制工艺。而输出牛采用夹绕或九宫格绕目的就是要提高效率,不管是几夹几或九宫格绕,都使绕制成本增加、工艺复杂了,但效率提高了多少,能达到0.95吗?但如果这种代用能够满足一般要求,我们在电路设计上考虑适当提升高音,根据屏压选择适当的电源牛(当然铁芯质量要好)来制作胆机,不是就简化了制作工艺了吗?而输出牛采用夹绕(理论上夹绕的层数越多效果越好)或九宫格绕会使线包体积增大,线包体积增大了漏感也随之上升,同样也会使高频劣化,这就是为什么现实中夹绕大多不会超过4夹3的原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下代用可以出声的,没有气隙会饱和

换了个380V/15V的,铁芯重插过,气隙0.15mm,阻抗大致在4K左右很好。

楼主:
我耳木,换后只听到14KHz的测试信号。

网友:
输出变压器的要求比电源变压器高很多。

楼主:
所有电源变压器换上就会出声,要能出比较好的声这就要看你如何选了。大多数只讲220V的电源变压器,没有看见讲用380V的电源变压器。比如220V/9V/25VA的电源变压器,换算阻抗在5K,假设220V绕组1500匝(每伏6.8匝),那么相同功率小380V的绕组匝数比220V的要多(达258匝),用于初级绕组的电感量380V就比220V的要大得多。作为音频蔬菜变压器其效率并不比工频高多少如果工频变压器效率在0.8,那么音频变压器会有多高?以上代换14Khz以上示波器有输出,但我耳背,14KHz以上我听不到。其实从电子电路发展来看,我们为什么要开发OTL、OCL等电路?就是要是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对于胆机来讲我个人认为,用输出牛的存在,整机输出带宽能在60Hz~20KHz-/+3Db就已经很好了,SRPP电路虽然能够超越这个指标,但很多人认为石机味重。

网友:
有意思。其实老的控制变压器,如正泰,质量很好的,调整下气隙,一般要求应该能满足。

楼主:
用控制变压器替代输出变压器,对于第一次接触胆机的爱好者很有帮助,因为昂贵的输出变压器油可能吓退一部分爱好者。

网友:
是一个代替的好办法

网友:
绝对没问题,可以代用。

网友:
高手,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