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FLUKE17B能量LED吗

楼主(2014-04-01):
最近才发现,同事问我你的表能量LED吗,因为我和他的表是一样的FLUKE17B,我回来一试果然不行,量LED用二极管档量居然不亮。有这表的说说

网友:
我的17B也不亮啊

网友:
我的17B也不亮,不过用胜利vc97表二极管档测亮。不知什么原理!

网友A:
就是电池的关系,9伏和3伏。会玩表都懂的

网友:
led亮用万用表并不太合适的,其实可以直接用试验电源点亮的,只要把电压调在2v左右就可以了。测试led无非就是测好坏和极性嘛

网友:
UT61E 可以~~~    FLUKE298也行,手上这两套用得多

网友:
常接触到LED的还是换个 输出电压高的,方便很多

网友:
胜利的一只老表也行。能点亮。

网友:
17B不行的话  那15B也一样不行了?

网友:
我的也是UT61E,量LED可以亮,楼主估计是表的电压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万用表都能量led。。。就看你会不会用。

那应该怎么量?

网友(2014-05-06):
用一节干电池判断好坏

网友:
我的福祿克F289 可以测出LED好坏以及导通和截止时的阻值

网友:
若是新电池也不行的话    就要看表所配电池电压是多少伏的

网友(2014-10-01):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池的关系,9伏和3伏。会玩表都懂的

我的胜利VC921:3伏电池也能测LED,胜利VC97:9伏电池能测LED,我的福禄克FLUKE17B:3伏电池不能测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