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4单管机用2个1n4148管倍压检波的原因

楼主(2014-04-02):
mckk520同学在实验中发现9014单管机用2个1n4148管做检波比用1个1n4148和一个2ap9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232747
还有几位提到硅管用1个1n4148和一个2ap9的偏流不好调。
原因在哪?
我查看了《半导体器件手册》中第94页2ck1-6的伏安特性,这个图的好处是正向电流是对数标度,所以能清楚看到管子微导通特性。如果用一个2ap9和一个1n4148,假设9014的be结电压为0.6v,2ap9的结电压为0.2v,那么1n4148的两端电压就是0.4v,这时候电流为5uA,而9014的基极电流是Ic/β,如果Ic=1ma,β=400,那么基极电流为2.5uA,可见二极管里面的电流已经大于基极电流了,这造成了偏流调节不好。
而如果用两个1n4148,那么每个管子上的电压为0.3v,这时电流为0.5uA,比基极电流小,所以对偏置的影响小,这就是为什么用2个1n4148更好的缘故。

网友A:
根据本人经验,硅三极管的be结电压似乎比1N4148的高些,在0.7V左右。用一枚硅三极管的be结+一只2AP9可以很好的协助9014建立偏置电路,音质也好。两只1N4148的组合虽然可用,但是单管机声音毛躁,不耐听。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以前只知道9014和2只4148配合比1只4148+1只2ap好用,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连发两个技术贴,佩服,佩服啊!

坛中大大需要这种技术讨论。

网友B:
谢谢老师的讲解。我有一个问题:假如用两个2AP9串联代替一个1N4148,能否得到到同样好的效果呢?

楼主:
mckk520说用5个2ap9可以,不过这样太累了,如果没有1n4148,用小功率硅管的BE结也行,或者串联电阻和电容。

网友(2014-08-08):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的讲解。我有一个问题:假如用两个2AP9串联代替一个1N4148,能否得到到同样好的效果呢?

我试过一共要5到6个,具体数量忘了,能响但灵敏度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本人经验,硅三极管的be结电压似乎比1N4148的高些,在0.7V左右。用一枚硅三极管的be结+一只2AP9可以很好 ...

我一直这样用,灵敏度高

网友:
由于检波管已有偏置电压,1n4148未必比专用检波管差
如果没有偏置,1n4148是一定不如2ap9的

网友:
能认为用8050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