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天地线的矿机

楼主(2014-04-02):
原来都是接一个天线能收3个台。后来发现在家里把矿机底面贴在墙上可以不接天地线能够清楚的收到台。

网友A:
矿机做得简洁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机做得简洁漂亮。

谢谢老师鼓励。泡坛有些时候了,一直认为自己做不出像样的机机,现在发现不接天地线也可以...。所以今天现献丑了。

网友B:
墙里有接地电阻大的长钢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鼓励。泡坛有些时候了,一直认为自己做不出像样的机机,现在发现不接天地线也可以...。所以今天现 ...

墙外是不是有避雷针什么的经过,或者墙内有什么通天接地的金属条,像钢筋什么的,我以前把收音机靠近避雷针的接线,灵敏度一下大增,声音也响很多,其实就是一个天线回路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墙里有接地电阻大的长钢筋?

呵呵,还真不知道墙里能有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墙外是不是有避雷针什么的经过,或者墙内有什么通天接地的金属条,像钢筋什么的,我以前把收音机靠近避雷 ...

谢谢朋友,看起来墙里面也是有乾坤的。

网友D:
这矿机做的真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看起来墙里面也是有乾坤的。

可以换个地方试一试,如室外

网友E:
就地取材,废物利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地取材,废物利用,好!

我只有做一个的线
我做什么的 又好看 信号相对又好?
请教导一下
谢谢

网友:
很美,但不知除墙体的外接收环境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矿机做的真好!

谢谢版主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个地方试一试,如室外

谢谢朋友很好的建议,有时间找安静的地方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