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地震仪,地震年里报平安

楼主(2014-04-02):
网上查了几天资料,有很多根据磁场原理或悬摆原理制作的,太复杂了。没心思和时间查询了,我这个我觉的肯定有人想过和做过。全妾当作抛砖引玉吧。这个简单易做,这个图只是原理图,实际还应加上断电延时电路、振动感应器等。这个原理是利用了地震前地磁场变化原理和悬摆原理相结合的方式,磁环就是喇叭的磁环就行,用线吊住,磁环静止后自然指南北,上面绑的导体与铜环不接通,当地震之前地磁场变化时磁铁指南北的静止态被打破,轻微指向改变带动导体接触铜环后电源接通蜂鸣器发声,第二阶段地震波到来后悬摆静止态被打破,摆动带动导体接触铜环使蜂鸣器发声。目前我只完成了断电延时和振动报警的测试,等完成后发上来。断电延时器用的KY003。

地震仪

地震仪

网友A:
地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研究课题有上百年历史,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一个国家做到真正预报,号称科技先进的美国、日本都没有一点进展。电场、磁场是人们最先想到的,这么多年的研究想用磁场、电场预报地震不可能,因为电场、磁场随时都在变化没有一定的规律,有人又想到了次声波,看来也没什么进展。现在各国都把预防放在了首位,把房屋、桥梁建造的能抗震,是现在唯一的选择。楼主这个充其量也就是个地震显示仪,显示很好做到,倒放一个啤酒瓶就行了,地震瓶子就倒了。

楼主:
不会画图软件,用阿里旺旺的截图功能画的图,大家将就着看吧

网友B:
原来还可以这样,用磁场,我一直以为是靠震动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还可以这样,用磁场,我一直以为是靠震动感应

谢谢支持鼓励,磁场电场是震前最先到来的,约提前几分钟或几小时,震波到来时逃生机会已经所剩无几了,即使是纵波,离震中不远的话也仅仅提前十多秒,我这个已经加上震动开关,可惜经我多次实验发现灵敏度太低,所以把震动作为第二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作品。

谢谢您的鼓励,前期做了个震动的,效果不理想,扔了,现在准备做这个,比那个还简单

网友D:
国家地震局就没成功预报过地震,做好了让地震局那帮家伙都下岗。把你那个图删掉小心安倍那小子派小鬼子来盗走机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家地震局就没成功预报过地震,做好了让地震局那帮家伙都下岗。把你那个图删掉小心安倍那小子派小鬼子来盗 ...

不怕,安倍要是敢来我将手刃仇敌 毫无压力

网友E:
这个也DIY啊,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怕,安倍要是敢来我将手刃仇敌 毫无压力

哈哈哈,安倍这小子比你精,他才不抢你那科研成果,他要来点实际的抢钓鱼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DIY啊,支持一下

谢谢您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研究课题有上百年历史,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一个国家做到真正预报,号称科技先进的美国 ...

聊胜于无,啤酒瓶要是倒了也就别跑了,这震级小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聊胜于无,啤酒瓶要是倒了也就别跑了,这震级小不了

你这个也是一样要是显示了地震,你也别跑该塌的也塌了。 谁还做这无聊的东西。

网友:
这个还是别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