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谱分析仪可以完全取代示波器吗?

楼主(2014-04-02):
频谱分析仪可以完全取代示波器吗?

网友:
似乎各有用途

网友:
频谱仪用做频域分析,示波器用做时域分析。只是一般的频谱仪无法提供相位信息,而示波器没有这个弊病。两者获得的多数数据原理上是i可以互译的。频谱仪的灵敏度通常可以做的很高,高达微伏级以下,而示波器在这点上远远不及频谱仪。频谱仪的带宽容易做高,而示波器相对困难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高端的设备,只用过简单的频谱仪。二者功能不同,频谱仪的横轴是频率,示波器的横轴是时间

频谱仪有几种不同的实现方式,比如接收机方式,通过一个自动调整接收频率的接收机去接收输入信号然后用电压表测量信号强度,并扫描出曲线;还有 FFT 方式,就是一个数字示波器,采集到时域上的电压数据后,示波器根据触发条件将这些电压数据在时域上还原给你看;频谱仪则对数据做 FFT 将其变换到频域再显示给你看。

后者可以用“Waveform”模式把 X 轴修改成时间轴。但频谱仪重点在频域分析,比如分析电路的幅频相频特性等;示波器则侧重于触发和显示波形(时域),所以两者有一定重叠但都不好相互替代。类似的还有电桥和网络分析仪,也属于有一定重叠但不是一回事的仪器。

网友:
从字面上理解两个就不是一样的工具,频谱肯定不能取代示波器了

网友:
我感觉一个是显微镜一个是放大镜

网友:
迷茫,都不知道什么东西。连示波器还在学习当中

网友:
频谱仪和示波器是两种不同的测试仪器,功能不同

网友:
功能不同,一样弄一个就最好了

网友B:
以后科技发展进步了   所有的仪器体积会变得更小   功能会更加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科技发展进步了   所有的仪器体积会变得更小   功能会更加强大

以后仪器就是一个生物芯片直接植入人体内    显示部分都免了   直接发电信号到人的感知神经成像   通过意念和视觉焦点控制仪器的选项菜单   测频谱   速度   温度    味道......

网友C:
最好有一个频谱仪、一个普通示波器、一个矢量示波器。这样测量“波”,基本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有一个频谱仪、一个普通示波器、一个矢量示波器。这样测量“波”,基本没问题了。

差个网分  #^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种高科技的呀

我也没用过这种高大上的,其实我连频谱仪都没有,太高大上啦   只是听说过而已。不过,以 FFT 方式显示频域的仪器我倒是有一台...

因为是 FFT,还能做这种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