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河北网友的索尼收音机改频

楼主(2014-04-02):
前几天一个河北网友说要把自己的收音机由日频(76-90)改成88-108的。别的不罗嗦了,直接说收到以后改的过程吧。
1、先检查振荡频率。
本振线圈机主已经减少了一圈,通过用数字收音机比对,原来的收音范围已经改的太宽了,高端差不多到了115兆,低端频率在80兆左右。
高端通过调节微调电容很容易将接收范围确定好,低端的时候即使把磁芯全部旋出频率还是低不少,绝对把磁芯改成铜芯,但是没找到只好找了个M5的铁螺丝代替。通过调整,把低端定在87兆了。
2、调整灵敏度。
本振频率大幅度修改后,跟踪相差太多,使得收音机灵敏度大幅下降。用本地靠近两端的的电台作为信号,低端调磁芯,高端调电容,很容易将灵敏度就调好了。
需要注意的是,调跟踪的时候用弱信号效果比较好,如果本地电台信号比较强,可以用缩短天线的办法,使收音的时候出现一些沙沙的噪音,调整磁芯或者电容使沙沙声最小就可以了。

通过调整,拉杆天线拉出20厘米长即可收到本地所有电台,收音机灵敏度不错,音质也很好(带输入输出变压器的低放,声音效果出乎意料)。

图:

楼主:
希望给打算改频的同学提供一点点帮助。

网友A:
向高手学习。如接上频率仪,是不是更好跟踪及调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高手学习。如接上频率仪,是不是更好跟踪及调整呢?

他这个收音机带一个信号指示表,很方便的。

手头没有扫频仪,中频曲线就没法调了。现在有个小问题,AFC开关不好用,打到AFC-ON的时候效果较差。

网友B:
好顶赞。不知道AFC原先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顶赞。不知道AFC原先如何?

原来也不行了。我记下几个中周的位置稍微调了一下没起作用,就复原了。

网友C:
那个电源看起来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源看起来怪怪的

自制的用20年了。

网友D:
高手就是高手谢谢了。那个调频本振的中心抽头您是怎么解决的,那个抽头是干什么用的呢,嘿嘿求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就是高手谢谢了。那个调频本振的中心抽头您是怎么解决的,那个抽头是干什么用的呢,嘿嘿求科普

那个抽头俺根本就没理他!
没电路图,结构又比较紧凑不愿意大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也不行了。我记下几个中周的位置稍微调了一下没起作用,就复原了。

原来没调乱以前是可以用的不清楚的台拨到左边就清楚了,后来拆掉一圈本振以后就不顶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没调乱以前是可以用的不清楚的台拨到左边就清楚了,后来拆掉一圈本振以后就不顶事了

开关上面的标牌没有了,是不是AFC?

网友E:
我有台车机也是鬼子频道,准备按照该方法改频,先谢谢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台车机也是鬼子频道,准备按照该方法改频,先谢谢拉啦!

估计是吧,有个别台不清楚的时候拨到左边就清楚了,肯定是跟踪之类的开关。我调整 笨振线圈以后就不行了

网友F:
我也有一台  型号是sony   icf-p2  从来没见过的型号   fm  am  sw  三波段  灵敏度超高  可惜是日频   请问能改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台  型号是sony   icf-p2  从来没见过的型号   fm  am  sw  三波段  灵敏度超高  可惜是日频   请问 ...

大胆,小心地改.如有点怕.可分几次完成.每次移几个MHZ.然后又把灵敏度调回到最高.一步一步移频率

网友H:
楼主热心助人,改频过程描绘的言简意赅!高手,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热心助人,改频过程描绘的言简意赅!高手,赞一个!

多谢夸奖!

网友F:
我把高放和本振都减掉一圈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日本的调频收音机,使用低本振,即振荡频率比电台频率低10.7兆,而我国的调频收音机为了躲避日本电台、电 ...

因为机主改过线圈,原来本振的频率我已经没法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把高放和本振都减掉一圈行吗

应该是可以的。
我这个高放的线圈没动,仅仅调磁芯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先不动,根据跟踪情况再决定。

网友:
我的两个线圈是空芯镀银线的, 是不是应该先把本振去掉一圈, 再调高放线圈距离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大胆,小心地改.如有点怕.可分几次完成.每次移几个MHZ.然后又把灵敏度调回到最高.一步一步移频率

谢版主指点  本振减掉一圈再拨动匝间距已能收到FM105MH   可是再也没法调高了  我可不可以再减掉一圈呀 ,
//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日本的调频收音机,使用低本振,即振荡频率比电台频率低10.7兆,而我国的调频收音机为了躲避日本电台、电 ...

这个问题值得注意!要先测量,(测量本振)做好准备,再动手!
值得研究一下!
不要用国产机的形式,去惯性思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版主指点  本振减掉一圈再拨动匝间距已能收到FM105MH   可是再也没法调高了  我可不可以再减掉一圈呀 , ...

减一圈好象又危险一点.因我发现有些外国机真家伙是用纯银线绕的线圈

我个人有个想法;您用相同直径的漆包线绕个线圈直径少3mm左右的线圈代入.这可保存原线圈.保险

点稳当点.成功了你再决定是否要剪原来的代入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这都不是数显机吧?

网友(2014-05-13):
师傅能帮我修下索尼 ICF-C240  论坛收来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