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逆变器为什么有的用铁芯.有的用磁芯做变压器.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4-04-03):
(图片)

网友A:
铁心的是低频  50HZ左右,磁芯那种是属于高频的,10K以上的。所以两者磁通量是不同的,所以就选着不同的材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心的是低频  50HZ左右,磁芯那种是属于高频的,10K以上的。所以两者磁通量是不同的,所以就选着不同的材料 ...

哦知道了.谢谢. .我还有一点不明白.不管用铁芯还是磁芯的ups都标明是50hz.220v输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 .我还有一点不明白.不管用铁芯还是磁芯的ups都标明是50hz.220v输出的.

磁芯那种变压器是高频,出来后 还要二次变频的   呵呵

网友B:
LZ的UPS是正玄波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芯那种变压器是高频,出来后 还要二次变频的   呵呵

谢谢.那最终要变到50周.那只磁芯变压并不适合50周的交变电.最后还应有只铁芯变压器才对头.不懂请谅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最终要变到50周.那只磁芯变压并不适合50周的交变电.最后还应有只铁芯变压器才对头.不懂请谅解.

其实我说的也是个大致原理,UPS这东西 用到很多复杂的技术的,不能一句两句说得清楚的。自己多看有关的资料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UPS是正玄波输出的。

谢谢.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波形.是完美的正弦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说的也是个大致原理,UPS这东西 用到很多复杂的技术的,不能一句两句说得清楚的。自己多看有关的资 ...

谢谢兄台解答.我再学习一下.

网友B:
呵呵,是的。我的UPS就是这款,给监控系统供电,线性和开关电源都可以用,没有发热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的。我的UPS就是这款,给监控系统供电,线性和开关电源都可以用,没有发热现象。

哦对了.我观察几个小时发现这个机器工作时.功率管几乎微热.温升低.也没风扇.效率真高.很少见.

网友B:
是的,很好的一台电源,我的是1000W的,搞了个车上的大电瓶,基本上断电一天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很好的一台电源,我的是1000W的,搞了个车上的大电瓶,基本上断电一天没问题。

是的不错的机器.2个12伏的电并.串起来用.我是用外接变压器变成所需低压直流电.充当电源净化器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错的机器.2个12伏的电并.串起来用.我是用外接变压器变成所需低压直流电.充当电源净化器使用.

这是个好办法,不知低压端电源和电瓶供电,输出有杂波的可能。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