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将6N11换掉,各位认为什么管好些?

楼主(2014-04-04):
我一电子管前级末端那两只国产6N11,我觉得声音不怎么好,想换掉,想换一个价钱不高而且声音还可以的管,各位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
6N11管子很好,国货精品。其实,没有金耳朵,换其他管子也听不出差别。不要受大师的蛊惑,追求进口高价管。

网友:
楼上说得对,国产管,不改变屏压6N3,提高屏压6N1(中μ)都不如6N11.

网友A:
与6N11可以直接互换的是6DJ8,选择面比较宽,6N3、6N1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6N11可以直接互换的是6DJ8,选择面比较宽,6N3、6N1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我听GE5670(美国管)比6N11好听,我认为国产管的味道就像一杯白开水,没有什么味道的。

网友:
那你就换吧

网友B:
6N11系列管: 6H23   ECC88  E88CC   6DJ8  6922   CCa(西门子和德根的纯德系自主型号)
能直接换的,我知道的就这些。
其实北京6N11本身就有两种,一是大路货亮银屏的,另一种是少见的灰黑屏的,后者工艺、材料都是仿欧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11系列管: 6H23   ECC88  E88CC   6DJ8  6922   CCa(西门子和德根的纯德系自主型号)
能 ...

西门子和德律风根的管特贵,听说俄罗斯的管声硬,捷克的声太软,混胡,飞利浦的150元,声音还过得去,徘徊于西门子、英国大盾、飞利浦之间,下不了结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西门子和德律风根的管特贵,听说俄罗斯的管声硬,捷克的声太软,混胡,飞利浦的150元,声音还过得去,徘徊 ...

  大盾是飞利浦旗下的。欧洲企业,除了西德本土和北欧的几个之外,其余的幕后老板都是飞利浦

如果有条件的话,当然西门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盾是飞利浦旗下的。欧洲企业,除了西德本土和北欧的几个之外,其余的幕后老板都是飞利浦:v ...

我都觉得西门子好,便宜的200多元一只,贵的350元一只,真的很烧钱玩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都觉得西门子好,便宜的200多元一只,贵的350元一只,真的很烧钱玩意。

试试 安普雷斯吧 。其实也是飞利浦旗下的,多数生产仪器上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 安普雷斯吧 。其实也是飞利浦旗下的,多数生产仪器上的管子。

不错的牌子,我有点怀疑它不是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错的牌子,我有点怀疑它不是新的。

安普雷斯 早就不做管子了。西门子、德根也早就停产电子管了,大盾新管也是复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普雷斯 早就不做管子了。西门子、德根也早就停产电子管了,大盾新管也是复刻的....

至今我还是觉得GE 5670管(商家说是美国管)的声音不错,15元至20元一只,廉价好声,国产的6Z4整流管实用,4元一只;与复刻西电300B、274、贵族之声等比起来,没法比。看来想玩好的电子管,要舍得烧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今我还是觉得GE 5670管(商家说是美国管)的声音不错,15元至20元一只,廉价好声,国产的6Z4整流管实用 ...

GE公司不是美国还能是 哪的
5670便宜时,8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