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也能修得三波一折

楼主(2014-04-04):
       在深圳,特约维修部上门换热水器控制器的标价是二百元。
    星期一,外甥女家的“大森”7升平衡式热水器坏了:燃气阀打开了,但不跳火,排气扇也转得很慢。我25元换了控制器,好了。
    昨晚,儿子家的“万和”6.5升强排热水器也不打火了,还得我出马。
    第一波。打开水阀,除指示灯亮以外,没有任何反应。指示灯亮,说明电源基本正常,查水压开关,工作正常。按经验,那就要换控制器了。
    交流供电的热水器燃气阀可不都是3V的了,这台热水器用的就是24V的电磁阀,要按其工作电压选配控制器。
    第二波。运气不错,25元买到一模一样的控制器。不需改线,插上接头即可。
    可是,热水器不但没有正常工作,连指示灯都没亮,像没通电一样。怎么回事?
    单独给藏在水压开关下面的变压器初级通电,次级输出双12V,正常。直接短路水压开关,无效。难道这个小厂生产的控制器是坏的?去换一只。
    第三波。老板说:我们从来没遇到新卖出去的配件是坏的,你好彩头。
    换回来装上,好了?和上一只一样,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
最后修好没有啊?

楼主:
最后修好没有啊?
能给 出个主意如何检查吗、

网友:
查一下线的功能就知道了。加油

网友:
期待着。家里修这些东西都靠我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 出个主意如何检查吗、

还是找一下接线图为好,有时线的颜色不一定标准。

楼主:
          四、 一折。
      既然肯定问题还在热水器现有元件,那就继续检查吧。
      除去已经检查的可疑部分,还有两个传感器。
      测量固定在出水管上的防干烧温度开关,是正常接通状态,断开此开关,无反应。
      测量检查风机运转是否正常的负压开关,也是正常接通状态,断开此开关,指示灯闪动,终于有变化了。
      单独直接给风机送电,想看看负压开关能否自动断开。风机竟然不转!已经检查过风机绕组阻值正常,什么问题?用手转动叶轮,风机慢慢转起来并逐渐加速,负压开关也随之断开。
      检查1微法的风机启动电容,容量竟然只有0.12微法了。换好电容,接回连线,热水器工作一切恢复正常
      原来这台机器设计工作程序有所不同:水压开关启动后,不是同时启动风机和点火器,而是先只给风机送电,待风机运转正常负压开关动作后,才开始点火和送气。
    五、 最后一哆嗦。
     原厂控制器的质量肯定好过仿制品,既然问题出自风机启动电容,控制器可能是好的。重新接好原装控制器连线,通电开水,风机转了,点火器跳火了,但直等到自动停止工作,燃气阀也没有动作,看来原控制器已经有问题了。只好换新。

网友:
来学习的,对这个不太懂

网友A:
感谢下楼 主分享!!

网友B:
楼主的家伙还真全,我只有块万用表.

网友:
慢慢修吧,各处都要检查下,最好是保护那些断开或连接试试。

网友C:
楼主,我有一个万和的热水器,故障的原因是驱动燃气电磁阀的继电器触点无输出,这个电路板采用全部防水型的,不想更换主板,外加了一个24V电源,控制信号取了风机,用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换了储热式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有一个万和的热水器,故障的原因是驱动燃气电磁阀的继电器触点无输出,这个电路板采用全部防水型的 ...

这台机原装的控制器,也只是控制电磁阀的端口无输出,换一套就是25元,除非买不到,否则就不值得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下楼 主分享!!

以前都是我来这里求教,修好了电视机、卡座和电压力锅。
这次有一点心得,也和大家分享一下,也许什么时候遇到类似情况,就省得头疼了。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家伙还真全,我只有块万用表.

你是指电感电容表吧。也是最近为了调试分频器才买的。其实用不了几个钱,但比较方便。
搞的时间长了,常用的仪器仪表慢慢就会添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