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无线电>1/2--6N1功放的设计一文

楼主(2014-04-04):
最近看了一些帖有几个用1/2--6N1做整流,1/2--6N1做功放,也有双声道1/2--6N1的,为方便坛友查找特转该文供参考.

6N1作功率放大器的设计
俞锡良

    双三极管6N1(6H1П)的一个三极部分作甲类音频功率放大器时,能够输出200~400毫瓦左右的功率,在一间普通的住房内可以得到足够响亮的声音,而耗电量不大,故在简单收音机中常常用它作末级功率放大器。电路的形式如图1。另外一个三极部分可作为检波、电压放大或电源整流等使用。
〖图片〗宽342×高278
                                      表1
灯丝电  灯丝电  电压  电流   栅偏压  放大因数
   压(V)   流(A)   (V)  (mA)    (V)
    6.3    0.6     250   7.5   (600Ω)   35
跨导   最大屏  最大屏  最大屏  最大栅极
(mA/V)  耗 (W)  压 (V)  流(mA)   电阻MΩ
4.35    2.2     300      300      1
    6N1在电子管手册中给出的特性如表1,但我们并不完全按这样的工作状态使用,下面就来谈谈6N1用作功率放大器的具体设计方法。
    三极管功率放大器工作状态的分析
〖图片〗宽813×高733
    功率放大器的工作状态,利用图解法来分析最为方便。图2是6N1一个三极部分的“屏流~屏压”特性曲线族,它表示在各种不同栅偏压时,屏压和屏流的变化关系。
    如果确定了乙电供电电压为Ea,那么,因输出变压器初级直流压降不大,屏极电压Uao一般不低于0.9Ea。例如Ea为220伏,Uao即为200伏。如栅偏压为-Ec,则自Uao200伏处向上引垂线和-Ec特性曲线的交点P即为电子管的静止工作点,P点所对应的屏流即为Iao。当栅极加入一个交流信号,屏压屏流将沿着交流负载线AB的轨迹而变化。负载线的斜率为
ACBC=1;R
    其中Ra为交流负载电阻,也就是扬声器经过输出变压器反映到电子管屏回路的阻抗。
    因为扬声器的阻抗在中音频率时接近于纯电阻,故放大器的负载可看作纯电阻负载来考虑。
    栅极交流信号最大只能在Uc=0和Uc=-2Ec之间摆动,信号再大时,栅极电压将变为正值,会产生栅流引起失真。当栅极电压Uc在0和-2Ec之间摆动时,三极管屏流和屏压将在Ia最大、Ia最小和Ua最小、Ua最大之间摆动,输出的电流、电压波形如图2中所示。
    交流输出功率P出为输出交流电压和电流有效值的乘积,可用下式计算:
P出=(Ua最大-Ua最小)22×(La最大-La最小);22×1
   =(Ua最大-Ua最小)(La最大-La最小)8000    (
    其中P出的单位为瓦,U为伏,I为毫安。
    由于三极管特性曲线下部弯曲,故输出屏流的下半周振幅比上半周小,会产生失真。失真的大小和特性曲线下部弯曲部分利用的多少有关。Ia最小越小,则负载线下端B点越位于特性曲线下端的弯曲部分,失真将越大。图中eo代表Uc=-2Ec特性曲线与横轴交点至Ua最大之间这一段电压的大小,我们可以用eo与Uao的比值β(=eo/Uao)来表示特性曲线利用的程度。β=0时,特性曲线被充分利用了,但失真也最大。一般β是选在0.05~0.15之间。
    正负半周不对称的失真波形主要包含有二次谐波,因此失真度可以只用二次谐波失真表示。即失真度
γ=γ2=12Ia最大+Ia最小-2Iao;Ia最大-Ia最小               ?
    如用直尺量得AP和PB的长度,并求得AP/PB的比值,则失真度就可用图3直接查出。
〖图片〗宽516×高296
〖图片〗宽444×高399
    放大器的输出功率和失真的大小与负载Ra与电子管内阻Ri的比值有关。图4表示了三极管作功率放大时输出功率与最大输出功率的比值(P出/P最大)、及失真度与Ra/Ri的关系。Ra/Ri可用a表示,称为负载系数。从图中可以看出,当a=2时,可得到最大输出功率。a<2时,输出功率下降很快,而失真度增大,a在2~4之间可得到较大的输出功率和较小的失真。
    此外,选择工作点P时,应该使UaoIao的乘积不超过6N1所允许的最大屏极损耗功率,图2中曲线MN为6N1最大屏耗2.2瓦的轨迹,P点不应位于MN之上,但负载线段落到MN之上是可以的。
    至于屏效率问题,因对6N1的交流小功率放大器来说,并无多大意义,故略去不谈了。
    设计方法和步骤
    1. 屏极电压的确定
    我们可以先从确定屏压Uao开始,Uao用得较高,可以使输出功率增大,但不能超过6N1手册规定的最高屏压300伏。
    在简单收音机里,为了经济,减小电源变压器的体积,乙电源电压用得较低,一般约在180~220伏左右,故Uao可选择为200伏。
    2.负载的选择
    负载电阻主要根据输出功率和失真度的要求来选择,前面曾谈到负载电阻宜选得大一些比较好。
    但是负载系数大了以后,在输出功率桐同时,栅极推动电压也需要加大(这从下面公式3可以看出),即所谓功率灵敏度降低了。因6N1作功率放大器是用在简单收音机里,整机的增益是较低的,因此,希望功率灵敏度高一些,对失真度来说,要求尚不太严格,最大功率输出时有10%左右的失真度也是允许的。此外,6N1的内阻比专门作功率放大的三极管大得多,如果负载系数选得大,为了保持低音的效果,输出变压器初极的电感量要求也大,这将增加输出变压器的成本和体积。从以上各种因素来考虑,6N1的负载系数选在1~2之间是比较合适的,最常用的负载电阻为10千欧。
    3.求工作点,作负载线
    以上确定了Uao和a或Ra以后,可以按下式算出栅极最大输入信号的峰值:
Uc=Uao(1-β)μ×1+a;2+a
=Uao(1-β)μ×Ra+Ri;Ra+2Ri                (
    这Uc也就相当于所应取的栅偏压Ec。
    其中β可取0.1,
Ri=μ/s=35/4.35=8.1千欧。
    我们以Uao=200伏,Ra=10千欧代入,可算出:
Uc=Uao(1-β)μ×Ra+Ri;Ra+2Ri
    =200(1-0.1)35×10+8.1;10+2×8.1=3.56?
    取Uc为3.5伏,这样作图时较为方便。
    在图2中自Uao=200伏向上引垂线,与Uc=-3.5伏曲线相交于点P,即为工作点,此点水平线所对应的Iao=6.4毫安。P点位于MN线之下,没有超过最大屏耗。
    作负载线:自P向左任取△Ua=40伏,再向上取△Ia=40伏/10千欧=4毫安,得O点,连接OP即得Ra=10千欧的负载线AB。
    4.计算输出功率
    自A点读出Ua最小=118伏,Ia最大=14.6毫
    自B点读出Ua最大=254伏,Ia最小=1毫安
    于是输出功率
    P出=(Ua最大-Ua最小)(Ia最大-Ia最小)
         =(254-118)(14.6-1)8000=0.23瓦
    或230毫瓦。
    5.求失真度
  γ=γ2=12Ia最大+Ia最小-2Iao;Ia最大-Ia
         =14.6+1-2×6.414.6-1≈10%
    如果要失真小一些,可将β取得大一些,重新计算。
    6.电路元件的计算:
    阴极电阻Rk=EcIao=3.5;6.4×10-3=547欧
    可用标称值为560欧,功率1/2瓦的电阻。按最低工作频率fH时的容抗不大于Rk的1/10的原则,计算阴极旁路电容Ck的数值,如取fH=200赫,则
Ck=102πfHRk=10;2×3.14×200×547=14.5微
    Ck可选用20~30微法的电解电容器。
    Rc可按手册规定的最大栅极电阻1兆欧使用。
    屏极电路中的C为滤除高音噪音及改善频率失真之用,可选用0.001~0.006微法的纸质电容器。
    简单收音机的电路种类较多,前级的增益有大有小。如果前级增益小,6N1的输入电压低,则负载系数可取得小一些,可使a接近千1,并在不超过最大屏耗的条件下,将屏流Iao取得大一些,这样可以提高功率灵敏度,失真也不致增大。例如:当Uao=200伏时,选Iao=10毫安,Uc=-2.75伏,Ra=8千欧,则可得P出=208毫瓦;γ=7%,与前例相比,输出功率降低不多,而失真减小了。因6N1本身的工作电流并不大,工作点的屏流略提高几个毫安,并不致显著增加电源变压器的负担。
    如果前级增益高,6N1的输入信号电压较大,则可适当提高屏压,和加大负载系数,使输入信号能有较大的摆动范围,并获得较大的输出功率。例如:将Uao用到250~300伏,Ra用10~15千欧,则输入信号峰值可达5伏左右,输出功率的在300~400毫瓦以上。
    注:括号内为近似的英规SWG线号
    两个三极部分的并联使用
    若把两个三极部分并联使用,和单只三极管部分相比较,屏压不变,屏流增加一倍,内阻减小一半,负载电阻也应减少一半,输出功率可以增加一倍,输入电压和失真度仍不变。阴极电阻Rk和栅漏电阻Rc减半,旁路电容Ck及屏极电容C加倍。
    6N1用的输出变压器
    6N1的输出变压器设计方法和普通一样。但不要以为6N1的输出功率小,以及屏流很小,而把铁心用得很小,导线用得很细。这样变压器的直流电阻很大,效率就很低,6N1的输出功率本来不大,若在变压器中损耗很多,则输出到负载上的功率就更少了。此外,导线过细,机械强度较差,容易受损折断。所以变压器的铁心和线径仍和一般6P1或6V6的一样,这点和电池式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情况相似。
    6N1专用的输出变压器往往买不到,需要自己绕制。但也可以利用现成的其他变压器来代用。例如:电池管3S4的负载为8千欧,故它的输出变压器可以直接代用,栅压Uc按a=1设计。2P2(2П2П)的负载为15千欧,也可以将它的变压器直接代用,这时栅压Uc应按a≈2来设计。如果使用舌簧式扬声器,它的阻抗恰好是10千欧,则可不要输出变压器,直接接入屏极电路就行了。
                                  表2
  铁心         初级             次级
(毫米)2
           圈 数  直径(毫米)  圈数  直径(毫米)
ш-12×12   2300   0.09(43号)   47    0.41(27号)
ш-14×14   2800    0.1(42号)    57    0.51(25号)
ш-16×16   3600    0.1(42号)    74    0.62(23号)
ш-20×20   4200    0.12(40号)   86    0.8(21号)
    表2为6N1配用的输出变压器,采用几种不同铁心的绕制数据。初次级阻抗比都是10千欧比3.5欧,效率都在约83~84%左右。其中铁心小、圈数少的只是为了经济,低音效果较差一些。铁心用顺插法,即E形片在一起,I形片在一起,用一张很薄的电容器纸垫入作空气隙即可。(俞锡良)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资料。收藏起来。

网友:
感谢于兄分享十分好的6N1资料!

网友(2014-05-04):
电路设计思路好啊,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