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指点一下电子管前级的改装?

楼主(2014-04-05):
想将如图的电子管前级的整流部分改成用复刻西电的274B整流,原来是6Z4整流,求复刻西电的274B整流滤波的电路图,最好能有搭棚的简易图,

楼主:
美星 铭达 MC-7R 前级 是274B整流的,不过价钱太贵,2900元,

网友:
这个就没必要改了吧。再改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前级用6Z4旁热管好点,高压上得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改不改都一样,玩高保真最主要还是音箱

音箱 是一方面,前级对声音也有影响,

网友B:
这前级实在不行,感觉就一最简单的SRPP电路,用料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前级实在不行,感觉就一最简单的SRPP电路,用料也不行。

你认为什么电子管前级好些?

网友:
我才装的前级还不错,图是网上找的。

网友:
前级还是电容要好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心理因素很大。
可以做一个黑盒实验,同样的放大或者前级电流,用不同的电子管整流,甚至用晶体管整 ...

人家试过的,换274B后,声音好了很多,你的想法很有意思,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的想法有意思,举个例子吧:
国外,一些药品的实验,都要做双盲实验,也就是说,心里作用都会影响 ...

我说你的想法可行,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当274B换上后,声音会好。这274B要用贵族之声或西电复刻的,一般的274B还真不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不定某个时候有坛友真的换贵族之声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不用求电路图,照5Z3P的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求电路图,照5Z3P的改就行

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