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和检测,反思 许老师 100K电桥

楼主(2014-04-05):
许老师   100K电桥 我看了 很多页

上网 搜索 相关知识

反思 商品化的价格 为什么 特别高

感觉 有一些 宏观 的东西 还是要有个意识

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

标准

科学制订测量方案

虚拟仪器

可以看看 以下 方面的 东西

一 标准

标准   实验室仪器和设备质量检验规则

标准   STZ3型电子测量仪器用电源连接器

标准   交流电桥

标准   GB/T 3930-2008 测量电阻用直流电桥

标准   GB 3949-1983 实验室直流电阻器

标准   GB/T 9090-1988 标准电容器

标准   GB 11463-1989 电子测量仪器可靠性试验

标准   GB 12115-1989         高频信号发生器测试方法

二 文章 以过程为主

电子制作 杂志的 2011 06 示波器 模拟部分电路 解析和仿真 ;;分别说明电路作用

电子制作 杂志的 2011 07 自制 功率表 第46页 图2

三 仿真

eda ,让你的成果 更容易被优化 进化的

开源 ,软件不收钱,可以用于商业设计的 kicad

电路的计算机辅助分析:MATLAB与 PSpice应用技术

模拟电路的计算机分析与设计Spice程序应用

电路设计与仿真:SPICE电路分析

四 整体

电子测量仪器设计/电气信息学科创新人才培养系列

测量电子电路设计——模拟篇 719条评论(日)远坂俊昭 著,彭军 译

测量电子电路设计——滤波器篇 671条评论(日)远坂俊昭 著,彭军 译

目标跟踪系统中的滤波方法

ADI实验室电路合集(第1册)

ADI放大器应用笔记(第1册)

ADI模数转换器应用笔记(第1册)

运算放大器噪声优化手册

数据采集和数据测量:专用集成电路原理和应用

高速数字电路设计与安装技巧/图解实用电子技术丛书

真实世界的Python仪器监控:数据采集与控制系统自动化

4- 电源

开关稳压电源的设计与应用 [平装]~ 长谷川彰 (作者), 何希才 (译者)

4-

电子微连接技术与材料

五 更多 测量角度

电气测量(第4版)

电子测量仪器(第4版)[当当]

网友A:
商品电桥真正精准稳定的价格贵啊
这中间软件开发成本占了一半
商品电桥所有器件是批量采购 应该是有协议性能要求的  所以器件价格也不可能便宜
加上模具  加工 中间环节利润 广告 售后服务 等等  产品价格自然会高
再则交流电桥不管你怎样设计 不可能说谁最精度  这中间有测试条件不同测量值会不同
另外测量中受到干扰  测值跳动无法避免  极限测量跳的更厉害
仪器所用器件是非理想器  你再怎样软件校正  也只能校正某几个点   不可能全程校正
所以说 能做到主量程基本准确  超量程参考就ok  付参数可以说只能测个大概
谁家电桥都不敢说我的付参数是可靠可信的   即使是安捷伦也是同样
有钱人大可买高档商品桥  省心省力还可以上坛YY一下
无米的爱好者又想学习电桥知识   自己DIY也是一种选择  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乐在其中

网友B:
能做到主量程基本准确  超量程参考就ok  付参数可以说只能测个大概
谁家电桥都不敢说我的付参数是可靠可信的   即使是安捷伦也是同样
+++++++++++++++++++++++++++++++++++++++++++

商品电桥都有副参数精度,并不是个大概,都有指标。HP(Agilent) 的电桥手册中,对副参数精度以及所有影响结果精度的因素做了非常详细的论述,它家电桥精度表格很长,每一个因素比如测试电平、偏置、频率、频率引起的附加因素、夹具、线缆长度等等都列入表中,任何一个量程在给定情况下的精度都要计算半天,你以为安捷伦没有做过详细测试就错了。

网友:
另外楼主说商品电桥价格高的说法也不正确,安捷伦这样的一线品牌价格高,咱国产山寨的价格还是平易近人的,一台 TH2811 也就是一千多人民币,还没有一台万用表贵(同惠自家万用表三千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商品电桥真正精准稳定的价格贵啊
这中间软件开发成本占了一半
商品电桥所有器件是批量采购 应该是有协 ...

说的没错  可能我表答不清
付参数的精度是有条件决定的
在不同条件下 付参数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没有绝对值

网友:
电桥这东西要的就是要相对普通万用表更准确而设计的,所以价格更高是很正常的,当然我指的是同样精度下的比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做到主量程基本准确  超量程参考就ok  付参数可以说只能测个大概
谁家电桥都不敢说我的付参数是可靠可 ...

你对LZLZ的说法理解错了。
我们常说的电桥的副参数的确是看个大概,并没有“很精确”要求,因为电桥副参数不易达到高精度。

楼主:
大神们 讨论的 副参数  什么的。 我长知识了。

我的原意 只是说 简易的 仪器 ,是给我们一个 参考值,

可以通过  2个 不同器件的 多次读数后 对比 ,观察他们的变化 来推测 性能的变化

而不是绝对 精度。

当器件 的误差 , 包括 线路 走线 微小的 电气特性,  2者 综合 后 ,

最后还是 落到 电路上波形 变化,,

或者是 电压  通过 自制 符合 当前 电路特性,简易的 比较器 , 锁定 来 看,

钱少 就要 有 钱少的玩法 。

楼主:
比如   电源波纹 检测 的小板 几十元钱  是不是 40元 我忘记了

自制的 精度 就别 要求 5% 以下的 ,别忘了 精度 一般是 整个量程的要算的,

个人自制  也许局部可以 到好一点 。

加上 环境变化,

自制的  软件 校正 会有多全面 ? 软件开发 本身代价高。

代价更高的是 过程检测仪器 价格是 万用表 点测量的 若干倍,甚至是 有 数量级的变化

有钱玩的,有时间?有精力?

偶尔玩的 质保怎么办?

商品化的  仪器 价格高,但仍然是 综合代价 较小的。。。产业化的成本低,是进化选择的结果

楼主:
钱少 就要 多动手 多动脑

搭建 有针对性的 小板子,减低复杂性,加大误差,定性分析

比如, 电压 的 波纹  改为 对 电压 3个点的测量,

先万用表测试 得到  平均值

预期的电压 为中心点,上下波动  的上下限 给 2个 参考   看波动是否超出,

多次调整 ,比如 看  5%超出多少,进一笔 测量 超出次数

省钱 就要 多麻烦。用在 实际使用次数不多的情况,

用得勤快。就是专业使用了,  就去买专业的仪器,保障专业水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对LZLZ的说法理解错了。
我们常说的电桥的副参数的确是看个大概,并没有“很精确”要求,因为电桥副参 ...

许老师辛苦,呵呵,顶许老师。

楼主:
这也是 把 示波器 的过程测量   ,精度高,范围广。

降低精度 ,和 范围,,

简化到 到  对该关键点 点的测量。

价格 也低了 1个数量级 ,通用性 也 收到极大限制。

思想是 一致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许老师辛苦,呵呵,顶许老师。

我不是 许,呵呵,这里 也再次表达 对他 开源 实践 的感谢。

我也学了很多。

站在前人的肩上,看得更远。

自由万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 许,呵呵,这里 也再次表达 对他 开源 实践 的感谢。

我也学了很多。

xjw01是许老师。。。。。

人家回复的是xjw01,也就是许老师。

网友(2015-09-12):
商品要考虑狠多因数。只考虑自己实验环境下的精度,而不考虑用户的实际 测量环境、习惯,,做出来的东西只能是DIY 的实验品,距离商品 还很大的差距。。。更不要和知名品牌的商品相比。

网友(2016-05-23):
东西还是很好的。

网友:
精度比较高吧

网友:
帖子实在看着累人,为什么楼主打字要多打一个空格?多打那么多回车?楼主要表达的意思和立场到底是什么

网友:
和楼上同感

网友:
产品不能只是看物料成本,那事情太简单了,商业有商业的规则,省钱自己diy挺好

网友(2017-05-07):
不太明白楼主想表达的意思。。。

网友:
也是搞不清楚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