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60A的音调负反馈是如何实现的?附图

楼主(2014-04-05):
(图片)

网友A:
现在做胆放----反馈也可以参照这个电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做胆放----反馈也可以参照这个电路-----很好

请问高音是如何衰减的?

网友B:
分析一下供参考.
两个1,8K电阻与440欧+0.2μ并联到输出变压器次级的两端,音频信号要在其上产生电压降.通过两1.8K电阻分压取其1/2,到0.2μ,它对高音频容抗很小所以左边1.8K上面的高音成分被0.2μ短路,信号集中到47K电位器上,又高音频电压通过0.1μ,回授到6N2的阴极上又抵消了一些高音.在电位器上可以调制高音的增减,其次上述两个电容对低频电压降只能回授到6N2的阴极,其阴极是和音调网络串联的也就是负反馈,能减少失真与噪音.3300P是负反馈电路里的元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分析一下供参考.
两个1,8K电阻与440欧+0.2μ并联到输出变压器次级的两端,音频信号要在其上产生电压降.通过 ...

这部分器件----选择摆放位置-----本人感觉很重要,------放置不好-----事得其反反(元件多---容已引来杂音),。-----是否---请师傅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器件----选择摆放位置-----本人感觉很重要,------放置不好-----事得其反反(元件多---容已引来杂音 ...

有同感,打字慢,还得对照思考,没看到贵帖见谅.

网友:
这种反馈式音调听起来比衰减式音调要柔和点。

网友C:
分析音调调节电路时,把电位器中心接头分别连接到到最左和最右就容易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音调调节电路时,把电位器中心接头分别连接到到最左和最右就容易明白了。

理解了,画成下面的等效电路就直观了。要听低音时,把高音负反馈至前级,反过来道理一样。
谢谢斑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器件----选择摆放位置-----本人感觉很重要,------放置不好-----事得其反反(元件多---容已引来杂音 ...

好像关系不大,160A音调电路是在那种排架上面,走线很随意,但是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析一下供参考.
两个1,8K电阻与440欧+0.2μ并联到输出变压器次级的两端,音频信号要在其上产生电压降.通过 ...

没看明白,不好意思,谢谢打这么多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不好意思,谢谢打这么多字。

对照电路图逐段逐字的看会明白的.

网友D(2017-07-09):
想去掉音调及负反馈,是不是只要把红框里的零件去掉?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想去掉音调及负反馈,是不是只要把红框里的零件去掉?有什么要注意的?

6N2阴极电阻只保留2.2K部分即可。顺便指出,该音调控制电路,一端是喇叭,另一端是6N2阴极,都是低电位、低阻抗,不会引起什么噪声。需要注意的是收音机中波段音频范围很窄,这个控制电路不能往现代功放上照搬。

网友:
引用 网友C:
6N2阴极电阻只保留2.2K部分即可。顺便指出,该音调控制电路,一端是喇叭,另一端是6N2阴极,都是低电位、 ...

谢谢版主

6N2的560电阻、25U电容要不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