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坛感受之五 维修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4-04-06):
虽然已经入了一个用FPGA做的5M信号发生器,但总感觉那个东西没有壳,感觉稳定性和波形不是太爽(主要还是心理作用),看见坛子里有人出学校里收的信号发生器,虽然是国产的,但频率最高能到5M,价格也比较低,心动了,虽然卖家告知壳有点摔坏,还是拍下最后一个。东西入手后,发现壳摔坏了一些,预期之内,开机居然除了指示灯亮,其他没反应,东按按,西按按,终于还是让数字显示部分有反应了,而且调整频率这些也有反应了,松了口气。盖子由于摔等问题,没盖好,干脆脱了看看。
把外衣一脱,心情又沉重了,整个电路板中心位置,解决烧焦状态,上面很多电阻已经烧成骨灰色了,还有一些电阻除了引脚部分,已经完全炭化为骨灰,整个电路板上绝大多数电阻都是1/2W和1W的电阻,前面的维修者居然用1/8W和1/4W的电阻替换,换上去的全部火化牺牲。
先尝试着在看上去像供电部分(事后证明是信号输入部分电阻)的部位,该部分板子已经烧黑,一个电阻已经失踪,一个已经炭化,换了两个2W的电阻(图1中左侧最大两个),通电几秒后,开始有烟升起,赶快断电,还好是2W电阻,否则又火化了。不敢大意了。仔细检查,发现图1中最上侧那排电阻全部牺牲,那一排的8550、8050有的爆了,有的内部不通了,手上没有这些电阻和三极管,那些烧毁的电阻也看不清阻值了,还好电路图上有标大小和型号,去城隍庙采购了一堆电阻和三极管。
也该自己太相信电路板上标注的,没仔细分析,买回来准备换的时候才发现,标注36欧姆的电阻全部是51欧姆,可怜我买了近50个36欧姆的一个没用上,还好51欧姆的买了10个,可恨的设计者和实施者!!
经过对电路分析,发现该部分电路就是一个推挽放大电路,由4个80508/550并联,前面由一个8550/8050进行放大,8050并联部分三极管和电阻部分完好,8550部分三极管全部牺牲(图1中上部第二个是烧爆了的),为8550放大的8050好像还是好的,但一接上,通电也迅速电阻冒烟,尝试接了一个8550和相关电阻上去,也冒烟。没有办法,将全部8550和相关电阻换好,通电后,发现所有电阻都开始发烫,赶紧关机。再次仔细测量,发现提供8050放大的8550放大管(下面一排三极管中最左侧)也击穿了,将这些三极管全部换好。而且开始以为是供电的两个220欧姆电阻原来是信号输入,将这两个电阻断开,再次通电,终于放大部分正常了。
测试信号输入部分电压,发现两个输入端电压都很高,接近电源的正负15V,而且两部分电压差距比较大,再次检查,发现输入端前侧有2个1N4148进行均衡两端输入,测量发现,其中一个1N4148已经开路,从旧板子上换上一个,发现两个输入电压基本一致了,再接入放大部分,通电后,放大部分有温度,但已经不再冒烟,温度基本可接受,以为到此为止,维修完毕。
将频率计接上,发现OUT输出端无反应,接入TTL输出端,发现频率与发生器显示的频率基本一致,差距不大,调整信号发生器频率,频率计能随之改变。再次检查信号发生器,突然发现一个可调电阻温度比较高,还好它阻值较高,否则肯定冒烟,测其上电压也比较高,输出到放大电路的信号就是从它上面再检查其连接的三极管9012,发现该管也已经击穿,拆下发现其也破肚了。查询发现可用8550代替,用8550代替后,输出电压降低,而且放大部分基本没什么温度了,只是换上的8550还有一点温度。再次用频率计接入OUT端,终于有频率输出了,接入示波器,也有三角、正弦、方波波形输出了,输出幅度也可以调整,这下终于可以认为维修完成了。
维修这个信号发生器,感触很多,国产设备设计存在很多不合理地方:
1、用多个小功率塑封三极管组成放大电路,而且前端承受较大功率的部分也用小功率塑封三极管,造成连锁烧毁多个元件。估计是因为前级9012击穿,造成后端放大电路三极管、电阻损坏,如果加入合适保护电路,就算一个保险管,也不会损坏这么多元件,有偷工减料嫌疑。
2、实际使用的元件与电路板标定的参数不同,造成维修困难。
3、以前维修者没仔细分析问题,简单使用小功率电阻替换损坏部件,造成更多损坏。
总结而言,国产很多东西,确实不如洋垃圾,当然也有好的,如以前入的老大华电源,还是不错的。一句话,国产设备,谨慎购买,当然价格还是比较好,毕竟这个东东最高输出频率可达5M,输出波形还算干净,频率显示也还算准确,一般使用也够了,洋货一般不只这个价格,对于我这种投入有限、使用范围要求不是太高的人而言,还是可以接受的。

放大电路部分惨象

放大电路部分惨象

放大电路部分惨象

放大电路部分惨象

放大电路维修后

放大电路维修后

更换下的电阻三极管

更换下的电阻三极管

正弦波

正弦波

三句波

三句波

方波

方波

楼主:
刚才看见隔壁坛子里出一个国产的信号发生器+频率计(这个也带频率计功能),价格比这个贵1倍多,想想还是划算了。

网友A:
很好很好楼主技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很好楼主技术很高

谢谢,只是一些粗浅技术,喜欢折腾而已。

网友B:
楼主的技术高,还我恐怕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技术高,还我恐怕放弃了

不是技术高,只是一种坚持。

网友C:
还好,我也买了一台清洗下电位器即可,但是5m输出的方波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好,我也买了一台清洗下电位器即可,但是5m输出的方波不正常

你运气比我好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运气比我好啊

请问你这块发生器测试5m方波能出方波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这块发生器测试5m方波能出方波吗?谢谢!

我测试了下,1.3M多的时候已经看上去不方了,快接近正弦波了
将就用吧,我看了很多1M的信号发生器都不止这个价格,我再试试我的DDS信号发生器,合适再上图。

网友(2015-12-08):
电流怎么这么大,都碳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