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测了一只高Q线圈,有点怪

楼主(2014-04-06):
前段时间99版主送来了两只他制作的高Q线圈让我用惠普Q表测一下在中波范围内几个频点的Q值,上星期测了其中用磁环做的那只,测试结果显示这只线圈性能非常好!这只线圈的性能前几天已经在本坛发表了。
今天又测了另一只。
这只线圈是用0.04X660股李兹线绕制的,具体绕制数据还是请99版主发上来吧。
这只线圈的Q值指标有点奇怪,下面就是测到的数据:

频点(KHz)                        Q值

500                               1054

600                               1144

700                               1197

800                               1224

900                               1195

1000                              1101

1100                              880

1200                              680

1300                              740

1400                              800

1500                              780

1600                              750

1700                              750

奇怪的是在1200KHz频点出现了Q值的最低点,也不知为什么,怕测错了反复测了几次,没错,不知诸位有什么高见?

网友A:
1200频率是否与附近金属或仪器谐振了?离边上仪器再远些试试,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0频率是否与附近金属或仪器谐振了?离边上仪器再远些试试,猜的。

等我再试试。
照片中线圈是平着放的,我把线圈立起来测还是1200KHz频点Q值最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我再试试。
照片中线圈是平着放的,我把线圈立起来测还是1200KHz频点Q值最低。

因为这个线圈毕竟是个大家伙,磁场也大。

网友B:
查了一下其它同样线圈存档数据,都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C:
李版回郊区放假玩机?o(≧v≦)o

网友:
没有看出端儿来

网友D:
从图片上看,相对于磁环绕的线圈,这只花篮式线圈圈数多,用线量大,分布电容自然也大。会不会是随着测试频率的提高,分布参数对线圈Q值的影响也逐渐变大,造成线圈Q值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其它同样线圈存档数据,都没有这种情况。

我也纳闷,怕测错了,反复测了几次,还是这个结果。等给你送回去你测测看,如果你测不是这样那就是我这里环境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李版回郊区放假玩机?o(≧v≦)o

是在昌平我的实验室,抽时间测测99版主做的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图片上看,相对于磁环绕的线圈,这只花篮式线圈圈数多,用线量大,分布电容自然也大。会不会是随着测试频 ...

如果随频率升高Q值下降也正常,可这线圈Q值低了又高了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纳闷,怕测错了,反复测了几次,还是这个结果。等给你送回去你测测看,如果你测不是这样那就是我这里 ...

应该不是环境问题,也许是线的问题

从图中可看出有一半线圈颜色较深,是因为用它绕过蛛网线圈没成功,(涂过指甲油)而后又绕的花蓝。

网友C:
有抽头吗?量量线阻摇摇甲油层绝缘电阻看有没有收获,是不是那一半线圈分布电容与一个寄生电阻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抽头吗?量量线阻摇摇甲油层绝缘电阻看有没有收获,是不是那一半线圈分布电容与一个寄生电阻造成的?

没有抽头,99版主说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