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做6P14单端,三极管接法。

楼主(2014-04-06):
      前段时间偶得6P14一对,故把6P1单端拆了利用原套牛改做6N3+6P14,但试听调试时不慎短路,导致嗡嗡声不绝,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重装回6P1正常,这两天趁着清明假期,决定再做6P14。
    翻出以前淘回来做集成块的机箱,X宝回来的牛,一阵打孔置牛焊接,图纸用的还是大众化的胆X轩的那张6N3推6P14,容阻原件用原来搭焊出嗡嗡声的那套,焊接完成后忐忑试机,没有了嗡嗡声!看来上次搭焊肯定是出了问题,技术不行查不出来而已。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开机10S左右有类似防空警报式的汽笛声,心想可能是输出牛的初级接反了,满怀信心的对换再试,依旧存在.....恰逢清明,不禁悲从心来,看来装机没看黄历,莫非真玩不起6P14了。
    静下心来想想,检查一番,无虚焊,无短路,电压没有明显误差太大。翻开前篇制作失败细看各位前辈老师的指教,试着拔下6N3,开机,汽笛声没有了!心想莫不是6N3的问题?手上6P14只有一对,但6N3却不少,一边感叹看来上次是6N3坏了一边感慨自己运气那么好,挑中的是上次坏了的那个6N3,看来可以去买彩票了,重新插上个新的6N3, 果然!汽笛声还在!看来还真是缠上我了..清明啊....
      重新静下心来,从头到尾细想一遍,再一次仔细检查了焊接,不出意外的还是没发现问题所在,用先下流行的话说,就是毫无PS痕迹。看着那个拔下来的6N3,前级,6N3,前级,自激,啸叫?突然灵光一闪,莫不是大回环反馈的问题?!去掉大回环,再试机,汽笛声没了!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电源牛的功率也不大,再加上听说三极管接法对输出牛要求相对较低,不明真相的菜鸟觉得正合适,干脆接成三极管接法!
    又是一番更改,细调,最后在机箱上搭一根底线,最大音量距离喇叭10Cm才听到,至于音质音色,各人境界不同,各声入各耳,适合自己当下就行,自觉比6P1生动活泼多了,低音也有弹性,听陈洁丽和君歌,娇媚婉转。
     最后附图几张,顺便想请教下,是否因为我第一次制作短路的时候引起两支6P14参数差异过大才会有汽笛声呢?貌似听说在石机上不配对会有类似这种现象,唉,还是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悬疑,看来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在搞对6P14,改回去试试了.......

网友:
下载了,有时间试试。

网友:
我今天下午调试6g2p推6p3p时,也出现楼主所述状况,开始以为管子有问题,后通过调整反馈电阻的值,将问题解决,反馈电阻由1k改成8k。

网友:
不一定是管子的问题,讨厌的自激噪声,高频是刺耳的吱吱尖叫声,低频是呜呜的汽船声,以及嗡嗡的交流声.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二次装机消除了一些不利因素,且用合适的负反馈抵消了波形的畸变,达到了预期效果.
两支6P14参数差异不是决定因素,但在其他因素影响下,综合起来可能会自激,排除其他即便管子有差异也不会自激.至于嗡嗡交流声的产生更为复杂,可以参见有关帖.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导,受教了。

网友A:
6p14第九脚接入一个开关,选择功率管的三级管--五极管状态,岂不快哉?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14第九脚接入一个开关,选择功率管的三级管--五极管状态,岂不快哉?

有此意向,奈何小地方此类开关难寻,且听且寻之。

网友B:
请问,6P1与6P14都用三极管接法,声音的差距大吗?

网友C:
呵呵,还需努力啊,10CM听不到噪音也是有点严重了,应该要到耳朵贴上喇叭只听到丝丝的白底噪音才好,我到刚刚做了台6N8P串接推6P3P三极管接法单端,输出功率是2.5W。呵呵,耳朵贴到喇叭电位器到最大喇叭里就丝丝的白底噪音,很轻微,须仔细辨别。但是就是接上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就来问题了,一接上仪器喇叭里就有有线广播的信号,接CD,电脑,MP3都很正常,我都傻眼了。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6P1与6P14都用三极管接法,声音的差距大吗?

6P1的三极管接法曾做过这个图,效果还不错,手上刚巧也有这对27的输出牛,也算是物尽其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还需努力啊,10CM听不到噪音也是有点严重了,应该要到耳朵贴上喇叭只听到丝丝的白底噪音才好,我到刚 ...

用的是CRC,如果用扼流圈的话,估计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D:
6P14三极接法效果非常不错,耦合电容0.33微法有点大,我用0.1微法高频非常透亮,加大到0.2微法,低频几乎听不出有什么改善;输出变压器最佳负载阻抗3.5K,输出功率1.9W,楼主的Vbb电压有点低,我做的机器用27厂收音机牛,二极管整流,CLC滤波,6P14(6BQ7、EL84)屏极对地电压258V。6P1三极接法输出功率只有1W,功率损失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兄用的是啥音箱

莞音的3寸全频DIY的小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6P14三极接法效果非常不错,耦合电容0.33微法有点大,我用0.1微法高频非常透亮,加大到0.2微法,低频几乎听 ...

感谢白版指导 友崽那边有几个0.1的小油罐 改天去顺回来试试 顺便再调下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老兄用的是啥音箱

拉斐尔3寸全频。灵敏度是90DB

网友:
一看就是忠实的爱好者。。

网友:
火牛和输出距离太近,交流声很难解决。。

网友F:
6P1与6P14都用三极管接法,声音的差距大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6P1与6P14都用三极管接法,声音的差距大吗?

从理论上说三极接法,束射四极管要好于五极管,但6P1三极接法功率只有6P14的一半,因此很少有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理论上说三极接法,束射四极管要好于五极管,但6P1三极接法功率只有6P14的一半,因此很少有人用。

谢谢白版,做6P14L 了

网友G(2014-05-16):
引用 网友D:
6P14三极接法效果非常不错,耦合电容0.33微法有点大,我用0.1微法高频非常透亮,加大到0.2微法,低频几乎听 ...

敢问白版,6P14和6P1三极管接法,输出阻抗各是多少?我看到13#的图纸  输出牛是5.5K的,合适吗?望指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敢问白版,6P14和6P1三极管接法,输出阻抗各是多少?我看到13#的图纸输出牛是5.5K的,合适吗?望指教!! ...

这个图纸是网上偶得,全文如下。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敢问白版,6P14和6P1三极管接法,输出阻抗各是多少?我看到13#的图纸输出牛是5.5K的,合适吗?望指教!! ...

6P1三极接法5K左右,输出功率1W,6P14三极接法3.5K,输出功率1.9W。北京网友蔡老师用我的电路制作6P14三极接法功放,采用乐潘S1001输出牛,初级阻抗5.5K,次级8欧姆输出端接6欧姆音箱。

网友:
引用 网友D:
6P1三极接法5K左右,输出功率1W,6P14三极接法3.5K,输出功率1.9W。北京网友蔡老师用我的电路制作6P14三极 ...

哦。谢谢白版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纸是网上偶得,全文如下。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

谢谢,俺学习了。

网友(2014-08-24):
引用 网友D:
6P14三极接法效果非常不错,耦合电容0.33微法有点大,我用0.1微法高频非常透亮,加大到0.2微法,低频几乎听 ...

白板的方法很好,有时间试试我的6P14。

网友:
俺是来这学习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6P1三极接法5K左右,输出功率1W,6P14三极接法3.5K,输出功率1.9W。北京网友蔡老师用我的电路制作6P14三极 ...

请问白版6p14+6n2用5.5k输出的话电路如何调整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拉斐尔3寸全频。灵敏度是90DB

3吋全频再灵敏,低音部也出不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3吋全频再灵敏,低音部也出不来吧?

哦,这个自己感觉好就可以了。自己听这还行,低频有量感,还凑合吧

网友:
这管子本身功率小了,接成三极管接法功率更加小,三极管接法做得再好大概不够1.5W功率 ,本人觉得不太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白版指导 友崽那边有几个0.1的小油罐 改天去顺回来试试 顺便再调下电压

适量放高点电压功率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6P1的三极管接法曾做过这个图,效果还不错,手上刚巧也有这对27的输出牛,也算是物尽其用吧。

请问6P1接成三级管接法最大不失真功率是多大

网友:
您的牛群这样摆有干扰吗?

网友:
好东西啊 也想弄个

网友J(2016-10-11):
引用 网友H:
请问白版6p14+6n2用5.5k输出的话电路如何调整

同问,也正准备做6P14,手头有5.5k的老牛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同问,也正准备做6P14,手头有5.5k的老牛

输出变压器8欧姆端接6欧姆音响箱,或者在次级4欧姆绕组加绕25匝左右。

网友:
做得不错,就是电阻太差,换AB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出变压器8欧姆端接6欧姆音响箱,或者在次级4欧姆绕组加绕25匝左右。

谢谢版主!
另外,请教6P14三极管接法,双声道,龙华无线电厂DB-50-300的牛功率够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