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0V摇表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4-04-08):
论坛购得一摇表,500v金属壳的,到手用万用表测试,输出电压为1000v左右,以前用过摇表,只是从来没有测量过摇表输出电压,按理说500v的应该在500v左右,不知是否如此,我这个正常吗?

网友:
开路输出500v,测量的电阻越小电压越低

网友:
手摇发电兆欧表的输出电压不好测量,高阻电压表不太好找,可由两人结合万用表测得,电路如图,一人匀速摇动摇表,一人由高到底调节电位器,至氖泡刚刚发光时测得的电压加上氖泡启辉电压,便是比较接近的摇表输出电压,注意线路带电,务必注意安全

网友:
测过几台,开路电压:直流500v内,如果用交流档测不准,自已试一下吧

网友:
2喽正解嘎嘎嘎嘎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回复,原来测试输出为交流1000v,今天测试直流确实为500v左右,合符要求

网友:
摇表有几种规格,500伏……2500伏,手摇发电机经倍压整流,一般标称多少最高电压就是多少,略有出入。

网友:
500V的100V的一般比较准,在输出端并接一只足够耐压的电容就能测的,相对而言2500V的兆欧表输出电压一般小于其标称值,以前闲玩时用几只兆欧表测试过。

补充内容 (2014-4-12 09:20):
上面第一行100V应为1000V。

网友:
测不到500V,应该是500V,各表不同,大概能到420V多!

网友:
用数字表,指针内阻小

网友:
500兆摇表,一般认为测量电压在500V左右,但要有负载,可用500K电阻跨接在表笔两端。

网友:
开路电压,并上电容器充满后测量电容的电压!你把万用表并上,相当于给兆欧表加了个20KX500=10M电阻。表不行电阻更小!!!!

网友:
500v,500  1000v,1000左右

网友:
500V的输出 应该就在5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