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Q矿机实验【持续更新中...】

楼主(2014-04-09):
花了一个晚上,把实验元件备齐,实验目标就是lq板主的这个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37270-1-2.html

由于条件所限,暂不能做到lq板主那么气派,相关元件都缩水了,临时搭建的样子:

3DQ特写:

基本参数如下:
可变:2X270P薄膜可变电容(带微调)
初级:0.04X60丝包线在10X180中波磁棒上绕60圈,设计值320uH,可移动调感
次级:0.04X60丝包线绕8圈,可移动间距
听音:两只SHH-350串联

初步实验如上图,中间那根磁棒为天调磁棒,为左右两根磁棒耦合信号。在之前的二极管检波实验中,10米拉线只收到一个台,换为3DQ检波后带载Q值提高,已经能从噪音中分离多出两个电台,但声音很小,要很安静的环境才能听到。

下一实验目标:
装配成可移动设备,上天台看无天地线能否收到台,步子有点大,呵呵。

网友:
支持楼主的大胆尝试。   我曾经也做过李老师的3DQ电路,效果不错。期待楼主的后续介绍。

网友:
走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网友:
  一定会有收获!

网友A:
我的这个电路在我位于北京远郊区的家里效果还不错,但是存在统调困难的缺点,如果统调不好效果会很差,甚至不如一般电路,再有,我没有在强信号环境下试验好不好,有试过的矿友说强信号下有混台现象。
这个电路是无天地线工作的,如何加天地线我没想好,关键有两点不好处理:
1.如何将天线信号引入两个没有耦合关系的调谐回路。
2.如何在接入天地线后保持统调关系不变。

网友:
祝贺成功!
线圈一定要做成能在磁棒上移动的才好,不能移动就无法统调,没统调灵敏度会很差。

网友:
支持矿机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个电路在我位于北京远郊区的家里效果还不错,但是存在统调困难的缺点,如果统调不好效果会很差,甚至 ...

我目前的方法是天地线接入单独的LC电路,与这个电路无物理连接,通过电磁耦合过来,三根磁棒呈等腰三角形,应该不会影响统调。接入前测量好对称性,接好后没统调即收到台,比之前多两个台,整体跟踪情况有待进一步测试。

网友B:
很好的实验,俺的东西差不多买齐了,但还没时间来做这个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实验,俺的东西差不多买齐了,但还没时间来做这个实验

盼您的实验结果

网友:
李版主设计的该电路简单且容易成功,深受矿友喜爱。祝贺楼主。

楼主:
感谢前辈们鼓励。

网友:
为理想而奋斗,这就是矿机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