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尼电阻取值摸索初步

楼主(2014-04-09):
以后有条件再做进一步实验。

补充内容 (2014-4-10 11:30):
实验忽略了变压器的直流电阻,也就是几百欧姆吧。

网友A:
这个电路看上去有一个明显的问题:矿机的公共端未接地,而接了谐振回路的热端,音频负载也没有滤波电容。人体感会较强,接收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看上去有一个明显的问题:矿机的公共端未接地,而接了谐振回路的热端。接收会不稳定。

谢谢指教!劳驾给改进一下。

网友B:
很有钻研精神啊,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劳驾给改进一下。

普通调谐回路线圈有抽头的矿机电路也能达到您的目的吧,班尼电路电阻可调不就行了,不知您这个电路有什么特殊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钻研精神啊,学习了。

谢谢关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调谐回路线圈有抽头的矿机电路也能达到您的目的吧,班尼电路电阻可调不就行了,不知您这个电路有什 ...

我所以用串联调谐电路,是因为它的声音大。用普通的调谐回路再试试。

网友C:
有探索精神,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探索精神,继续努力!

谢谢鼓励!再接再厉。

网友D:
我对班尼电路十分生疏,正好从中取经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调谐回路线圈有抽头的矿机电路也能达到您的目的吧,班尼电路电阻可调不就行了,不知您这个电路有什 ...

我感觉,用班尼电路来提高选择性,比一般的抽头线圈电路的输出电压要高一些,因此二极管工作状态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对班尼电路十分生疏,正好从中取经学习!

谢谢关注。听某前辈说,旧有的高阻耳机,直流电阻是很大的,就充当了班尼电阻;如今用了更好的变压器,直流电阻很小,因此,另外加班尼电阻,就显得重要了。lq版主的一个矿机,用的是500k。

网友:
班尼电路的电容、电阻一般取值范围是多少?

网友:
精神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