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通553线圈如何用于小北京收音机

楼主(2014-04-09):
有网友短信问,一台用553线圈改造的小北京,中波正常,短波接收不到电台。553线圈用于维修小北京收音机需要适当改造,否则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无线电》1965年第4期有专文介绍,只是文字把短波线圈写成中波线圈了,但是插图是对的,现发布图片供参考,另外这种收音机应当先调短波,再调中波:
553A
把短波天线线圈E(接地端)头焊开,接到LA上:
553B
中短波S抽头一起接6SA7GT阴极

网友A:
白版拍的图片真好看,清晰,纸纹可辨,
是专业相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版拍的图片真好看,清晰,纸纹可辨,
是专业相机吗?

我用的是松下DMC-FZ18相机,18倍变焦(28~504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松下DMC-FZ18相机,18倍变焦(28~504mm)。

28-504mm,镜头的变焦范围够大的

那镜头是不是 老大老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504mm,镜头的变焦范围够大的

那镜头是不是 老大老大的

28~504mm是折合成35mm胶片,所以镜头体积不大,是为出门旅游买的。

网友:
看到了!谢谢白版这几天找时间按照您提供的图改造试试。

网友:
现在还能找到553线圈真不容易.

网友B:
小北京收藏极品,改装就大打折扣啦,有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网友:
向往这种线圈可惜找不到

网友:
白版无线电知识真丰富,坛友的问题才能准确回答,佩服。

网友C:
这线圈我有一套,但不知用在哪

网友:
记号一 下:我有一个144可以转的天线,那天准备安在一个DIY套件机上,到时来请教白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线圈我有一套,但不知用在哪

中短波两波段天线、振荡

网友:
只可惜553是纸筒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北京收藏极品,改装就大打折扣啦,有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小北京的调谐线圈和波段开关其结构相当差. 收藏大多是因为它的外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