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节油奇想,做个比例调压电路加到氧传上,调整氧传电压

楼主(2014-04-09):
混合气越浓,氧传输出电压越高,越稀电压越低,做个比例升压电路,把电压升一点点,EcU以为混合气浓,减小喷油量,达到节油目的。

网友:
这样的话那车会没劲而且燃烧也不好吧

网友A:
额……   这样的话发动机电脑会疯掉的……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氧传感器的数据不是确定喷油量的唯一指定数据,比如车辆的行驶环境复杂,发动机工况变动大的情况下,发动机电脑就会把氧感数据屏蔽掉,让发动机工作在更有效率的混合浓度下工作,氧传感器的介入是在发动机运转平稳工况,发动机运转越平稳,氧感数据的依据越大。如果氧感提供的数据过于剧烈和敏感,发动机反而会进入严重的哮喘效应,目前大多数发动机都为缸外喷射,这样有一部分燃油是粘附在进气道上的,由于这个的迟滞效应,如果发动机对混合比例控制过于激烈这样发动机的运转反而出现暴躁因而运转会震动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这样的话发动机电脑会疯掉的……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氧传感器的数据不是确定喷油量的 ...

我的车混合气有点浓,排气管有黑碳粒,稀一点点应该没问题,那位大侠帮我设计一个升压电路,在原来电压下升0.1一0,3可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车混合气有点浓,排气管有黑碳粒,稀一点点应该没问题,那位大侠帮我设计一个升压电路,在原来电压下 ...

每台车都有炭黑粒…… 不可能完全燃烧的。 燃烧好不好看的是火花塞头部的情况,不是看排气管有没有黑炭,这一点要搞清楚。 还有电控发动机的燃烧不是完全都在气缸内燃烧的,这一点也要搞清楚,比如冷车启动的时候,可燃气体要延时并维持到排气门关闭前的那一刻去,让蓝色的火焰喷到三元催化上,达到迅速加热三元催化和氧传感器的目的,这个时候的混合气是很浓的,火焰遇上低温的排气管 理所当然的会产生黑炭, 这是排气管有黑炭的原因,还有,在发动机运转中,为了保证三元的温度稳定也会定时的对三元进行烘烤,这也是会产生黑炭的, 但是只要火花塞头部的燃烧情况正常就说明发动机燃烧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台车都有炭黑粒…… 不可能完全燃烧的。 燃烧好不好看的是火花塞头部的情况,不是看排气管有没有黑炭, ...

学习了,但我还是想试试,我打算弄个电池,稳压到1v,然后通过串电阻分压,0.1一0.3可调,把这个电压串进氧传信号线里。折腾一下呗,看看ECU有什么反映

网友B:
还是不要改,这个有点异想天开了。

楼主:
电路设计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要改,这个有点异想天开了。

破车就用用来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设计好了

期待结果!!发帖有图有真相一样加精加分鼓励!!

网友:
过稀会爆振且油耗变高,缸壁、活塞环会烧蚀严重………。

你的车混合气有点浓,排气管有黑碳粒,估计不是混合浓度的问题,有可能是压缩比、缸体密封度的问题。

网友:
两版主说得在理,但楼主的车就破罐子破摔,支持折腾下

网友:
能真的达到省油吗?

楼主:
不好意思,电路图弄错了,现在改了一下,盆友们见笑了

网友:
看不懂你这个怎么升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