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多大功率的胆机

楼主(2014-04-10):
大家都知道单端甲类胆机的功率小,于是有人搞推挽、搞输出管并联来提高输出功率。可是我们需要多大的功率才合适?嘴巴上说了不算,还是实际测量才靠谱,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今天无事就来测量一下,我的书架箱子87分贝,自制胆前级推EL34单端甲类。选择低频较多的歌曲播放,音量开到较大(15平房间,音量较大了,再大自已受不了,别人也有意见。),取下一个声道的喇叭线用7欧姆的大功率电阻用螺丝上紧避勉接触不良,数字表打到20V交流电压档串一个3U聚丙烯电容测量,结果让人不相信,只有3V折算成输出功率=V*V/R=3*3/7=1.28W,也就是说平常我用合适的音量播放时,输出功率远远小于1.28W。这种测量方法不是太准,但误差也不可能是数量级的,业余条件下只能这样测量了,如果测量方法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
卧室用6N1,6N2单端即可,书房用6P1X2,6N2即可。客厅用6P3PX2,6G2PX2,或者300BX2,6F2X2。

网友:
一般书房胆机功率在2-3W左右,客厅胆机功率在10-15W左右,    音乐动态的感受基本能满足了.

网友A:
我的6N1+6p1单端用作电脑功放,声音开大了也受不了,电子管功放机就是一种怀旧,如果想要大功率的用晶体管的不是更好。这是我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N1+6p1单端用作电脑功放,声音开大了也受不了,电子管功放机就是一种怀旧,如果想要大功率的用晶体管的 ...

我的意思是用多大的功率就够了,没必要花钱搞得太大。如一般20平左右客厅需要多大?根据我上面的测量,感觉几W就够了,就是有大功率功放敢开几十瓦播放?哪还不得将房子震垮了。

网友:
对6n2+6p1,知足了。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感觉测量出的功率远小于想象?
10几平米的房间,一般音量水平,平均功率几百毫瓦至一瓦,响度就差不多了(当然还与扬声器灵敏度有关),常识。您测出来的数值基本正常,没必要吃惊。

问题是响度与功率成对数关系,功率提高10倍,响度差不多只提高1倍。所以要想音响的动态范围大点,需要的储备功率要呈指数规律上升。
平时0.5W就够用,音乐处于大动态时,50W也不一定够用。从这个角度说,一般单端胆机的功率是不够用的。
当然,如果只是平时听听小曲、电视伴音、电脑背景音什么的,就没必要这么苛求,一两瓦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感觉测量出的功率远小于想象?
10几平米的房间,一般音量水平,平均功率几百毫瓦至一瓦就差不多 ...

我测时已用低音丰富的音乐来测量的,感觉音量已很大了。虽然音量与响度不是1:1的关系,但还是无法想像开到几十瓦谁受得了。可能就是有这么大功率的机子也从来没用过几十瓦音量来播放。

网友:
在家听电子管功放,输出功率2——8W足够。我的是6P3P单端,接电脑,音量固定在3点钟,大小用电脑上的音量,声音足够,年龄大耳朵背,听音喜欢大点声,再说大点声反而好听,个人觉得。

网友:
小房间听点人声的,我用6J5做出不到1W也够听,如果是听点劲爆的,6P14推挽10W也差不多了,看电影都震得起来,用的的8寸喇叭音箱,灵敏度有90这样。

网友:
6P14典型单端电路输出,一般足够用.要动态储备大些,用6L6单端.

网友:
500mw,我那个老喇叭一个9014就可以很响并且韵味十足

网友:
数字表根本测不准动态输出功率,用指针表读数会大二倍以上

网友:
一般家庭用. 6p1. 6p14之类单端足矣. 早年间一台收音机开足音量就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