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拿的四只9mhz晶振,搭的一个SSB单边带滤波器。

楼主(2014-04-10):
晶振没有经过挑选,只是随手拿的四只晶振,输入输出也没有经过匹配,(晶体滤波器的输入输出阻抗在200-800欧,扫频仪输入输出都是50欧的)所以带内波动有点大。
配47P的电容,带宽大约2.5KHZ,配56P的电容,带宽大约2.3KHZ(基本满足SSB的需要),47P拍的图,不知怎么的搞丢了,只有56P的图
还发现47P时,带外衰减比56P低几个dB。

扫频频率是8.997mhz-9.003mhz,扫频宽度6khz。

网友A:
收音机用来听人声应该不成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老师们致敬!制作晶振中频滤波器的晶振,拉通频带用49S型的好呢还是49U型的晶振好?12MHz以上非基频的做通 ...

一般来说49U好点吧。与晶体的切割工艺有一点关系,
但两种实际使用似乎差别不是太大。

我这个晶振,是浙江一位HAM订制的,就是专门做SSB滤波器的。
我当时一起买了40只,放这已经两年了,这次就是随手从中间拿了4只,搭起来做的测试。测试指标还好。

两只晶振并联做滤波器,我没有试过。
我只试过晶振VXO振荡器,两块晶振并联,可以大大提高频率拉偏的范围,也就是晶体振荡器的频率可以在很宽范围里调节。
我试过四只11.0592mhz的晶振并联,做振荡器,频率可以拉到11.0100-11.0630mhz,配合4兆的晶体滤波器,可以接收7.010-7.063之间的业余频率。稳定度基本和晶振点频一致。

这次我是准备用23.350mhz的晶振,四只并联,做振荡器,看看能不能把频率拉到23.100-23.350,配合9mhz的晶体滤波器,做14.100-14.350mhz的单边带接收机。

晶体超级VXO电路,比起频率合成电路,虽然频率调节的范围窄一点,但是电路简单,只是在普通晶振电路上增加一个电感和一个可变电容。稳定度也和晶振电路相当。
电路比起PLL或者DDS频率合成,简单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用32.768k的晶体做个低频率的带通,带宽能做到多少
想弄个低于100k的晶体滤波,带宽1k,估计挺难实现 ...

频率越低的晶振,带宽越不易做宽,频率越高越容易做宽,所以实际中一般在8-9mhz的晶振做出来的晶体滤波器效果最好,实际小日本有些商品电台,中频就是9mhz。

网上有一个晶体滤波器的设计计算软件,你可以找到,测一下你的晶振的并联谐振频率和串联谐振频率,填进去计算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用来听人声应该不成问题吧

用在收音机上不合适,收音机是普通调幅,双边带,如果用的话,音频最高频率只能到1.2KHZ,听不清语音的。收音机至少要6khz的带宽。
这个是用在单边带SSB滤波的。2.4khz基本够用。

网友C:
不知道用32.768k的晶体做个低频率的带通,带宽能做到多少
想弄个低于100k的晶体滤波,带宽1k,估计挺难实现啊

网友D:
看来还不错。就是这里玩AM的多,要是能DIY效果不错的AM滤波器,应该感兴趣的不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用32.768k的晶体做个低频率的带通,带宽能做到多少
想弄个低于100k的晶体滤波,带宽1k,估计挺难实现 ...

低于100k的晶体滤波,是做电波钟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低于100k的晶体滤波,是做电波钟吗?

不是啊,某自制设备上的中频滤波器,苦逼受条件所限,搞不了高中频(高中频要180多M),只能搞低中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啊,某自制设备上的中频滤波器,苦逼受条件所限,搞不了高中频(高中频要180多M),只能搞低中频

哦,32768Hz的话,不知带宽是否会小于1K呢?
另外尽量买大封装的晶体,2x6mm这种小型筒形的不好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哦,32768Hz的话,不知带宽是否会小于1K呢?
另外尽量买大封装的晶体,2x6mm这种小型筒形的不好使

是的,那种的Q值比较低,几十k的高质量晶振现在挺不好找,正在考虑找厂家定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还不错。就是这里玩AM的多,要是能DIY效果不错的AM滤波器,应该感兴趣的不少

可以,以前试验过,可变带宽晶体滤波器,就是用变容二极管代替这五只固定电容。

我以前实验的是,4兆晶振,5只变容二极管是从老彩电高频头里拆的,调节变容二极管的偏压,带宽能从1KHZ-6KHZ之间变化。6KHZ听广播,估计勉强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那种的Q值比较低,几十k的高质量晶振现在挺不好找,正在考虑找厂家定做一些

这个恐怕不容易,晶体再次频率下,做到高Q值,估计很难。

以前的军机采用的有180khz的机械滤波器,我以前有一只2.7khz带宽的,是从老载波通讯机里拆的,现在不知放哪儿了。

网友E:
能公布一下电路图并说明一下原理么?

手里也有一些老晶振没有合适的用处,呵呵看看能不能把这些不发光的电子管给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以前试验过,可变带宽晶体滤波器,就是用变容二极管代替这五只固定电容。

6K应该可以听AM了,带宽窄,抗临频干扰也好。

记得K2还是K3的一个AM滤波器附件,上面标准的晶体似乎是2种还是3种频率的,相差一两KHz吧。

也许用9M以及为9M LSB/USB准备的拍频晶体能做出带宽更宽点的晶体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公布一下电路图并说明一下原理么?

手里也有一些老晶振没有合适的用处,呵呵看看能不能把这些不发光的 ...

这是我手绘的我试验的电路的原理。 调整大小

至于原理,我也说不好,呵呵。 你可以搜索一下BG4IGH王安林老师的40米单波段SSB电台,了解一下。

网友E:
谢谢,我查一查相关的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我查一查相关的工作原理。

如果我们把一个己经AM高频调制的讯号.

用窄带虑波器只取频宽5.4KHZ中的高的2.7KHZ.发射出去.这就是单边带SSB发射中的上边带发射;USB上边带模式。

相反用窄带虑波器只取频宽5.5KHZ中低的2.7KHZ发射.就是单边带SSB中的下边带发射;LSB下边带模式。

单边带技术使占用频宽比AM减少一半.发射功率减一倍至四倍

单边带技术原起源于载波电话线的单线多路通话技术.

但自五十年代时.SSB应用成熟了.使得国际无线电协会下令中止全球业余无线电AM发射.

改以规定在1.8--10.000MHZ使用LSB下边带模式.10MHZ--28MHZ中的业余段使用USB上边带模式

这使得在鎖国状态下的我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傻了眼.因SSB机价钱是AM机的数十倍.频率精确度从五位一下子

提到7/8位.无论是金钱.技术上.都有远离了一大截的感觉

而合规格的窄带虑波器.相锁环走频技术.是单边带技术的核心部分.只要这两部分技术掌握好了.就能做出单边

带接收机或单边带发射机.不必买外国的贵机.

楼主的窄带虑波器曲线基本上合格了.仪器连接做个好榜样就完美了

因时间关系.查了很久.还未发现坛内有关相锁环走频的入门文章.

矿坛里HAM很多.极多是很老资格的HAM和多年矿坛令的元老.但提及单边带技术的询问或讨论都极少.如果多些

HAM型成有关HAM命题讨论的群体就好了.

因此欢迎楼主的〝随手拿〞的窄带虑波器成功研究

亦欢迎扫频仪的研究.〔这己有好几篇经典之作〕相锁走频技术的入门文章..

而不要老是介绍国外的或HAM网的极简易.没技术讨论的转图

网友B:
向老师们致敬!制作晶振中频滤波器的晶振,拉通频带用49S型的好呢还是49U型的晶振好?12MHz以上非基频的做通频应该不行吧?因为没测试设备,查资料有俩同规格晶振并联在晶体振荡电路中扩大频率可调范围的做法,不知此方法用在扩大楼主的滤波器上增加通频带效果怎样?

网友:
感谢楼主指点!期盼楼主20米的单边带大作成功,礼!

网友:
好东西啊,但是没有看懂啊

楼主:
已经做好了,还是采用两块NE602的结构,本振用的是:四只23.350的晶振并联+4.7uh电感+BB910组成的超级VXO电路,中频9mhz的晶体滤波器,调谐范围14.150-14.350mhz。(实际更宽,但晶振拉太远,稳定度急剧下降,变得和普通LC电路差不多。

频率显示用的是淡荣生老师的成品频率显示模块。我买的是蓝色发光管显示的,很漂亮(拍照的原因,蓝色变成了白色)。

没有合适的天线,还没有实际试收,只用信号发生器,试了一下,基本正常。

这个电路采用的是经典的两块NE602的结构,我个人的感觉是增益不够,灵敏度稍差。想加一级或者两级中放,呵呵,当然这是后话。

网友F:
有收听的录像吗,放个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收听的录像吗,放个上来看看.

还没拿出去试,我这电磁环境比较差,没有架短波天线,只用信号发生器测试了一下。
等闲一点,拿到外面试一下,到时录一下。

网友F:
刚才用二手的R71E收了14.270M还是挺热闹的,叫的人还挺多.天线用根线甩在窗外,收听噪音还是很大的.大致可以听到前面一段依里哇啦像是土匪黑话,对上了就互报信号多少?功率多少等等.蛮有意思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才用二手的R71E收了14.270M还是挺热闹的,叫的人还挺多.天线用根线甩在窗外,收听噪音还是很大的.大致可以听 ...

今天是比赛的日子,所以频率上的人多。

网友B:
什么时候咱也求个呼号,过过“无线电”的蛤蟆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咱也求个呼号,过过“无线电”的蛤蟆瘾。

收听是不需要呼号的,发射才要呼号。

网友(2019-12-18):
引用 网友G:
网络有错(mssql报错),重发多次。对不起。

到假货宝上找那几十元那种 USB 的 SDR 全频全模式接收棒,再找个 125MHz 的下变频器,妥妥的一台专业接收机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不起,翻到了这张五年前的老帖,但我的确需要指点。
我是个CW的初学者,但想自已做收发信机,也想用晶体 ...

3.75khz的带宽,做SSB将就能用,做CW宽了一些。
一般要求SSB带宽2.7khz,CW一般500HZ。

你用3.75khz的用在SSB,语音的带宽变宽,声音听起来可能会好一些,但是抗干扰的性能会变差,灵敏度会降低。用在CW也一样,能听到信号,但是抗干扰性和灵敏度会受影响。

其实有个简单的办法:就是采用两个(或者以上)这种滤波器串联,滤波器串联带宽会减小,但是必选保证这些串联的滤波器的中心频率一致。

你这个用两只串联,应该就差不多了,但是级间如何匹配,最好有扫频仪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不起,翻到了这张五年前的老帖,但我的确需要指点。
我是个CW的初学者,但想自已做收发信机,也想用晶体 ...

这个不可以!3.75是只的+-3.75也就是7K,这个东西是为窄带调频用途的,想法套个爱康姆2.8K的吧。自己做的可以学习原理,实际效果不好。

网友:
这个我做过,7MHz的,接收灵敏度与退役军机相当。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92819&extra=

网友:
ssb收听2,3还是不错的。

网友:
技术贴,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
我想只做CW。本来想先用洞洞板装只所谓的“章鱼”(不是超级,无单片机部分)来炼炼手,但对只有 ...

7.0-7.3太宽了,首先它已远远超出业余频段,再者,除非采用调谐高放,否则很难高低兼顾。

网友H:
用常见的3.58晶体弄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常见的3.58晶体弄不知道怎么样!

完全没有问题,国外很多爱好者用过了,因为3.58是NTSC制式的色度副载波晶振,所以这个在国外是非常常见的晶振,采用NTSC制式的国家非常的多,这个晶振便宜易得,所以国外很早就有爱好者用这个做晶体滤波器了。

只是我们国内玩这个的非常少,也没有人去探究这些。而且现在都时新卖商品机,还有SDR,传统的DIY快没人玩了,所以更没有人愿意去研究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不起,我弄错了。40M的CW范围仅仅为7.000-7.025而已。这样做带通就容易多了。
刚刚在网上看到一个叫“ ...

我做的那个机器,在晶振回路中串一个可变电容,可以使机器在7.050——7.063这些频率上稳定地工作,效果还可以。一般的晶振电路,在业余条件下使用,频率稳定度还是完全可以达到要求的。当然,如果想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进行收发操作,那一个DDS是必须的,但收发共用的调谐高放做起来并不简单。

网友I(2021-01-20):
我也想用4M晶振试试,看看带宽能做到多少?
这个怎么配电容呢?有没有公式?还是只能凭经验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用4M晶振试试,看看带宽能做到多少?
这个怎么配电容呢?有没有公式?还是只能凭经验试?

当年国外有HAM,专门编写了一个计算软件,你只要测出晶体的串联谐振频率和并联谐振频率,填进去计算,就可以了,

由于年代久远,好久没有玩这些了,我现在电脑里已经找不到那个软件了,甚至那个软件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不清了。

你可以自己到网上找一下。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怎么没看到整机图呢?

网友J(2023-01-18):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用4M晶振试试,看看带宽能做到多少?
这个怎么配电容呢?有没有公式?还是只能凭经验试?

公式没能很准(总分布电容没法估算及无法控制)。更没法"凭经验".

唯一的办法就是DIY个基本电路来实际测量并记录.

一般石英晶振厂方指标是50pF,那可找个12-100pF可变电容.然后绕个多抽头高频小电感.

以实验模式选择那个抽头的工作最优即可.

八位频率计对即使是香肠族,必须要有,并熟炼怎样测量,才能减低切入测量对频率数值影响减至最低.

作为火腿及香肠族.上面所述的DIY技艺是必须熟炼无瑕,才能不负您的名誉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公式没能很准(总分布电容没法估算及无法控制)。更没法"凭经验".

唯一的办法就是DIY个基本电路来实际测 ...

如果一时找不到标准石英振荡电路.可以在无绳电话板上拆个3357/3359/3361IC.其1/2脚?就是标准

的两脚石英振荡电路.没旧板子,现时这过IC巳经是白菜价了.使用这IC,波型好,杂波少,容易测到数值,

不会乱跳难读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做好了,还是采用两块NE602的结构,本振用的是:四只23.350的晶振并联+4.7uh电感+BB910组成的超级VXO电 ...

"没有合适的天线"

可能您没碰到我回贴;我多次在本区提到;我恩师关辉熊总工用单支铜线做80cm调谐环状天线,放五楼阳台.

方向极不理想---阳台向东南方;对着菲律宾.完全背向欧美日,北京,却联通到世界上160个国家.

调谐环天线尺寸不严,可以大概而就,当然大直径效率高.环首/末端接大板距可变空气电容,馈线地网接

空连地外壳,芯线以锷鱼夹先夹1/3处调SWR测量而移位至最佳

网友K(2024-01-30):
引用 网友C:
是的,那种的Q值比较低,几十k的高质量晶振现在挺不好找,正在考虑找厂家定做一些

这样的晶振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的晶振可以吗?

没有参照物,冷眼一看还以为是炮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