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电路,555升压后输出电流多大?(可承载多大的负载)

楼主(2014-04-10):
请问这电路,555升压后输出电流多大?可承载多大的负载?可用作花生管胆驱动吗?

补充内容 (2017-7-2 21:06):
44楼转载应该例子。

补充内容 (2017-7-2 21:22):
应该为42楼

网友A:
这与电感和场效应管的大小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与电感和场效应管的大小有关系。

bingo!还与开关频率有关系

楼主:
具体是怎样?或怎样计算?

网友B:
这个结构功率做不大

网友:
       电源9V,功率电感100μH,输出170V,30mA就不错了。推胆管滤波不易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功率做不大

功率不用很大。
可做到100~200m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还可以

输出端最大电流多少?
可做到50ma,或100~200ma吗?

网友D:
这个与电感线圈的大小、频率高低都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出端最大电流多少?
可做到50ma,或100~200ma吗?

能做到,不过你要实验一下以确定电感的参数,如果有人帮你计算那就更好了。要做到200毫安那就是40瓦,那你的9伏电源要能提供60瓦左右的功率,就是6安多7安这样子的电流。电感磁芯要足够大,节能灯里的就不够。比较容易得到的磁芯就是电动车充电器里的。说不定直接使用初级和48伏绕组组合都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做到,不过你要实验一下以确定电感的参数,如果有人帮你计算那就更好了。要做到200毫安那就是40瓦,那你 ...

多谢指教,按你所说,主要是输入电源功率要留有余量,另外关键的就是电感,那这电感怎样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与电感线圈的大小、频率高低都有关系。

应该怎样计算,能详述一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怎样计算,能详述一二吗?

你自己可以百度一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按你所说,主要是输入电源功率要留有余量,另外关键的就是电感,那这电感怎样计算?

我也不会计算。那你就找个电动车充电器拆一个来试试。能找到36伏的更好。

楼主:
用电脑开关电源的,行吗?

网友C:
应该也可以,用12伏绕组和初级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也可以,用12伏绕组和初级绕组

谢谢指教,改天拆个来试试

网友:
他的电流在mA级,要想得到A级换电路吧!具体输出多少mA还与元件关联很大。

网友B:
不过驱个小电子管应该可以

网友E:
这与电感和场效应管的大小有关系,还和你的电源有很大的关系,9伏电流能供多少。

网友:
原来看有个资料,最大超不过2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驱个小电子管应该可以

不用A级的,有200ma以下,足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与电感和场效应管的大小有关系,还和你的电源有很大的关系,9伏电流能供多少。

当然,所指的是输入功率足够的情况,此电路升压后能输出电流(功率)。
估计最大输出电流在200ma以下吧,推小胆管应该可以的。

网友:
场效应管G极还应该串接一个100欧~1K的电阻。

网友:
9V升200伏,直接用3525 加上两个大功率管子就行了,还稳压。比这个强的多。这个电感不好搞。

网友:
内容曾经有人问我。。。楼猪的帖子算不算好贴。。。我没有回答。。。因为我想起了一位传说中的大师---古龙先生的一段话:“。。。天涯远不远?。。。天涯其实一点也不远。。。因为人已经在天涯。。。天涯还远吗。。。”

网友:
这个有意思,用555做PWN控制驱动场效应管做boost升压。但是boost电路会不会内阻太大呢?

网友F:
      樓主,如果你9V電源輸出功率足夠大,這個電路轉換後的輸出功率可以做的很大,如果你對電感,VMOS,續流二極管的元件選擇,應力分析到位的話,輸出如200W(200V/1A)是沒有間題的!
      以升壓效率85%計,這樣的話,輸入就要250W左右了,但是你的9V電源有那麼大的功率(9V/30安培)嗎?

楼主(2014-08-31):
引用 网友F:
樓主,如果你9V電源輸出功率足夠大,這個電路轉換後的輸出功率可以做的很大,如果你對電感,VMOS,續流二極 ...

一般小胆机上应用,一般100~200ma,30~60W左右都够了,功率不用太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般小胆机上应用,一般100~200ma,30~60W左右都够了,功率不用太大。

不是说不可以;原电路升压比非常高.这给电感的Q值提出极高的要求.说不定用高频瓷也会升温到几百度攝氏.所以这电路实用化最后在元器件上可能会遇到无法跨越的困难.不是任何合理合格的电路都有相应的元件可实现的. 如用有次级升压线圈的电路.这个问题就消失.场管可从用高压管改成用Z44这些低压管
另555可常用于15V.那供电从9V升到15V.按标准胆机算.电流就会从2.4A左右下降到1.5A.有利于提高各点电效率

楼主:
对,在网上找这电路时,是应该在辉光管、荧光管上电流要求比较小的电路上。
从而引申想到,应用该电路到小型胆前级电路上的可行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是说不可以;原电路升压比非常高.这给电感的Q值提出极高的要求.说不定用高频瓷也会升温到几百度攝氏.: ...

感謝樓主老師詳細解說,想想在激情燃燒加上隔三差五就停電的90年代,依照<北京電子報>做過好多充電電路,升壓逆變電路.但低壓逆變給膽機供電,還是初次,鼓勵DIY愛好者鼓搗的同時,提供以下電路,一並給版主,樓主參考.從原理上來講,單端反激工作方式會產生較有影響的電磁噪音.而用它激式,推挽工作方式應較能照顧效率及制作難度的平衡,而又避免TL494,SG3525A之類專用逆變芯片變壓器的折磨.我認為它是好文章,有原理圖,PCB圖.方便自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謝樓主老師詳細解說,想想在激情燃燒加上隔三差五就停電的90年代,依照做過好多充電電路,升壓逆變電路.但 ...

其实我不怎么赞同用555.4069这些非专业开关电源IC去抢专业开关电源IC的饭碗.我细读了你的资料.你所说的494.3525的变压器在你的资料是一样的毫无区别的.但当你学了494.3525的资料后.才会明白;象555.4069这些极简单的振荡IC欠缺了专业电源所必备的各项功能;
稳压反应神速---无论是空载或是突然接滿载.电表針只微振一下.而非专业ic电压上下摆多这是非专IC最大的死穴
调压;一转电位器.即可调任意电压.                 而非专业IC要拆改变压器.或在变压器加抽头
过流保护;可设定任何电流.瞬间保护.保护速度快.3525速度比保险丝快几千倍.    而非专业IC无这项
其他保护;可被用者提设任何其他如;超溫保护.功放中点漂移过指标保护...    而非专业IC木有
慢起动;对于如胆机高压.专业IC可设定多长时间才升到指定电压          而非专业IC
超高的效率;一些专业IC能测定并保证在交流电网的功率因数.使开关电源效率现可到98---99%.     而非专业IC
低杂音导通;现代专业IC己不象过去旧IC那样象砍柴那样砍下去导通.而是递增导通       非专业IC只能望洋兴叹
........
......
胆机开关电源   矿坛绝不会落后.这是第二代. 第一代如我没记错.应是多年前「中国机器」网友完成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3762-1-1.html

网友H:
这个电路能升那么高的电压吗?严重怀疑!

网友:
辉光管电源。30mA不到。而且这电路噪声相当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能升那么高的电压吗?严重怀疑!

这电路可轻易在网搜得到资料.电压与电容.电感的大小有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能升那么高的电压吗?严重怀疑!

javascript:;这图250V.但这个图远远不如7#的图专业.7#的图可供250V40mA.如管子改z44.电源用15V.供250V250mA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javascript:;这图250V.

谢谢,明白了。。。

楼主(2017-07-02):
转载一个用NE555做的boost升压的胆机例子。
自制12V胆前级12AU7(升压版本)

----------------
转自:中国电子DIY网
http://www.ndiy.cn/thread-55266-1-1.html

网友:
555用于升压并无不妥,实际应用时要选择适合的开关管和驱动方式,一样可以有好效果,至于开关噪音,那是没法避免的,凡开关电路都会有噪音,软开关的电路噪音会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