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用什么CPU好

楼主(2014-04-11):
我的电脑是07年配的,原来配的是PD820,坏了,现在想换个U,希望速度块,热量低,耗电小.请各位老大看看,能配什么U?谢谢!

网友:
不建议折腾,放弃吧。

网友:
没有折腾的价值,你可以上淘宝搞个性价高的CPU,反正不要搞赛扬就行

网友:
这机器没必要折腾,建议楼主收藏

网友:
搞个2手的E2系列。。。。

网友:
http://www.gigabyte.tw/support-d ... popup.aspx?pid=2324
来这个页面看看
不过你内存太小了,估计网页的flash就卡的不行了。换平台吧,不贵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我准备换个U,另外在加2条内存,

网友:
看一下BI0s是否支持E14xx或E21xx

网友:
E2180适合945主板

网友:
CPU 还要看BIOS的支持

网友:
搞个E2140就达到最好效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主板有新版的和旧版的,旧版的945只能支持65nm的前段总线为800mhz奔腾双核处理器或酷睿双核,也就是E2XX0 ...

不推荐上E系列,这类主板大多能很好地支持到PD,有的能上去,可能会有很多问题,现在965的本子也进入了大量淘汰期,更何况台机的945,升级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推荐上E系列,这类主板大多能很好地支持到PD,有的能上去,可能会有很多问题,现在965的本子也进入了 ...

谢谢兄弟,那我还是买原来的PD820,再买块PD915的U,谢谢.这机器现在还是我家的主力机器,担当重任哪.

网友:
E4500吧,再加根一G内存,机子会有质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