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心找到几个磁环,3元个要了5个。

楼主(2014-04-11):
在本镇老店很不容易找到了10匝70微亨的磁环,14Hx∮35X∮內25的尺寸。很硬象汽车弹簧钢一样硬用了两条钢锯片死压慢拉锯出了一道2mm逢隙。绕线40匝230微亨,可以3DQ了。o(≧v≦)o还做了个蜂房和装好了65k耳机,机线中段一小盒装入蜘蛛变压器留300欧耳机输出座一线两用方便。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蜂房0.04x270股线绕半导体收音机离线圈70cm还可偶合到信号,试过开关电源的磁环10匝380微亨。 -_-|||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恭喜你意外收获,祝你心想事成

楼主:
谢谢祝贺,我都想心想事成!!!

网友A:
Q值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Q值有多少

沒有Q表不会过千

网友B:
很好  !

收听效果咋样?

网友C:
蜂房线圈用的好像是扁磁棒,电感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你以前公式算了一下导磁率五百多,水沙纸磨粉褐红色粉末是镍锌材料,数字表测量断面电阻无穷大。今早绕线四十匝230uH用线0.5单股上二极管机试听还可以。可能工作频率不太高,磁环影响高频损耗的除了电阻率,材质密度,磁路长短,还有什么因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  !

收听效果咋样?

上试听可以用但不会太高Q可能只能上几百Q。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蜂房线圈用的好像是扁磁棒,电感量多少?

是扁磁棒,我做第一台自制多股线双回路机用的那根。线圈电感量是183uH配223密封连。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试听可以用但不会太高Q可能只能上几百Q。

蜂房选择性音量有小许提升,223密封连所限发挥不尽线圈的品质。

网友:
我是进来看看的

网友:
矿机能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