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求助

楼主(2014-04-12):
各位大神,现在遇到一个需求,就是需要在给一个初始的转动的时候控制电机向相同的放心转动。用手顺时针转动一下电机转子,电机就自动的顺时针启动转动,电机转不动时自动停止。当用手逆时针转动一下电机时,电机就逆时针转动,电机转不动时自动停止。求教各位,这个用单片机能实现吗?如果不用单片机能实现吗?该如何实现,欢迎各位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楼主描述的很不清楚,不知道是不是要用开关控制正反转?看了半天为啥要用手,啥意思

网友:
转不动时啥意思,是过载?堵转?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 可控方向的初始自动运转,然后电机受到堵转或者过载后自动停车,另外电机可根据受力方向,顺着力的方向启动。

非要用步进电机? 用传统电机估计在电路和软件上也许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 可控方向的初始自动运转,然后电机受到堵转或者过载后自动停车,另外电机可根据受力方向,顺着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只要能实现功能就行,不要求必须是步进电机。初始时电机是不转的,只有有外力时才会转。主要是考虑助力的设计和过载自动停机的控制。请教一下,如果用直流电机如何实现,可以借用现成的什么电路吗?由于是急需的。期盼您的答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只要能实现功能就行,不要求必须是步进电机。初始时电机是不转的,只有有外力时才会转 ...

停轉時檢測直流電機電壓,為正或負分別代表正轉或逆轉,然後啟動電機,檢測電流超出設定時斷電。

用單片機電路就簡單的多,否則就用多個單穩態電路或數字芯片搭。

网友:
根据你的意思给你画了个框图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的细心回复,大概意思你们都说的很详细了,谢谢。如果谁有业余时间帮忙搞一下这个模块,麻烦跟帖留下联系方式,会有一点点辛苦费的,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的细心回复,大概意思你们都说的很详细了,谢谢。如果谁有业余时间帮忙搞一下这个模块,麻 ...

根据你的意思,我做好了。你看看是否满意。本板子用了五个三极管,四个二极管,两个电容,两个继电器和九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意思,我做好了。你看看是否满意。本板子用了五个三极管,四个二极管,两个电容,两个继电器和 ...

高手,矿坛藏龙卧虎

网友:
步进电机  我也有啊  就是不会做驱动哎   悲哀

网友:
这类似随动功能,如汽车的电动助力,用普通直流电机也好步进也好,得加个扭力传感器之类的东西即可(编码盘等都可),做个闭环电路,这要完全DIY的要花点心思。。判断主轴转启动电机按设定速度转,再检测主轴转速,低于设定速度即停止驱动电机,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意思,我做好了。你看看是否满意。本板子用了五个三极管,四个二极管,两个电容,两个继电器和 ...

你太厉害了,这么快就做好了,我看不到你发的视频呢,能麻烦你发到我邮箱吗,zzbinfo@163.com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太厉害了,这么快就做好了,我看不到你发的视频呢,能麻烦你发到我邮箱吗,谢谢

我只有上海热线的2M邮箱好像发不出来。优酷的视频应该可以看的。

网友: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帮忙顶,这论坛都是神一样的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