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珠笔型无电源收音机.能换笔芯的来迭择中.短.超短波

楼主(2014-04-12):
圆珠笔型无电源收音机.能换笔芯的来迭择中.短.超短波

最近又找到新的鉛笔, 胶擦可旋转伸缩,只要把胶擦换成小磁棒便能制成可以一面書寫一面听无电源收音机m  在设计改造中,改天上载.

以下是之前的參赛作品, 编辑过又補上短波组件, 与坛友分享.

这个圆笔型矿石收音机有三个笔芯组件,
放进中波(AM)笔芯组件便成为调感式中波无电源收音机,接上天地线后,能透过拉动磁棒来调感调台。
放进短波(SM)笔芯组件便成为调感式短波无电源收音机,接上天地线后,能透过拉动磁棒来调感调台。
放进超短波(FM)笔芯组件便成为调容式超短波无电源收音机, 接上FM天线后,能透过拉动拉杆式可变电容来调台。

设计概念:

在网上看到圆珠笔型矿石收音机收藏品拍卖,价格上千元。十分享往,但太贵了。
于是我就开始自己动手做了一个圆珠笔型矿石收音机,
花了不小时间找合用的圆珠笔及小型磁棒。后末発现小型磁棒可在旧的随身听及电子管收音机线圈部件中找到.
中波线圈用多股李滋线绕在朔料吸管上,用小磁棒套进幼一点的朔料吸管中,透过拉动磁棒来调感调台.
最初是用简单的单回路配二极管来接收中波,有些微串台,
一周后改良了用3DQ双回路,解决了串台问题,音量也大了。
又一周后再做另一支圆珠笔型FM无电源的收音机。由调感改为调容,用朔料吸管和铝纸做个拉杆式可变电容,FM线圈用1毫米镀银铜线绕在朔料吸管上。FM电路用单回路1SS106检波及50pf, 33uH工字轭流圈和180pf滤波.
最后一周把所有元件连耳机插座等放进一根吸管中, 改良成可更换笔芯来𢁉波段的圆珠笔型无电源收音机
可再进一步加上别的笔芯组件来收短波或其他波段的矿播。

经过一个月的改良后,这个圆珠笔型无电源的收音机,可能比网上拍卖的收藏品更好:

1,此圆珠笔矿机能用来书写。
2.  没有固定连着的线,只在笔顶装了个2.5毫米的双声道插坐,来接耳机及天地线。拔除后可以把它放在口袋里.便于携带.
3,单凭外型,你没法知道这是部矿机。
4,能换笔芯组件変换成中波(AM, 短波(AM), 或超短波(FM)无电源收音机。

做法:

笔杆:
找一支长125毫米以上,内径10毫米以上,笔尖和笔顶都能施出的朔料圆珠笔.把笔内的组件拿走,另外找两根2亳米粗的圆珠笔笔芯.一根当AM矿机的拉杆, 另一根当FM矿机的拉杆.

耳机转换线:
把2.5毫米的双声道插头的地线和最外端的接线接到一个适合你的耳机大小的单声道耳机插坐(我用的是3.5毫米的单声道耳机插坐), 把2.5毫米的双声道插头的中线接天线接线,地线接地线接线。

中波(AM)笔芯组件:
用一根长96亳米直径6亳米的朔料吸管做线圈架,用笔把它画出32毫米长的三等分,
在吸管中间的32毫米用0.04x14股李滋线分层绕线圈L1, L2, L3.
L1, 密绕-层25亳米长,加了磁棒在最中央位置时最高电感约120uH, 用来接天地线.
L2, 密绕两层25亳米长,加了磁棒在最中央位置时最高电感约480uH, 用来接180PF固定电容极, 可覆盖大部分中波频率。
L3, 间绕一层25亳米长, 间距2毫文,加了磁棒在最中央位置时最高电感约60uH. 用来接3DQ的源极(S)
用个长30毫米直径4毫米的小型磁棒套在一个5亳米直径朔料吸管中, 把笔芯剪成适当长度,用胶布贴紧在5亳米直径朔料吸管上,
再把它放进6亳米的吸管内作拉杆式调台
参照AM电路图,直接把3DQ贴片用铬鉄余温焊在薄印字机排线上,提防过熱.再焊接其他固定电容(180pf 和2200pf).
所有部件要小心焊接,使能放进6亳米直径朔料吸管中,用0.04x14股李滋线作引线.
把音频输出和地线接到一个2.5毫米的双声道插坐上,把天线接到双声道插坐的中线上.
再用胶布把 双声道插坐贴紧在朔料吸管的頂上.
中波(AM)测试:

把中波(AM)笔芯组件放进笔杆中.
把耳机转换线插上.
接上天地线. 我用的是在窗外放下15米的鱼杆天线, 及接自来水管当地线.
把耳机插进耳机转换线的插坐. 我用的耳机是两个150欧的助听器耳机串联. 也可用两个300欧的舌簧耳机串联.
施开笔尖, 拉动笔芯调台.
在家中加上天地线后接收良好,能收所有本地电台。

短波(SW)笔芯组件:
用一根长96亳米直径6亳米的朔料吸管做线圈架,用笔把它画出32毫米长的三等分,
在吸管中间的32毫米用0.30.3毫米漆包铜线绕线圈L1, L2.
用中波笔芯组件中的长30毫米直径4毫米的小型磁棒,再把它放进6亳米的吸管内作拉杆式调台

L1 绕15匝,用来接天地线,磁棒置中时,最大电感量约15uH
L2 绕40匝,用来接25PF固定电容极,在近地端第30匝抽头接二极管检波. 磁棒置中时最大电感量约35uH, 磁棒全拉走时最小电感量约3uH
按公式 加上约5pf的接线及线圈分布电容, 用小型磁棒作拉杆式调台 可覆盖大部分短波频率4.9Mhz至16.7Mhz

参照SW电路图,把检波二极管(1SS106) 和25pf 及 2200pf 固定电容,使能放进6亳米直径朔料吸管中,要用0.3毫米单股漆包铜线当引线.
把音频输出和地线接到一个2.5毫米的双声道插坐上,把天线接到双声道插坐的中线上.
再用胶布把 双声道插坐贴紧在朔料吸管的頂上.
短波(SW)测试:

把短波(SM)笔芯组件放进笔杆中.
把耳机转换线插上.
接上天地线. 我用的是在窗外放下15米的鱼杆天线, 及接自来水管当地线.
把耳机插进耳机转换线的插坐. 我用的耳机是两个150欧的助听器耳机串联. 也可用两个300欧的舌簧耳机串联.
施开笔尖, 拉动笔芯调台.
在家中加上天地线后接收良好,能收到多个外地的短波电台。

超短波(FM)笔芯组件:

用一根长96亳米直径6亳米的朔料吸管做线圈架,用笔把它画出32毫米长的三等分,
在中间的32毫米用30毫米长的铝纸绕一圈, 贴上0.3毫米漆包铜线当引线, 成为可变电容的定片
用一根长32亳米直径5亳米的朔料吸管当拉杆,用30毫米长的铝纸绕一圈,贴上0.3毫米漆包铜线当引线.
再把它放进6亳米的吸管内作拉杆式可变电容的动片.
在离吸管顶端32毫米处用1毫米镀银铜线往顶端间绕10匝,线圈拉长至16毫米。
参照FM电路图,把检波二极管(1SS106) 和固定电容,33uH工字轭流圈等小心焊接,使能放进6亳米直径朔料吸管中,要用0.3毫米单股漆包铜线当引线. 如用0.04x14股李滋线作引线会产生过量分布电容以至不能收到FM台.
把音频输出和地线接到一个2.5毫米的双声道插坐上,把天线接到双声道插坐的中线上.
再用胶布把 双声道插坐贴紧在朔料吸管的頂上.

超短波(FM)测试:
FM Circuit
把超短波(FM)笔芯组件放进笔杆中。
把耳机转换线插上。
接上天线。我用的是1.2米拉杆式FM天线。
把耳机插进耳机转换线的插坐。我用的耳机是庒电式耳机。
施开笔尖,拉动笔芯调台。
我家离FM発射站5公里能收数个本地FM电台。否则可试用巨型室外无源八木天线或室内羊角天线配有源FM天线放大器.

补充内容 (2014-4-21 11:39):

又做了个利用笔杆顶的胶擦旋紐调感调台的铅芯笔无电源收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35319-1-1.html

网友A:
好!很好!!非常好!!!
有思路 !有制作过程!!有试听效果!!!
有图有真相!总之,该有的都有了!!!
肯定是精品文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很好!!非常好!!!
有思路 !有制作过程!!有试听效果!!!
有图有真相!总之,该有的都有了!! ...

谢谢版主。还欠视频展示:现在齊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M1MzI4NzEy.html

网友:
真是矿机天才!

网友B:
话说无电源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无电源是怎么实现的

不用处加电池或太阳能供电, 只用天线地线和线圈所接收到的无线电波检波化为电能推动耳机或啦叭, 就是无电源.

网友:
楼主要逆天的节奏

网友:
谢谢了,LZ的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
谢谢lz分享,写很详细,每个步骤都讲的很清楚。

网友:
看着心动,收集材料有空可以玩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