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波形

楼主(2014-04-12):
请问示波器测试示波器上自带的方波波形正负半周都有点翘角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调一下探头上的补偿电容就会好的,前提是示波器没故障.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已经调过了,没有用,是用同一只探头,一个Y轴有一点翘角,另一个Y轴没有翘角。另外探头上的电容是360度不间断的旋转的,并不会停住,不是探头上可调电容有问题了吧?

网友:
示波器不是有自矫搭钩吗?先确定好再进步观察

楼主:
接的就是自矫搭钩,0.5伏的方波,那个波形是我借用的一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已经调过了,没有用,是用同一只探头,一个Y轴有一点翘角,另一个Y轴没有翘角。另外探头上的 ...

设置直流时有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直流时有没有这个问题?

也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这个问题啊

探头是X1或者X10位置?

楼主:
x1啊,x10就没有翘角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x1啊,x10就没有翘角了。

那说明还是探头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说明还是探头有问题。

网上找下该示波器维修手册.找到校准的介绍,先把示波器校准了再说!

网友:
我的示波器个别档位也是,后来调整档位开关上的微调电容。

网友:
我用数字存储示波器,探头在X1档是不用调补偿的,只有X10档才调啊

网友:
使用探头测量机器自带的校准波形,如果X10档波形正常,X1档波形不正常,一般是机器有问题了。可以先动动各个与输入有关的开关,看看是否有接触不良。再改变一下档位,0.5V、0.2V、0.1V等等,看看是不是都有相同的故障。如果有变化,衰减器电路有故障,需要修理了。

网友C:
只有X10档才调探头,好像是50Mv的档。才能显示正确的2v方波

网友D(2014-05-12):
引用 网友C:
只有X10档才调探头,好像是50Mv的档。才能显示正确的2v方波

示波器探头只对X10的档有补偿,X1的档接近直通,没有补偿,所以带宽也比较窄。X10档带宽为100M的探头,X1档的带宽也就8——10M。
X1没有补偿,调整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探头只对X10的档有补偿,X1的档接近直通,没有补偿,所以带宽也比较窄。X10档带宽为100M的探头,X1 ...

我才买的二手20M双综的。调整是按说明书说的。如下

探棒校正
探棒可进行极大范围的衰减,因此,若没有适当的相位补偿,所显示的波形可能会失真而造成量测错误。因此,在使用探棒之前,并依照下列步骤做好补偿: 将探棒的BNC连接至示波器上CH1或CH2的输入端(探棒上的开关置于×10位置)
将VOLTS/DIV钮转至50mV位置。
将探棒连接至校正电压输出端CAL。调整探棒上的补偿螺丝,直到
CRT出现最佳﹑最平坦的方波为止。

网友:
说的没错,就是在X10的档位才有补偿作用。
当示波器的VOLTS/DIV钮转至50mV位置时,垂直方向每格显示波形幅度为50毫伏,示波器探头放到了X10的位置,信号被衰减到原来幅度的1/10,这时,示波器每格显示的幅度就是500毫伏。
在高档示波器上,能够自动检测探头的衰减比例,如果选用的是原装的探头,会自动改变显示的数值。

网友(2014-07-02):
需要调整输入端后面的频率补偿元件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已经调过了,没有用,是用同一只探头,一个Y轴有一点翘角,另一个Y轴没有翘角。另外探头上的 ...

探头上的微调电容本来就是360度转的,没问题。

网友:
这个正需要 学习一下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