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笔记本HIFI,耳机插座输出数字音频时是光纤的还是同轴的?

楼主(2014-04-12):
打算买一块外置DAC玩玩,电脑播放无损格式,这样就不用刻碟了。我的电脑是惠普8710W,有数字音频输出,现在准备先买信号线,不知道这耳机插孔用于数字信号输出时是光纤的还是同轴的,控制面板里面只是写着SPDIF,没有写光纤还是同轴,打开这个数字端口时耳塞就没有声音了,拔出来后看不到有红光,我该买光纤信号线还是同轴信号线?大家有这样笔记本HIFI的吗?

网友:
SPDIF是同轴,买同轴信号线.

网友A:
这是同轴输出,外置DAC接上即可解码。

网友B:
是本子就先确认你的耳机接口上是否有SPDIF字样,如没有则不是数字输出接口,如有的则大多是光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同轴输出,外置DAC接上即可解码。

本子耳机孔兼数字输出大多是用光缆接驳的,台式机有光缆与同轴输出,外形一看就知道用什么线了,如是主板上的SPDIF接口针输出还得加整形缓冲电路才行。
提示,这类接口通常直接接驳有数字输入的AV功放,一般不用作HIFI。

楼主:
音频属性上有SPDIF字样,开启后耳机插座无模拟音频输出了,耳塞不响,输出的数字音频估计会比声卡解码出来的声音好一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频属性上有SPDIF字样,开启后耳机插座无模拟音频输出了,耳塞不响,输出的数字音频估计会比声卡解码出来的 ...

你首先确定耳机接口上是否有SPDIF字样,如没有则耳机孔不兼数字输出,否则入手光缆转接口或专用光缆是没用的。
音频属性上的SPDIF选项可能是HDMI接口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频属性上有SPDIF字样,开启后耳机插座无模拟音频输出了,耳塞不响,输出的数字音频估计会比声卡解码出来的 ...

这是朋友去年废弃送来的低端双核本,放在楼道中,很脏,手机照张图片给你看一下。
这是兼光缆数字输出的耳机孔,你的耳机孔若无SPDIF标记建议不折腾。

网友:
应该是光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本子就先确认你的耳机接口上是否有SPDIF字样,如没有则不是数字输出接口,如有的则大多是光缆的。

无论台机还是笔记本SPDIF接口和光纤接口完全不同(见过类似小Q9结构的光纤接口,但这类接口不可能出现在笔记本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无论台机还是笔记本SPDIF接口和光纤接口完全不同(见过类似小Q9结构的光纤接口,但这类接口不可能出现在笔 ...

看来只能图解了。

转接头

插入转接头就能i用我们常用的传输光缆了

专用接口

成品专用光缆

应用图

注,笔记本同轴或光缆也有用标准接口输出的,较少见,大多是3.5接口。台式机主板相对空间大,用的都是我们常用的标准接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只能图解了。

转接头

科技发展很快,我的本本还是K6-2 450MHz的,长知识了,谢谢科普。耳机插座输出数字音频时是光纤的还是同轴的?在手册中是否有注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科技发展很快,我的本本还是K6-2 450MHz的,长知识了,谢谢科普。耳机插座输出数字音频时是光纤的还是同轴 ...

SPDIF是索飞数字标准,同轴与光缆只是传输介质不同,本子手册中通常不说明。

网友(2015-01-09):
8710 我查了好像没有数字音频输出的!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WK2Mr-KaJmLsuQph73wEpDnKAWUdUievG9v1UZlH3KwoekpQ92wAwfbnst5Mcl92_CM3lXwwxbVhVY-PDKxDrJ3Iceonc4YqjQ9JJmApDdy

网友:
接USB数字,转出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