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倍压整流试验,效果还不错。

楼主(2014-04-12):
朋友送了个老式电子管设备上的电源变压器,上海仪表变压器厂出品,BD-84-3,低压5V、6.5V、10V、16V、22V,高压110V、130V、300V。
闲的没事接6P3P胆机上试了试,300V绕组桥式整流,带载后电压跌落至250V左右,这个绕组线径太细,放弃。
从外观看130V绕组线径比较粗,大概0.5mm左右,算了算带个三四百毫安没问题。于是接成倍压整流试了试,电路图如下:

带载后高压310V(电源入端接有调压器,仪表显示的电压稍低是因为拍片时电源电压调的稍低),测试两小时,变压器45度左右。旁边那个144铁芯的大变压器温度能到50度,这个才45度,还不错。
测试参数:
空载AC--134V,DC--380V。
带载AC--129V,DC--310V。
基本与全波、桥式整流的计算公式差不多,电压值乘2。
空载U=2√2E,满载U=2*1.2*E

6P3P单端最近当负载用,用各种电源反复折腾。变压器+胆管整流、变压器+晶体管全波整流、好几种开关电源,这次又用了倍压整流,我这木耳朵听不出声音上有什么显著变化。

补充内容 (2014-4-13 12:22):
我这市电电压240V,直接接市电,各个输出电压超标。做了个小改动,在14#。
发个牢骚,论坛程序留给编辑、修改帖子的时间太短,稍隔一段时间就无法编辑,不方便补充后续内容,不太方便。

网友:
刚在矿坛找到的倍压整流825-2电路图:

网友:
感谢楼主又为胆友们做了一项有益的实验

网友A:
印象当中,北京825电视的后续型号就是倍压整流

网友B:
直接架桥不好吗?效率高。

网友C:
好活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哈哈,要是能听出明显声音变化,估计是得去趟耳鼻喉科了!
那个44.8v显示的是什么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架桥不好吗?效率高。

“300V绕组桥式整流,带载后电压跌落至250V左右,这个绕组线径太细,放弃。”

次高压只有130V,倍压整流,直流高压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活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哈哈,要是能听出明显声音变化,估计是得去趟耳鼻喉科了!
那个44.8 ...

图片不清晰您可能没看清,44.8是温度,铁芯温度44.8C°
早先测试了一个144铁芯的“大个”变压器,长时间工作大概50度。为了定量对比,这个变压器测试时一直插着测温头。

网友D:
图1.图2带负载有差别吗?.

网友:
楼主用实验说话,有图有数据,结论可靠。是对待科学的态度,支持。还是那句老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网友:
现在大容量的电容和低内阻整流器件很便宜,小电流使用倍压整流是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当中,北京825电视的后续型号就是倍压整流

是的,以前家里的电视机就是825,正规厂家的设计,完全不用高压开关,十几个电子管好好的,看来阴极中毒一说根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1.图2带负载有差别吗?.

两种都试了试,最开始用的是图一,换成图二后没再改回来,没什么差别。帖子里提到的几个数是图二电路上实测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实验  ,收藏了。

楼主:
测试时用调压器将电源电压调到220V,整流后各个输出电压还算合适。我这市电是240V,直接接市电,高压升到350V、灯丝7.2V,超标了!
将变压器剩余的一个22V独立绕组串入初级,初级标称改为240V,再接市电各个电压降到正常范围内。

网友:
老电子管电视北京牌825-2就是这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