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试过,电脑光纤输出的音质好不好?

楼主(2014-04-13):
现在较高档的主板都带有数码同轴或光纤输出,提供192KHZ/24BIT高保真音源。我的想法是如果将它接入到PCM1794解码器+高保真功放,能否得到高保真的音响效果?有没有朋友试过?

网友A:
你有PCM1794解码器,为何不选择外置声卡,2706才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PCM1794解码器,为何不选择外置声卡,2706才几十元。

对外置声卡还不大了解,2706有什么技术指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外置声卡还不大了解,2706有什么技术指标?

指标控,哈哈,开个玩笑。
我多次说过,电脑或播放器等回放数字音频,对音质最大制约的是操作系统或固件,廉价的板载音频芯片不能摆脱这类制约,很难得到接近CD的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标控,哈哈,开个玩笑。
我多次说过,电脑或播放器等回放数字音频,对音质最大制约的是操作系统或固件 ...

数码信号就是1和0,在那里放大输出都是一样的,所以我特别不能理解这种说法。在我看来,关键的还是在解码及以后部分,与他是电脑的、CD的关系不大。

网友B:
我也想试一下,没有声卡

网友C:
用整合主板上的同轴数码信号经解码器到胆机效果很好,前提是网站的音质要好,否则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试一下,没有声卡

不需要独立声卡,主板集成的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整合主板上的同轴数码信号经解码器到胆机效果很好,前提是网站的音质要好,否则没用。

这个是肯定的,音源必须是高保真的,这在网上不难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肯定的,音源必须是高保真的,这在网上不难找。

所以现在我CD机也不用了、也不用独立声卡,就一主板自带的整合声卡,买了一个解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现在我CD机也不用了、也不用独立声卡,就一主板自带的整合声卡,买了一个解码器。

我也是今天才突然想到这样行不行。以前我也没有注意到我的主板是具有192KHZ/24BIT高保真数码接口输出的,所以才想问问大家试过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今天才突然想到这样行不行。以前我也没有注意到我的主板是具有192KHZ/24BIT高保真数码接口输出的, ...

整合主板上一般都有同轴接口,只是装机时没接,自已接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合主板上一般都有同轴接口,只是装机时没接,自已接出来就行了。

我块主板有光纤接口,直接插入使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码信号就是1和0,在那里放大输出都是一样的,所以我特别不能理解这种说法。在我看来,关键的还是在解码 ...

你可试一下

找个旧光驱用同轴输出到你的解码器,串或并口接电脑,电脑光纤输出到你的解码器,同一张唱片听一下,比一比。

注,我仅针对你这解码器建议的,一般听音直接用耳机孔或系统数字接口完全可满足。

网友:
求电脑输出源码用哪种播放器?未经电脑处理的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