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给瘦客户机装过xp?我的怎么也引导不起来啊,高手进啊!

楼主(2014-04-13):
最近搞了太升腾的3560md,虽然主板老了点,但是原生44针接口,usb启动方式很多,但是我是怎么也启动不起来总是进原来系统!用的方法:pe启动盘,pe iso,硬盘ghost等等!!!!不是一定要用它,就是想折腾。
哪位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进原来系统?你用的哪个硬盘?在PE中硬盘那里看看,是不是主引导错误,重新设置下引导,还不行的话就修复下引导(单硬盘装双系统,进系统时未提示选择系统的常用做法),建议把整个硬盘重新分下区(根除做法

网友:
实有不行,把硬盘接到其它主机上,G完后,关机装回。自动安装驱动。

楼主:
试过了,硬盘能认到,但是启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原来系统?你用的哪个硬盘?在PE中硬盘那里看看,是不是主引导错误,重新设置下引导,还不行的话就修复下 ...

里面有个32m的电子盘,里面装了ce系统,把它拿了装上硬盘能人盘就是不能引导启动。会进入一个获取服务器的提示,我怀疑是不是他底层有什么

网友:
。。进BIOS有硬盘外其他引导吗?

楼主:
usb hdd zip cdrom等等

网友B:
表达不清楚,无法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达不清楚,无法帮你。

简单地说:不想用他原来的系统,想重新装xp。结果用了很多方法就是引导不起来,明白了?

网友C:
设置活动分区了吗?严重怀疑原来那个32M的盘才是引导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活动分区了吗?严重怀疑原来那个32M的盘才是引导盘。

把原来那个32m的电子盘拿掉他还能进一个要求获取服务器地址的页面,硬盘或者usb外设还是引导不了。

网友D:
设置启动项目,关掉网卡,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G的话放到别的机器G完装回来,一般就这几把刀都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启动项目,关掉网卡,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G的话放到别的机器G完装回来,一般就这几把刀都能解决。

就关掉网卡没试过,再试试。这瘦客户机是不是哪里还有什么底层系统

网友:
试试用原始安装版系统分区 然后保存退出再一键恢复

网友:
没有玩过,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