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TL431做大流电流稳压电路

楼主(2014-04-13):
怎样用TL431做大电流的稳压电路?431需要串限流电阻吗?在哪里串?看资料说想要大电流的可以加一个功率管之类的,在哪里加?原理是什么?

网友A:
有并联稳压和串联稳压之分

网友B:
几年前还用过那电路,就是再加上一只达林顿功率管扩流,就几个元件,但是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0A的样子,从网上搜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搜索一下肯定有很多相应的电路

很难搜得到合适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并联稳压和串联稳压之分

并联稳压需加限流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还用过那电路,就是再加上一只达林顿功率管扩流,就几个元件,但是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0A的样子,从网上 ...

功率加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还用过那电路,就是再加上一只达林顿功率管扩流,就几个元件,但是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0A的样子,从网上 ...

功率管加在哪里?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联稳压需加限流电阻吗?

所谓并联稳压,是指调整与负载并联支路的电流进行稳压的。所以其供电端必须是近似电流源的特性,所以就必须有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管加在哪里?原理是什么?

这个当时还真没注意,主要是从网上邮购的稳压模块,就那么几个元件,不到10元钱,以后不用了又改用了LM723做的模块,也是不到10元钱一个,这个现在还用着做的两套稳压电源。

网友:
图片上的的小电路板就是TL431加达林顿中功率管的5A稳压模块成品板,可是已经装到机子里了。
够简单吧,10A输出的功率管还要大得多!

网友:
这是当时做的电源,现在找到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并联稳压,是指调整与负载并联支路的电流进行稳压的。所以其供电端必须是近似电流源的特性,所以就必 ...

加了个达林顿管后发热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个达林顿管后发热是什么原因?

若要别人给电路,则要说明自己的详细技术要求。
若要别人帮助分析原因,则要给出电路和故障现象(各点的电压值等)。
否则让人如何帮你?

网友:
D1296是什么管子呀

网友(2014-05-22):
引用 楼主:
加了个达林顿管后发热是什么原因?

电流大,压差大,则发热大,当然得加大块散热板。

网友:
给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2017-05-16):
我发现在百度搜很多东西都会搜回矿坛来,太牛了,谢谢18楼的图片

网友(2017-08-12):
找tl431的官方PDF资料,可以解答楼主的一切疑问。

网友:
“关于TL431做大流电流稳压电路 ”
能做大流电流稳压电路的基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