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众系列CD机的密码问题

楼主(2014-04-13):
手里有不少的大众CD机器,开机需要密码.请高手支招,能不能给破解一下.......

网友:
接到车上能解开。。。

网友:
出的话`多钱一台?
解开也还有半小时关机模式`需要接CAN BUS

网友:
我的车机密码是TB上5快大洋搞定的

网友:
我也有几台烦着呢,谁要,便宜出

网友:
有密码的车机是比较麻烦,还好可以破解

网友:
多台有点意思值得搞
同时常电逐一试密码
密码错误一小时自锁
方法正确不怕它不开

网友:
不懂,围观来了

网友:
学习来了 备用

网友(2014-08-03):
密码密码恼火的大众cd

网友:
好像换个已知密码的码片就行

网友:
网上有教程的,之前好像记得把码片直接拆掉加电!

网友A(2015-12-30):
1 正确的通电并开机。音响开关置于关闭位置。

2 按唱片1和随机键6,再按下电源开关,直到屏幕显示“安全”或者“加密”的英文字母SEC。

3 按下搜索调谐键(TUNE SEEK),同时按下键1,屏幕上显示准备输入密码符号“——”和操作指示键的符号。

4 重复以上步骤,随着原密码的显示,可按下扫描SCAN,直至准备输入密码符号“——”出现。接着“——”符号的消失,表明防盗系统的设定已经解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正确的通电并开机。音响开关置于关闭位置。

2 按唱片1和随机键6,再按下电源开关,直到屏幕显示“安 ...

靠!这也行?我试试,饿死淘宝解玛的

网友:
大众CD机的密码与一个小时关机功能简直是垃圾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