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Q体验

楼主(2014-04-14):
进了磁环绕好线圈上二极管机试线圈只收到六个台,弱台收不到估计线圈Q值不到400,焊好3DQ接好线临时用了11k耳机收听只收到五个电台,是单回路。s极到地6匝,总匝45匝且双栅分接G1接200K电位器最响,2米天线可收到两个电台。3DQ焊好检测用数字表Rx200K档红笔接D黑笔接s手靠近G电阻小,离开电阻无穷大。而体会完后不拨烙铁电源焊出来再测200K档不行了要上M级档才有反应。3DQ不断电焊接不会直接损坏到不能检波而是灵敏度下降很多,测时手也不能直接碰G极不然检波灵敏度下降,焊此电路最好把管做个插座焊电路时可把管拔出方便。3DQ电路不能偷懒也要高Q线圈。s极串电位器并电容旁路可适当调整检波效果G1用电位器对地调整很好用。可调到最好状态。电路是梁老师的小3DQ,线圈比二极管机要求更高!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3DQ机用空气变容器能提高一点Q值吗?要不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Q机用空气变容器能提高一点Q值吗?要不要试试

是可以,我原以为它灵敏度高输出电流大可马虎对待,体会到是错误的想法。

网友B:
3DQ机的耳机阻抗不能高了,高了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Q机的耳机阻抗不能高了,高了效果不好。

高了声小是肯定但灵敏度和收台个数会下降吗?l

网友B:
匹配不好,耳机得不到应得到的音频功率,灵敏度肯定下降了,大声的台变小声,原来小声的台就会变得声更小,以至于听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匹配不好,耳机得不到应得到的音频功率,灵敏度肯定下降了,大声的台变小声,原来小声的台就会变得声更小, ...

看来还是真的一点不能马虎。300耳机不知加绕多少匝才接近600欧?我还是喜欢用单耳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真的一点不能马虎。300耳机不知加绕多少匝才接近600欧?我还是喜欢用单耳机。

原来匝数的1.4倍试试,不知对不对,或者绕原来的2倍看看是不是变成1.2K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匝数的1.4倍试试,不知对不对,或者绕原来的2倍看看是不是变成1.2K 。

好的,有空加绕一下。好磁环不好找!想装袖真木壳机

网友C:
磁环好像是37mm的,磁导率是多少?磁环开口好像有些宽了,39圈+6圈电感量?

楼主:
磁环35的导磁率约500,总电感量260微亨,开口2.8mm。未开口时10匝70uH。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环好像是37mm的,磁导率是多少?磁环开口好像有些宽了,39圈+6圈电感量?

这个磁环2.5开口最好,但钢锯片合金锄来开口不知会会留有剩磁而降Q

网友:
3DQ作品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