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万用表集汇

楼主(2014-04-14):
一、NANJING(南京)47型:

91年NANJING表

91年NANJING表

内部线绕、红袍、绿袍、色环齐聚

内部线绕、红袍、绿袍、色环齐聚

后壳提手固定螺母为黄铜材质

后壳提手固定螺母为黄铜材质

二、金川(南京电表厂)MF47:
1、47型原型产品:

2、功能改进产品47—6型:

3、47—8型:

4、新47型(印板结构):

三、天宇(南京天宇电子仪表厂)MF47:
1、MF47型:

2、MF47C型:
3、MF47F型:

四、科华MF47:

五、:金鑫(南京金鑫电表厂)MF47:
1、金鑫MF47型:

2、金鑫MF47B型:

六、白下(南京白下计量仪表厂)MF47:

七、虹达(南京虹达仪器仪表厂)MF47:

八、瑞安(浙江瑞安海华仪表厂)MF47:

九、大华(浙江杭州大华仪表厂)MF47:

十、龙川(江苏江都龙川电子仪表厂)MF47:

十一、星牌(上海第四电表厂)MF47:
1、
2、
十二、精艺(上海精艺电讯仪表厂)MF47:

十三、精益(上海精益仪表厂)MF47:

十四、哈精艺(哈尔滨精艺仪表厂)MF47:

网友:
80年代早期的NanKing的表就不错

网友:
还是47好啊!

网友:
都是些9V电池的万用表,比之用15V的,用10K档测量稍有漏电的瓷片电容类,不大能测出漏电值。

网友:
严重羡慕楼主。我已经退出了收藏,47表只有南京(铁把)一块。

网友:
我也有一款47型好像是南京出的。

网友:
手里有一块金川MF47,已经多年没用了

网友:
你们这几天财富大比拼吗?我维修时只喜欢用仅有一块22中心值的老南京47

网友A:
楼上的应该是NANKING版的47,这个表要是精调的话,能达到1.0级以上,不错的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应该是NANKING版的47,这个表要是精调的话,能达到1.0级以上,不错的表

嗯,精度还凑合,以前用4位半9807A+数字表测量老南京47表50UA电流档数据是:49.95UA44.93UA/39.93UA/34.94UA/30.13UA/25.10UA/20.10UA/15.02UA/09.85UA/04.96UA 共十个点。其中9个测点都属于正常范畴0.5%精度偏差,就是其中10UA反复测量几次都是在0.982--0.988左右,这个刻度偏差在-1.5%左右,估计10UA偏差过大是刻度盘绘制问题造成的
此表测量交直流电压/电流/欧姆档都异常精确,为了再提升精确度曾经修改过X10/X100档电阻/直流50V电阻/交流250V电阻
     出产时47表定位在2.5级,这块表精度已提升至上述测量数据范围极限,由于47表受磁钢、游丝、结构等系列问题,是不能和18型、35型表头、刻度盘相比较的
经常使用这块47表维修电器真的是爽歪歪,呵呵,仪表工具拿来够用就好,搞那么多表有用吗?别人一看还以为你搞收藏等升值时抛售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精度还凑合,以前用4位半9807A+数字表测量老南京47表50UA电流档数据是:49.95UA44.93UA/39.93UA/34 ...

哈哈,还带校验日期

网友:
我这还有少见的上海产“碟来”MF-47:

网友:
老NANKING47表X10档电池用的是15V,我有一块这样的老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还带校验日期

由于使用频繁,老仪表不校验精度没保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