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字万用表!!!

楼主(2014-04-14):
俺不久前买了一个小数字万用表,刚开始没注意,这两次用的时候,发现有时测导线通断的时候不响蜂鸣,也不显示数值,就显一个1,还有测一个充电器输出直流电压的时候一直在跳动,请问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是不是俺买的太次了啊?

网友A:
你买的表太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表太垃圾了。。

俺也这么想的。先凑合用,以后不行才买个好一点的。

网友B:
可能是表盘接触不良,表太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表盘接触不良,表太次了。

谢谢指导,我估计也是这样,不过已经买了,也不能扔了呀,先凑合用吧,反正俺也不测特别精确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看换电池,我有个钳表就是电池没电导致短接不叫,转盘时候随机卡死的故障,后来换了电池就好了

好的,谢谢帮助!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看换电池,我有个钳表就是电池没电导致短接不叫,转盘时候随机卡死的故障,后来换了电池就好了

好像不是电池的问题,我刚测了下那个电池的电压,还有9.18V,应该是有点的。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表太次了,即使是山货的新表也不至于这样吧。

网友(2014-05-14):
没有最次只有更次!能干活就行了,要精度就得买好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