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跟6P1声音哪个好,切开底板重新做,还系6N8P声音好,6N1失真大,做好了又切开重...

楼主(2014-04-16):
为争论6N1声音到底好不好,就做了这台6N8P跟6N1并存的小的书桌功放,完工后,试听,6N1的声音失真不小,但切换到6N8P就完全没有问题,听感上,三极管的声音感觉分辨率比束射管6P1要更加细腻,解析音乐细节更胜一筹,幸好这个设计用的两种管子来验证的,【用了一个三刀双郑开关分别切换6N1跟6N8P】,因之,下定决心用6N8P重做,也可能我没有做好的缘故,反正感觉6N1的声音没有传说中那样美好,而且有个声道6N1还有自激,但一个6N8P声音偏小,干脆狠心,把底板切开,做好又拆了,折腾吧, 重新做一个底板,上面装两只6N8P,外加一个6N2,6N8P并管后分别用在L与R声道功率信号输出,推动不变,仍然还6N2推动,,6N2推并管后的6N8P声音非常动听,带回家,把原先书桌上面原先的6P1功放换下,就用这个了,这样折腾后,虽说耽搁了一些时间,但验证了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喷涂不系我的强项,有点不怎么好看,有说6N9P声音更加好听,今后有机会在买回来听听,求是的变压器还不错,在一个书房内播放,客厅卧室都还觉得声音不小,6N8P屏极电压在200V样子
回顾整个制造过程,前面的相关帖子如下:
开工: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28073-1-1.html
过程: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29583-1-1.html
个人感觉:小的书桌功放在不失真情况下,6N8P应当比6N1效果更好【电路及元件参数都一样的,仅仅管座接线稍微不同】

网友A:
单从电子管特性曲线看,6N8P比6N1均匀多了。并管使用,可以把阴极电阻减小到200欧姆。

网友B:
底板内接线为何如此复杂? 微安表起什么作用? 好象安装了MP3, 感觉胆机接MP3, 音色无优势

网友C:
楼主鸡鸡增加了一块FM调频收音板吧??
内部接线感觉有些磷乱,空间较小,不知道长时间的工作,阻容元件间隔太小,散热问题怎么办?是再加个风扇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板内接线为何如此复杂? 微安表起什么作用? 好象安装了MP3, 感觉胆机接MP3, 音色无优势

微安表就做UV表用的,的确加了一只MP3,主要原因便宜,可以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从电子管特性曲线看,6N8P比6N1均匀多了。并管使用,可以把阴极电阻减小到200欧姆。

确如白版所说,争论在6N8P结束的,6N1也可能我没有装好的缘故吧,但6N8P适应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鸡鸡增加了一块FM调频收音板吧??
内部接线感觉有些磷乱,空间较小,不知道长时间的工作,阻容元件间 ...

热量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还不算乱,以前做FU50那个才叫乱

网友C:
就怕热量大,,我以前做的一个鸡鸡,和您的这个有点像,说的是布线哦!!温度高了,,线和线都沾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怕热量大,,我以前做的一个鸡鸡,和您的这个有点像,说的是布线哦!!温度高了,,线和线都沾在一起了! ...

不会有那么高的温度的,几乎所有线的外面都包了热缩管的,如果真的有这么高的温度,到线都会粘连情况,那就说明整机的设计就有问题了,请看前面相片里面用那个6N1时候,还没有拆的时候。我把那个功率电阻放在外面的,放几张以前做的机器图片,从来没有遇见这样的高温的

网友:
内部元件及布线显得拥挤了点。

网友D:
热缩管遇热不见得可靠性会有多好。每条电线都套上热缩管,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看着感觉很强大,实在让人不解。越简洁、越规整的走线能使整机有效提高底噪和避免自激出现。楼主做机水平看样子也有一定水平,为何机子出现自激后不去反思相应的问题?

网友E:
6N12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缩管遇热不见得可靠性会有多好。每条电线都套上热缩管,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看着感觉很强大,实在让人不 ...

确实没有去深究有个自激的原因,大致地检查调整了下,没有消除,一个太费时间、,二则觉得就算不自激的话,感觉也失真不小,声音而且也很小,所以干脆换6N8P重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6N12不错

估计得换变压器了,灯丝电流可能有点不够,用一个旧的614交流电子稳压器的变压器做的,热缩管主要针对特富龙的银线的,其原因在前边做FU50帖子里面有说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有那么高的温度的,几乎所有线的外面都包了热缩管的,如果真的有这么高的温度,到线都会粘连情况,那 ...

哦,你有热缩管,那是好啊!!我记得那台鸡鸡在装的时候,材料,那是能省则省啊,,,!里面的连线用的是网线,

网友F:
6N8P是比6N1好,但是6N1失真,就是没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6N8P是比6N1好,但是6N1失真,就是没做好了。

确实,感觉6N1这玩意没有6N8P那样容易成功,老老实实按照图纸做的,换6N8P就一点问题没有,建议初学的还是不做6N1,失真不小,另外自激,我没有做好,但6N1声音也没有好大的,6N8P并管后,三极管清澈的声音想溪水一样源源不断,非常耐听

网友:
我是按老k的电路做的6n1推并管6n1,250v屏压,电流13ma,用L601的输出牛,感觉用作电脑桌放,电视伴音音量足够了,音质比我的807单端还好。

网友G:
6N8的功率(0.8W)比6N1(0.4W)大多了
相应的推动力也好多了
可以推动以前6N1推起来力不从心的箱子
声音比6N1的显得大气!

我个人的感觉
功率管用6N8P
前级用6N2
比用6N1的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G:
6N8的功率(0.8W)比6N1(0.4W)大多了
相应的推动力也好多了
可以推动以前6N1推起来力不从心的箱子

确实,我想把反馈取消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6N8的功率(0.8W)比6N1(0.4W)大多了
相应的推动力也好多了
可以推动以前6N1推起来力不从心的箱子

6n2推6n8,管子大小不一致,摆出来不好看,能否用6n8推两个6n8,这样就会好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6n2推6n8,管子大小不一致,摆出来不好看,能否用6n8推两个6n8,这样就会好看了。

6N2推6N8P
确实是有两种管子外观不协调的问题
所以我只是自己这样听
没有向外做了卖

推荐这种组合让网友装机
装的几个朋友都说声音好

网友(2014-12-01):
引用 网友G:
6N2推6N8P
确实是有两种管子外观不协调的问题
所以我只是自己这样听

那你搞一个6n8p推两个6n8p的小胆机
............

网友(2015-01-30):
都是小功率的jj

网友:
一个6n8p推二个,值得一做!

网友(2017-05-23):
引用 楼主:
不会有那么高的温度的,几乎所有线的外面都包了热缩管的,如果真的有这么高的温度,到线都会粘连情况,那 ...

最好用不同色的接线, 方便检查。

网友:
学习中。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
6N8P是个很好的三极管,我也喜欢用。

网友:
输出牛用的几k的

网友A:
6N8P单端最佳负载阻抗16K,并管输出8K,L601录音机输出变压器阻抗7K,非常合适。

网友I:
引用 网友A:
6N8P单端最佳负载阻抗16K,并管输出8K,L601录音机输出变压器阻抗7K,非常合适。

请问白版主,用6n2推6n8p并管的话用10k牛可以不?

网友:
有人用12AU7与6N8P做过比较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问白版主,用6n2推6n8p并管的话用10k牛可以不?

应该可以,但是输出功率、失真都会减小。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应该可以,但是输出功率、失真都会减小。

输出功率会减小,失真会增加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请问白版主,用6n2推6n8p并管的话用10k牛可以不?

可以,三极管负载阻抗在内阻的2~3倍较好,在2倍时输出功率最大,随阻抗加大功率灵敏度降低,但失真降低,比如2A3内阻800欧姆,最佳负载阻抗2.5K。6N8P内阻7.7K,由于其输出功率较小,因此一般可取16K(并管8K);也可以取20K(并管10K),只是输出功率与失真度稍有变化。有的电路6N8P(包括6N1)单端取10K,并管取5K,是特殊年代为了利用舌簧喇叭和6V6的输出变压器,并不是最佳负载。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输出功率会减小,失真会增加吧

对于三极管来说,负载阻抗稍有增大,输出功率会随之减小,失真也会随之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J:
对于三极管来说,负载阻抗稍有增大,输出功率会随之减小,失真也会随之减小。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三极管负载阻抗在内阻的2~3倍较好,在2倍时输出功率最大,随阻抗加大功率灵敏度降低,但失真降低 ...

谢谢版主的回答

网友:
6N8并管输出功率是多少

网友:
我来看看,顺便帮顶

网友:
6N2的栅电阻换470K,电位器换100K试下,手艺、电牛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