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请教了坛子大神们音箱改装,心里痒痒滴!今天早上起来就动手给音箱动手术了!

楼主(2014-04-16):
前几天发帖问了下各位大哥们关于有源音箱的改装,
昨天我才从坛友口中得知这个音箱是jbl做的。
型号是diba wkf800
原来一直以为是迪霸国产杂牌的!

关于音箱原来电容为6800uf,在请教坛友后说法各异。
有的是加有的说没必要!
后面加了一对10000uf的电容并上和原来的滤波一起使用,
加装后感觉没什么效果。随后便拆下!

后面自己总结了一下坛友们的建议决定做一下2点更改!

1.加大电源电压。原来是双14.5V 预计提上为双18V,在观察电路元件参数及耐压后
觉得应该不会有问题!

2.坛友建议在滤波电容空位处并上一对104电容

补充内容 (2014-4-17 12:44):
11楼 内容补充完毕

外观图是借的,忘记拍了

外观图是借的,忘记拍了

没屏蔽罩 主音箱电流声较大

没屏蔽罩 主音箱电流声较大

电容及空位 电容上面印着diba 不知质量如何

电容及空位 电容上面印着diba 不知质量如何

芯片是7296的 耐压为正负35V

芯片是7296的 耐压为正负35V

没一样粗的铜线 用从马达上拆下来的包漆线3根扭成一根

没一样粗的铜线 用从马达上拆下来的包漆线3根扭成一根

已经弄好 准备包起来了

已经弄好 准备包起来了

楼主:
占楼213213

补充内容 (2014-4-17 12:45):
11楼 后续照片以上图!

楼主:
今日无法上图了 明天继续

网友A:
通过实验,你已确认加大电容无效,确实不明白你想做什么,环变也是有截面的,不会因增多圈数而增大有效功率,反而会恶化电源,这样做有意义吗?
就是要升压,也应选择更大截面的变压器,建议学点基础知识,会有收获的。

网友:
爬手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实验,你已确认加大电容无效,确实不明白你想做什么,环变也是有截面的,不会因增多圈数而增大有效功率 ...

这也是实验呀! 研究下也是有益无害的!

网友:
也是高手,牛都绕出来了

网友:
这样做有意义吗

网友B:
提高电压后你要注意电容器的耐压是否合适,否则要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电压后你要注意电容器的耐压是否合适,否则要烧机!

谢谢提醒,已经看了电容耐压!在正常耐压内,电容耐压为35v

楼主:
做完修改后的感觉就是 主音箱的电脑的电流声没了 音箱夜深人静的时候听不到电流声了
音箱低频没多大改变 感觉和原来一样  但是高频有一点变了, 没原来那么粗糙的感觉
原来感觉还是有点毛刺感, 现在没有那种感觉了,现在是感觉比较透彻!不知是不是那两个小电容起作用了

补充内容 (2014-4-19 17:55):
环牛绕线已经改回原来的样子,改好音量稍微大了一点点,但是基本可以忽略!白折腾了

自己做了个盒子

自己做了个盒子
这个不懂是什么,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

您这是啥表情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也是实验呀! 研究下也是有益无害的!

这是对相当不错的有源箱,接CD或电脑直接听完全能满足一般的听音要求,没必要这样折腾,你看一下喇叭阻抗是多少,如是4欧你这样做是要挂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对相当不错的有源箱,接CD或电脑直接听完全能满足一般的听音要求,没必要这样折腾,你看一下喇叭阻抗 ...

不是4欧的,闲着没事做下研究!  不行还改来还是一样的
不过牛加个铁盒子 确实没电流声了!总算也没白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