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水5041示波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4-04-16):
        前几年买的菊水40MHz二手模拟示波器,最近出现点状况。

        示波器可以正常开机,开机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大约十几分钟)可以正常工作,但是过一会儿波形就消失了,但机器的工作指示灯还是亮的,这时重启机器也不行。大约过个几分钟波形有可能恢复,也可能等很久才能恢复,这个故障给使用带来诸多不便,大家帮助分析下,看怎么样修修(机器比较旧了,也不值个钱了,不值当的拿出去修了)

网友:
示波器问题还真的不知道如何着手,帮你顶顶吧

网友:
查下高压正不正常 ,代换下示波管。

网友:
看看示波器有没有寻迹按钮,有就按动一下看看有没有光;垂直或水平放大器工作点失常,光点可能偏到屏幕外部了,不过关机时会有光亮闪现;示波管供电电路异常或漏电,会造成没有光迹........。示波管就别轻易代换了,这可不是修电视机,随便找只管子就能替换的。

重点是找来图纸弄清电路原理去折腾,如果熟悉电路原理不要图示这类机器也不难。

网友:
是不是示波管座受潮了,电视机就有这个问题,示波器应该也一样,

网友:
表示不懂,帮顶了,记得以前问一个老师傅示波器里面有没有行场扫描偏转电路,老师傅说电视剧机是靠磁场拉开幅面的,示波器是靠静电偏转拉开幅面的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电源,或许可以解决问题的。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建议,主要是没图纸,有图纸可以照着图纸检查下,没图纸不敢瞎动。

网友:
别修理了出了

网友:
别折腾了,买一台也用不了几个钱。

网友(2014-12-29):
请问:哪里有菊水5041使用手册和电路原理图,谢谢!

网友:
别修了,埋了吧

网友(2015-05-25):
  我手上有台现成的要的话便宜出给你。

网友(2017-01-22):
二手仪器的通病。

网友:
     比较好修的。好的时候先把x轴扫描选择在某高速度挡(用x轴扫描面板选择),检查x轴的扫描输出电压,记录下来。出问题后再测量是否与记录相等即可。针对问题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