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FU7,土豪金

楼主(2014-04-17):
把半年前用路由器外壳做的FU7拆了重做.
机箱框用的实木地板,让人帮忙加工钉好.然后用细砂纸打磨,最后漆上木蜡油.
顶板用1mm厚的金色不锈钢,3个牛也压了不锈钢框圈起来,剩下的扼流圈加工店的师傅说体积太小不好加工,只好做罢.
电路是6G2P推FU7,非常简单,做好了很容易出好声音.

网友A:
酷啊,6G2的倒影让我迷惑了很久。

网友B:
胆机就是养眼  好   只是听说fu-7声音一般  是吗

网友C:
直热式整流不加高压开关或延时,管子寿命恐怕不长。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开机时有时整流管会跳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胆机就是养眼  好   只是听说fu-7声音一般  是吗

"鼓捣着玩"吗. 各种胆声都听听. 找出自己喜欢的就好. 不要被别人左右!

网友:
胆机外观做好了也是件艺术品!

网友:
多上点细节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鼓捣着玩"吗. 各种胆声都听听. 找出自己喜欢的就好. 不要被别人左右!

对  眼见为虚  耳听为实

网友E:
楼主的6G 2P 底座圈是怎么镶嵌的?什么材料?颜色很搭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酷啊,6G2的倒影让我迷惑了很久。

镜面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胆机就是养眼  好   只是听说fu-7声音一般  是吗

调整好了,什么管都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热式整流不加高压开关或延时,管子寿命恐怕不长。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开机时有时整流管会跳火。

还好吧,几率不是很高。把第一级滤波电容减小能降低跳火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6G 2P 底座圈是怎么镶嵌的?什么材料?颜色很搭噢!

那是橡胶避震圈,只不过被我拿来做装饰用了,X宝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豪华,很土豪。不锈钢不好加工,楼主是用线切割加工的吗?那成本可够高的。

不是线切割,我这小地方还没见过那东西。
计算好尺寸,到不锈钢加工店找旧料剪切,然后折边,算下来价钱也不贵。开孔是用液压开孔器,X宝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