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在音箱内是怎样实现导相的?

楼主(2014-04-17):
难道是经过箱体反射实现导相的吗?这个问题不搞明白,制作导相音箱就不能搞好!

网友:
靠声波传输距离反馈后而进行倒相吧。

网友:
交流电流带动喇叭线圈运动,带动给纸盒往复运动,纸盒向前运动时,是向前推动空气发声,纸盒向后运动时,压缩音箱内空气通过倒相孔也向前发出声音。

网友A:
你今天提到的确实是困扰许多新手的问题,甚至包括理科成绩很好的人。曾有搞电子电路的朋友对我说过:倒相音箱喇叭与导管输出同相是不可能的,这是个简单的物理问题,阿基米德定律绝不会错,所以说倒相箱导管输出只能是反相的。
的确是这样,我们用手按压喇叭锥盆,压下多少mm,导管就要排出相应体积的空气,这符合阿基米德浴盆现象,按这个实践结果看,导管输出确实是反相的。
这样理解就会产生图一的情况

图一

但是,实际情况是:导管输出相对于喇叭确实是同相。阿基米德定律不涉及频率,而音箱是在一定频段内工作的,直接套用生活中简单的物理知识来解释快速振动现象显然不对。

倒相式音箱实际工作状况
图二

**********************************************

简单几句话不可能说清楚倒相式音箱的工作原理,包括音箱原理书籍也是粗略的介绍,这里也一样只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来讲,通过类比和举例能大致理解就行了。

我们知道单摆,单摆悬挂长度一旦固定,摆动频率也就固定了,无论用手多快速度、多大力气推他,手离开后,单摆都是按照自己的固有频率来摆动。一个弹簧悬挂一重物,也是单摆,弹性模量与重物质量一旦固定,谐振频率是单一的固定频率。

图三

我们再简单的这样看,空气也有质量,倒相管内的空气柱相当于一定质量的重物。空气有顺性,也相当于弹簧,箱内和箱外空气就是悬挂于这个空气柱的弹簧。那么导管内空气柱与箱内空气弹簧就会形成一个固定的谐振频率,当被激发时便会振动。我们把这个谐振频率称为Fb。Fb受导管尺寸和箱体容积影响(可以这样理解,箱体容积越大,箱内空气弹力越小,反之亦然)

图四

高速振动的锥盆推动空气形成声波,声波激励导管与箱体内空气谐振。这个谐振有个特性,就是大于Fb的频率时谐振相位与喇叭同相,而低于Fb的频率与喇叭反相。下面是实测一款音箱的喇叭与导管输出相位:

图五
绿色线为喇叭输出的相位曲线,橙色是导管输出相位曲线。
由图可见,Fb大约为50Hz,50Hz以上相位基本重合,处于同相状态。而50Hz以下曲线迅速分离,相位差约180度,变成反相状态。下图是喇叭与导管SPL:

图六
红线 - 喇叭SPL
黄线 - 导管SPL
篮线 - 总SPL(喇叭+导管)

因为50Hz是Fb点,处于谐振中心点,谐振最强,而且同相,喇叭振幅被抑制,输出很小。
Fb以上因为同相,喇叭与导管输出叠加,SPL增大。频率更高时因为偏离导管谐振点,导管作用逐渐减小,直至谐振消失。此时的音箱等效于密闭式音箱。
Fb以下因转为反相,两者输出逐渐抵消,造成总输出下端滚降斜率更陡峭。此时相当于开放式障板音箱,喇叭工作在无负载状态,也就是声音短路了。随着频率的降低,虽然喇叭锥盆振幅很大但输出很小直至完全抵消。就是说这时的倒相管没有正面作用,反而因导管的存在使箱内空气泄露了,这时就进入了图一的状态,就像人进入装满水的浴缸要排出等体积水一样,与新手认为的工作状况完全相同了

图七
一款倒相式书架音箱的仿真设计实例
喇叭为:SCAN-SPEAK 18W8545
箱体容积Vb=15.32L
调谐频率Fb=28Hz
箱体损耗QL=7

网友:
楼上好专业啊,学习了

网友A:
所以说不要用简单的生活常识来解释音箱工作原理,更不要把阿基米德定律套到倒相箱里,阿基米德虽然谈的是浴盆+水+人的体积排斥与浮力关系,而等体积排斥看似适用倒相音箱解释,可他不涉及频率,而空气在音箱中的作用笼统的讲是负担“弹簧”的作用。
简单套用常识性知识会出很大问题,学习音箱会走向弯路许久回不来。有相当一部分音响行业人员出现同样的问题,比如要求我必须修改箱体设计。
问为什么?回答说:你这样纵深的设计出来的声音很慢,拖泥带水,不是很理想的。
再问音箱深度与声音速度有什么关系?
回答说:声速是固定的,箱体越深,扬声器背部声音反射路径越长。而薄箱体可以使扬声器背部声音以极短的距离打到后板,并迅速弹回来作用于扬声器锥盆,明显提高声音速度。

如果音响行业人员学到的是正确的音箱知识,就不会把简单的生活常识套入音箱原理中,就不会出现上面这类既可笑又让人笑不出来的理论。

扬声器锥盆动作速度是人耳根本无法分辨的,甚至眼睛都无法分辨锥盆振动方向,可就是有人声称看锥盆能判别相位  其实看到的仅仅是大信号造成的功放短暂直流漂移,而功放受激产生的直流漂移不太可能两声道完全一致
人耳能感知的速度感与音箱瞬态特性有关,瞬态特性与Q值相关,而Q值与箱体尺寸比没有任何关系。
这方面,人耳真的不行。比如低频延伸很好的音箱常被认为速度慢,而有意把低频下限切除一些就被认为速度快了。这时人感知的“速度”其实根本就不是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今天提到的确实是困扰许多新手的问题,甚至包括理科成绩很好的人。曾有搞电子电路的朋友对我说过:倒相音 ...

你是搞音箱设计的吗?太专业了!

网友:
技术帖,太专业了,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今天提到的确实是困扰许多新手的问题,甚至包括理科成绩很好的人。曾有搞电子电路的朋友对我说过:倒相音 ...

专业  不过依此专业解释  那么只有喇叭发出的频率同箱体频率相等共振时才有倒相输出  平常没有  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  不过依此专业解释  那么只有喇叭发出的频率同箱体频率相等共振时才有倒相输出  平常没有  对吗?

是的,从下面这个图就能看出来,只有一小段是同相的,即50Hz - 200Hz这个范围完全同相(曲线重合)。50Hz以下完全反相,频率高过200Hz以上相位曲线开始逐渐分离,不再完全同相了

而从下面这个图中也能看到,黄色线是导管输出,70 - 80Hz之后导管输出幅度就看是逐渐降低,作用逐渐减小,200Hz以上输出已经很小,已经失去作用。

200Hz以上的声压完全依赖喇叭本身,此时不但不需要导管工作,还要防止箱内杂波通过导管泄露出来,方法有两个,1、导管直径不要过大。2、添加吸音材料吸收箱内杂散中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  不过依此专业解释  那么只有喇叭发出的频率同箱体频率相等共振时才有倒相输出  平常没有  对吗?

严格点说:
只有箱体谐振频率Fb以上这一小段,导管起正面作用。
Fb以下完全起反作用。虽然导管还有很大能量输出,但相位相反,使单元工作在声短路状态,相当于音箱是开放状态。
而更高频率,按上面的例子是200Hz以上,导管也容易产生副作用,要依靠吸音材料解决。

网友:
还有,注意下图导管曲线(黄色)

在大约700Hz处有个幅度很高的尖峰,很讨厌的,经常会从导管泄露出来,是导管自身谐振的结果。这个频率对于圆形导管比较容易计算,频率=(声速/导管长度)/2
采用直径较小的导管,会使长度明显缩短,这个尖峰就会推向更高的频率处,幅度会明显减小,加上吸音材料的作用,影响可忽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不要用简单的生活常识来解释音箱工作原理,更不要把阿基米德定律套到倒相箱里,阿基米德虽然谈的是浴 ...

那同样一个低音喇叭如何确定最佳的音箱深度呢,如果这个深度定的不准确是不是不能达到倒向的效果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同样一个低音喇叭如何确定最佳的音箱深度呢,如果这个深度定的不准确是不是不能达到倒向的效果呢

倒相管是否有效地工作,在保证导管内端口与后壁间距离足够的前提下,与箱体深度无关。调谐频率由箱体容积、导管直径和导管长度决定。但确实也要注意,导管内端口与后壁间的距离不能过小,至少要100mm以上吧,否则会造成导管气流不畅。调谐频率过低、单元位移体积较大时,这个间距还要增大。
箱体内腔宽高深比例牵扯驻波问题,这个比例不能随意定,应尽量选择对抑制驻波有利的优化比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倒相管是否有效地工作,在保证导管内端口与后壁间距离足够的前提下,与箱体深度无关。调谐频率由箱体容 ...

如果与箱体深度无关  那么箱体深度最长的曲径式音箱为何低音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今天提到的确实是困扰许多新手的问题,甚至包括理科成绩很好的人。曾有搞电子电路的朋友对我说过:倒相音 ...

讲的非常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与箱体深度无关  那么箱体深度最长的曲径式音箱为何低音效果更好?

倒相式音箱是应用赫姆霍兹(Helmholtz)共鸣器原理,必须包含一个一定容积的箱体和一个开口或管道。而曲径式音箱无需一定容积的箱体,他需要的是一个特定长度的管道,管道长度约等于系统谐振频率波长的1/4。例如最低谐振频率50Hz,在不考虑管道内声速降低的情况下,长度大约1.72米。较长的管道一般采用折叠方式以减小占用空间,所以习惯叫曲径或迷宫箱。尽管同属于倒相方式,但是与我们通常说的倒相式工作原理不一样。

网友:
这个要记号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相式音箱是应用赫姆霍兹(Helmholtz)共鸣器原理,必须包含一个一定容积的箱体和一个开口或管道。而曲径式 ...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相式音箱是应用赫姆霍兹(Helmholtz)共鸣器原理,必须包含一个一定容积的箱体和一个开口或管道。而曲径式 ...

讲的非常好!这个要学习!

网友:
专业知识,学习了 ,像我这样的没有仪器又不太懂的只能慢慢学习了,谢谢斑竹。

网友D:
倒相箱太复杂,没有设备搞不定。相对来说密闭箱才是最适合DIY、也是最好的箱子,虽然效率低了一点,但可以通过增加功放功率来解决,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倒相式音箱是应用赫姆霍兹(Helmholtz)共鸣器原理,必须包含一个一定容积的箱体和一个开口或管道。而曲径式 ...

现代对倒相箱即使在声学原理上的理解.也与五六十年代的解释有着严重的不同.可惜老书全部丢失掉.否则拿出

来对照是十分精彩的.主要在峰左侧低频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代对倒相箱即使在声学原理上的理解.也与五六十年代的解释有着严重的不同.可惜老书全部丢失掉.否则拿出
...

确实是这样。近代,由于Thiele-Small参数的建立和普遍应用,音箱设计迅速进入成熟阶段,特别是计算机的大量应用,使音箱设计、调试不再是大量耗时的事情,变得轻松愉快,而且能提前预知结果。而几十年前,音箱设计无理论可循,没公式可用,一个失败的设计也只有实际制作出样箱才能确认是失败的。当时因为没有理论支持,只能借用已经完善的力学和电学公式,这需要设定尽可能合理的电-力-声各参数间的类比关系,尽管如此,结果也不精确。

然而。早期音箱也有许多是非常成功的,最典型的例子,AR-1音箱。我们知道,Thiele-Small参数是70年代才建立的,可早在1954年推出的AR-1音箱以非常小的体积获得优异的重放效果,当时的工业格言是越大越好,这在那个年代是不可思议的。今天,美国人用现代测量设备重新检验这款小型密闭式音箱,结果非常惊人,他的调准非常精确,实测频响与建立在Thiele-Small模型的计算机模拟结果几乎完全重合。要知道,早于Thiele-Small的工作前20年,设计和调试音箱完全依赖于手工和敏锐的听力,要消耗大量时间,反来复去无休止的调,基本是瞎猫碰死耗子的方法,调好一款优秀的音箱耗时一年也很正常。那么今天应用计算机技术调好这样一款音箱需要多长时间?材料齐备,一天足够了。

网友F:
   声音在音箱内是怎样实现导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声音在音箱内是怎样实现导相的

再重读本帖一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倒相箱太复杂,没有设备搞不定。相对来说密闭箱才是最适合DIY、也是最好的箱子,虽然效率低了一点,但可以通 ...

别说的那么吓人
现在已经不复杂了,即使用这个免费的小软件也可以把倒相箱做的比较理想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别说的那么吓人
现在已经不复杂了,即使用这个免费的小软件也可以把倒相箱做的比较理想

非常精彩的专业帖。感谢分享!
即便是有辅助软件了 真要做好音箱 绝非易事,
实际上非线性参数太多了。
很多爱好者调试靠耳朵收货 这个时候往往受音源影响更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非常精彩的专业帖。感谢分享!
即便是有辅助软件了 真要做好音箱 绝非易事,
实际上非线性参数太多了。 ...

正解。这类软件很多,比这个好的也很多。如果认为有一个软件就可以做出好箱子哪就错了,否则哪些名厂还不倒闭?软件只是最基础的设计工具,没它不行,全指望它也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正解。这类软件很多,比这个好的也很多。如果认为有一个软件就可以做出好箱子哪就错了,否则哪些名厂还不 ...

猫先生是专业人士。
我只是认为一个好音箱光有好箱体是不够的
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才能出好声音。
不懂就感觉很难,我只能买现成音箱听。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猫先生是专业人士。
我只是认为一个好音箱光有好箱体是不够的
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才能出好声音。

我还是觉得你把问题想的过于复杂了,初学者在刚刚了解音箱大致原理后是无需考虑非线性的,而且在不理会非线性问题情况下也可以把音箱做得很理想。
的确,音箱某些方面的确存在非线性,可现在依据T/S参数建立的数学模型已经很完善,如果想把音箱尽量做好,在掌握了一定基础情况下,借助一些工具软件很容易成功。至于非线性问题,只需考虑音圈受热带来的非线性,和导管在大功率时的非线性,而只要知道这两个非线性问题,是可以在设计阶段修正的。

前面提到的软件虽然是免费的,熟练应用却能使注定的失败结果变得成功。只要你获得可靠的喇叭参数,软件就能提供给你最佳的箱体容积、导管直径、长度等关键数据。这些数据是决定喇叭与箱体合理匹配最关键的数据,相信他,结果就会与最佳值非常接近,甚至吻合,无需考虑什么非线性。那么你如果不相信他,自己摸索搞,大量做箱去试验,做几十只各种尺寸的箱体都可能与最佳值无缘。
音箱设计可以说就是低频设计,箱体作用就是拓展低频。中高音是不需要箱体的,他们只是把箱体当作安装支架。
音箱只有低音喇叭与箱体导管合理匹配后,才能谈到分频器。
当然,无论什么,做好与做精是不同的。如果就想把音箱不但做好还要做精,理论知识要进一步学了,比如喇叭布局、箱体外形对衍射的影响,大功率时导管的非线性,导管位置对音质的影响等等。

不过你提到的一个问题确实存在。许多人认为无论自己基础有多差,只要拥有得力的工具,相信自己也能成为专家。
还是说音箱设计软件,如果对必要的音箱基础知识丝毫不感冒,或者根本学不进去,或者就是不想学,就想走捷径,指望拿到一个什么万能的软件就能设计出好音箱是不可能的。这就好比许多人为了能有一技之长,不但学会SolidWorks、UG等工业设计软件,而且学的很精,各功能的使用非常熟练,甚至能胜任软件教学工作,他们能娴熟的把非常复杂的机械样品实物用软件精确做出来,却没有能力设计哪怕是一款产品。现在熟练掌握CAD软件的人非常多,能独立设计产品的却极少,绝大多数只能充当“描图员”,不学机械、结构力学、工业美学,CAD仅仅是一只画画的笔。掌握再好的工具软件,头脑里没东西是不行的。

网友H:
倒相式音箱的倒相管,有在前面开口的也有在后面开口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觉得你把问题想的过于复杂了,初学者在刚刚了解音箱大致原理后是无需考虑非线性的,而且在不理会非 ...

对于喇叭我是菜鸟 电子技术略知一二。
知道的越多胆子越小,所以就买了对杰士B20书架箱 这牌子的低端产品
容积10L.低频62Hz,低频延伸测过 属于遥截止。听铜管乐非常不错。
箱子相位准 定位感好 我感觉频响之外相位最重要了 DIY很难做好。
设计软件只能起辅助作用 想靠这个就成为设计师就如同有了炒股软件
想靠它赚钱很难。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倒相式音箱的倒相管,有在前面开口的也有在后面开口的。

后开大口的把箱离墙的空间设为扩散低音的通道.其实应把喇叭箱离墻尺寸贴示在箱背上.让使用者

懂得这样放置.实际上并没有这个指引.如放正确了.其效果是影院殿堂式的.非常令人意想不到

网友:
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知道的越多胆子越小,所以就买了对 ...

真是这样的,无论什么知识,懂得越多就会越谨慎,甚至变得胆小,交流时都不敢轻易发表见解,很怕讲错。
我接触的一些经销商,卖音响的,有一部分总试图在别人面前表露自己才是电声方面的专家,特别愿意给别人讲既低级又可笑的原理,尽管理论错的非常离谱,也不影响他们当圣经似的传授给别人。无知人胆大,我在正式学音响前也给人讲过荒谬的原理,想来很可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开大口的把箱离墙的空间设为扩散低音的通道.其实应把喇叭箱离墻尺寸贴示在箱背上.让使用者

懂得这样 ...

有道理。
产品面对的是消费者,不能强求每个用户都必须懂声学。音箱结构尺寸、单元导管等布局都不会完全相同,声学特性自然不会一样,会对摆位有特殊要求,低频表现受房间影响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楼上的帖子.看看自己20年前做的箱子.呵呵惭愧啊.改天劈了烧火

同感,很早以前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单位找了对包装箱作一对,现在觉得很可笑,呵呵

网友:
二楼专业呀,学习了。

网友:
图文并茂,遇见位搞专业的前辈不容易,同时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讲解,

网友:
楼上版主前辈讲的很有道理,音箱摆放位置很重要。
我试音箱的方法很简单 用好一点耳机听音乐 音箱也同时播放
脱下耳机时 感觉与音箱的区别 当然最好要知道区别的含义。

网友:
太复杂,看不懂

网友(2015-01-28):
学习了,写得真好,运用科学原理,分析得很深入,很透彻,赞,愿论坛有更多这样的好文章。

网友:
再次真诚感谢楼主的精彩讲解,愿能多看到些这样的精彩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解。这类软件很多,比这个好的也很多。如果认为有一个软件就可以做出好箱子哪就错了,否则哪些名厂还不 ...

软件是工具,要不人类是怎么进化的?

网友:
居然全看完了,感觉信息量略大,但很专业

网友(2017-06-09):
和cat商榷。 仔细拜读了你的帖子,其实作为一种学科或者技术,严谨和逻辑是非常关键的。探讨一个问题,前提必须成立。你的整篇关于倒相问题的前提是建立在你开宗名义就指出(其实倒相管里出来的相位和扬声器是一样的)之上。建立在这个前提下你洋洋洒洒论证你的关于频率震荡的理论。其实,你的前提是不是正确?是不是你说的倒相管里出来的相位和扬声器一样的?你的这个结论来自何方?如果你的前提没有经过论证何以推出以下结论,这个是论证题目之大忌。如果你能证明你的前提是科学正确的,那么你后面大篇演绎有存在的价值,否则我以为只是玩弄一些专用名词或者并不很沾边的说法来显摆。静等你的关于导向管出来的相位和扬声器前面出来的是一样的论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