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手自一体的经常用手动对变速箱有影响吗?

楼主(2014-04-18):
雪佛兰的1.8科鲁兹,手自一体,朋友有的说最后不要用手动加减档,容易损坏变速箱,有的说没有影响。大家说说手自一体的经常用手动对变速箱有影响吗?

网友:
为了什么原因经常在自动变速器上使用手动?难道是一直都上下陡坡?
还是受网文的影响,用手动的觉得酷?

网友:
经常使用手动模式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不过楼主为何要经常使用手动模式呢,没必要吧。

使用手册介绍,除非下长坡(几公里以上),需要利用发动机的限速功能限制车速,以免全靠刹车减速导致刹车过热失效以外,其余的场合均不需要使用手动模式行车。

下不长的陡坡使用刹车即可,不用担心刹车过热。

上坡不需要使用手动模式,自动模式上不去的坡,使用S1档也同样上不去。

网友A:
纯属意Y出来的道理!!  手自一体箱 的根本还是自动箱,所谓的 档位只是控制变速器在某个变比下不跳动而已 你用手动加减挡 就等于不使用电脑的自动变档程序而已,按照如此手动会容易顺坏变速箱,那自动条件下,变速箱就不变速了?显然这个是说不通的     反过来如果成立 手动容易损坏变速器,那自动档也一样要损坏的啊?为啥变速箱十几万公里都没事?     所以拉!这些都是那么个不懂车又想装B的大神自己想当然说出来忽悠车车小白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属意Y出来的道理!!  手自一体箱 的根本还是自动箱,所谓的 档位只是控制变速器在某个变比下不跳动而已  ...

烟版所言有理!单纯从逻辑角度就可以判断出来的答案,不需要从技术角度讲解。

楼主:
唉,请教个问题还被扣看

网友:
既然是手自一体的波箱,你用手动或者D档,都是没问题的,本人的车从07年入手,直到今天,从来不用D档,一直手动加减挡位,要省油要动力,都行,自己做主

电脑换挡有点延时,因此用D档开,会比手动这边费油一些

网友:
跟手动档有区别的,手动是直接变换齿轮速比,而自动档手动只是在操作电磁阀来切换档位的,用久了寿命短了

网友:
上面说的对,手动挡只是为了不同的路况而设计的。要以路况为主,不要以变速为主。

网友:
用手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再好的自动变速箱,也没人手、脚、耳、眼配合的好吧?我喜欢手动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属意Y出来的道理!!  手自一体箱 的根本还是自动箱,所谓的 档位只是控制变速器在某个变比下不跳动而已  ...

这得看是什么箱子 如果是DSG DCT 就和老的液力变矩的箱子调手动多少有些区别。
    我本人还是相对喜欢液力变矩器的箱 不用调到手动 就那么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