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镉电池怎么修复

楼主(2014-04-18):
我有20节二号镍镉电池,不能使用,淘汰掉,污染环境,况且,镍镉电池内阻小,放电电流大,不知哪位大虾能修复,祈求修复方法!

网友A:
超市买桶4.5升屈臣氏蒸馏水
把电池挨个用清水洗净晾干
将电池头向上扎好放在平底锅里
灌蒸馏水没过电池1厘米
把锅放炉火加热至70-80度后关火、静置冷却后、彻底冷却后再加热再静置冷却。
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市买桶4.5升屈臣氏蒸馏水
把电池挨个用清水洗净晾干
将电池头向上扎好放在平底锅里

是要往里面灌水吗?

网友B:
容量减少,内阻增大,电解液干涸,用2#或你的方法。提倡用2#方法。内阻小漏电大:用12-25V直流电源对1Wμ电解充满电,然后用电解+对电池+,-联电池-,瞬间轰击电池,来恢复。最后一招:扔到。

网友:
别折腾了  换新的吧

网友:
用的是50伏安的变压器,12伏,5安桥式整,电池两端点充一至两次。建立电压后换常规充电器。

网友:
大电流 充放电几次  就可以了 再不行  就丢垃圾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市买桶4.5升屈臣氏蒸馏水
把电池挨个用清水洗净晾干
将电池头向上扎好放在平底锅里

回头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减少,内阻增大,电解液干涸,用2#或你的方法。提倡用2#方法。内阻小漏电大:用12-25V直流电源对1Wμ电 ...

此方法试过!不行的!20节镍镉电池往哪里扔?污染多少水源?

楼主:
镍镉电池单独灌水好像不行的!

网友:
2楼的办法。怎么听着这么玄乎呢!我不懂吧啊

网友:
修好可能性的比较小 , 就算能够充电,容量也很小了

网友(2014-05-22):
支持 翻新 延长使用寿命  -----节能降耗

网友C:
扔了吧,这是我的经验,都是浪费时间的无用折腾!

网友D:
中国目前电池成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扔了吧,这是我的经验,都是浪费时间的无用折腾!

镍镉电池污染水非常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国目前电池成了问题

深有同感!!中国缺乏电池回收机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有同感!!中国缺乏电池回收机制!

还没有意识到危害,有意识的又没有权利

网友:
学习了  有时间试试

网友E:
扔了吧,有那时间折腾,不如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扔了吧,有那时间折腾,不如买新的。

往哪里扔?镍镉电池可是污染水的杀手!

网友F:
以前干过,有效果。

找一2000W/220V电炉丝与电池串联,通220V市电(瞬间连续通断数次),注意电池温度稍有点烫手就停止,电池得一节一节搞,完成后转而正常充电,大多数都能恢复(对久放不用的有为有效)。

另:操作时注意安全,防止触电和电池温度过高爆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干过,有效果。

找一2000W/220V电炉丝与电池串联,通220V市电(瞬间连续通断数次),注意电池温度稍 ...

谢谢!回去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以前干过,有效果。

找一2000W/220V电炉丝与电池串联,通220V市电(瞬间连续通断数次),注意电池温度稍 ...

这也太险了吧!!

网友:
上一代的产品了,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也太险了吧!!

防触电,戴上有面具的摩托车头盔(基本没有大爆炸的危险)。

但要看清,锂电池不能这么玩,切记切记!

网友(2017-05-21):
感觉都很危险啊

网友:
好像听说过将电池放在真空容器中,容器加足量的蒸馏水,然后抽真空,让负压将蒸馏水压到电池里,然后充电,反复几次即可恢复(我没试过,我找不到可以抽真空的罐子)。

网友:
生命不止,折腾不休,我想把南孚修复了再用用

网友:
支持楼主按2#折腾,再出个修复贴子

网友:
修好可能性的比较小 ,不一定有好效果。

网友:
二十几年来一直用一号镍铬电池,没有想到过修复问题,充电无效的电池废弃处理。

网友(2017-06-23):
我也有一些这种电池,基本上成短路状态,有的是0.7V有的是0V  充电激活一下,也充不进去多少电,放止一段时间就又没电了,扔了你怕污染环境,就把它放到大口饮料瓶里面密封保存吧。

网友:
水煮大法好!

网友H:
水煮大法是基于什么考量的? 没水补水? 不能想当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水煮大法是基于什么考量的? 没水补水? 不能想当然啊

电解液蒸发是一种主要的失效模式,水煮令内部空气膨胀溢出,冷却后大气压入蒸馏水,来代替已经蒸发的水分。

网友:
水煮电池太费事了换新的吧

网友:
用高压锅,把盖上的气嘴改成能接真空泵就可以.

的确是个好办法,谢谢!

网友:
折腾也不会有好效果

网友:
镍镉电池有寿命的,还是扔了吧。我有2号镍镉电池送你4节(庫存的).但你要出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