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结果NPN三极管e极电压高于c极仍正常工作

楼主(2014-04-18):
如图

7V是OP07的供电电压,5V作可调参考电压。3.55V是主回路供电电压,就是典型的恒流电路。简单用一个200毫欧电阻和一个1欧电阻分压的电源模拟电池(方便调节电池电压)。结果发现电池电压高于调整管C极电压时万用表XMM1显示的电流值还是恒流值,但XMM2显示电压已经变成负值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Uce负压我觉得肯定是不能正常工作了,OP07手册上没提单电源供电的事情,建议双电源供电后再试试,
另外2SC2786,Ic可以达到1A?这点请确认下,mutilsim 有时是比较奇怪,建议楼主耐心再看看。

网友:
我曾经多次在仿真正常的情况下被烧得一踏糊涂!
从此,再也不相信模拟电路的仿真。

网友:
只要工作电压低于发射结耐压,NPN倒过来不还是NPN吗,只不过管子的电流放大倍数不同而已。

楼主:
为OP07加负电源无果。检测三极管C极电流仍是负的,怀疑OP模型有问题。再看OP07输出电压。。。。原来就是传说中的OP输出电压可以无限大 。7V的电源电压愣是输出6.8KV。

之后在OP07输出加上二极管箝位,此时输出为较小的负电流

网友:
3.55V怎么能向4.2V电池充电呢?可不就是负压么

网友:
物理模型不完善。软件厂家不可能为成千上万的管子都建立好精确的模型。

网友A:
记得读书的时候,自己没钱买电脑。去班里的以为唯一有电脑的同学那里借用学习一下EWB电子仿真软件(那位同学喜欢玩游戏,催着让我赶紧完成),仿真过程中,发光二极管串联2K欧姆电阻后加1000V电压,它竟然一直发光着,从此对电子仿真还是有顾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读书的时候,自己没钱买电脑。去班里的以为唯一有电脑的同学那里借用学习一下EWB电子仿真软件(那位同学 ...

那你想要什么结果?一个火球,然后LED和电阻爆开么?仿真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器件理想状态下的模拟,更多的是验证所设计电路的合理性而不能与实际等同起来。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万能的,对于计算机的仿真与模拟不要报超出它能力的期望,每天的天气预报就是很好的例子……

网友:
防真软件有不完善的地方,或者所用器件模型不完善。
比如电阻,没有设置超功率烧毁状态,运放没考虑非线性时工作状态等。

楼主:
对了有经验的朋友不如把仿真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列举出来?就像这里OP的输出电压远超电源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想要什么结果?一个火球,然后LED和电阻爆开么?仿真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器件理想状态下的模拟,更多的是 ...

我说的有顾虑,指的就是需要进一步分析,要多考虑其他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有经验的朋友不如把仿真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列举出来?就像这里OP的输出电压远超电源电压。

输出电压怪异的先不用管,我也遇到过,最后把电路调整好,仿真结果也是正确的。
要不你先用它里面理想OP的模型或者LM124的试试:)。另外qq电子群(好像是以前的矿坛群)109102805,可以去讨论下。

网友C:
仿真软件有局限性不假, 但还不至于连这样的电路都应付不了. 多数"怪异"现象与仿真设置不正确, 器件模型不完善有关. 例如对于运放输出无限大电压问题, 的确是由于不是所有模型都做完整了. 不妨试试 LM324, LM358 这些常用模型. 另外高版本的器件模型一般也较为全面完整一些, 不妨下载安装 13 版的 multisim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软件有局限性不假, 但还不至于连这样的电路都应付不了. 多数"怪异"现象与仿真设置不正确, 器件模型不完 ...

因为需要低失调电压所以用OP07,至于不升级是注册的问题,电脑上很多工程软件版本不是最新的,因为再找破解程序麻烦。。。